求教:变压器整流出来的18v要降到12v?电流1.5A左右

楼主(2012-06-23):
如题,电源用在功放上的,用的17v变压器,整流出来18v,功放用的12v电源,现在用18v的也能工作,但是芯片发热量有点大,7812,lm317的有点烫手,不能长时间工作。lm2576这种开关型的怎么样呢?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吗?

网友:
如果是环牛,可以拆次级绕组或反向再绕些圈降压.

网友:
为了得到好的音质,还是加大散热片吧!

楼主:
额,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我先用lm2596试试!!貌似芯片业不是很凉快啊!!!

网友A(2012-07-23):
最简单的就是你换个功放算了!
耐压12-24V的,以及24V以上的功放都多得很!

楼主(2012-08-29):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你换个功放算了!
耐压12-24V的,以及24V以上的功放都多得很! ...

你这个方法简单彻底啊!!

网友:
2576 2596不是开关型的稳压芯片吗  功放上用还是线性稳压好点;功耗问题还是看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