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铜柱、螺母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2-06-23):
六角铜柱、螺母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A:
用六角棒料,在自动仪表车床上加工出来的。当然数控车床也可以加工,但是成本较高。

网友:
轧制、挤压、拉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六角棒料,在自动仪表车床上加工出来的。当然数控车床也可以加工,但是成本较高。 ...

仪表车床的加工成本也不会低吧

网友B:
先挤压在搓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挤压在搓丝!

嗯,外丝是搓丝机,这个视频很多,我搜了下看了,基本明白了。内丝应该是先钻孔再攻丝吗?

网友:
黄铜,不应该是搓吧。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成本不会高。

网友C:
楼主搜一个纪录片叫How its made
各种东西的制造,其中有一集就是螺丝螺母。

网友(2012-08-09):
引用 网友C:
楼主搜一个纪录片叫How its made
各种东西的制造,其中有一集就是螺丝螺母。 ...

有空看看这个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外丝是搓丝机,这个视频很多,我搜了下看了,基本明白了。内丝应该是先钻孔再攻丝吗? ...

是的 先钻孔后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