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面板如何开孔

楼主(2012-06-23):
我是新手,我想用雕刻机给铝合金面板进行开孔,最早期编排开孔的位置,需要什么软件进行编排,小弟是菜鸟

网友:
ARTCAM, 直接排, 再出刀路

网友:
protel就可以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不值protel精确度如何,拿给机箱印刷丝印字体用什么软件好呢,protel dxp是吗

网友:
如果没方孔,可以雕刻机定位置大个孔,然后自己手动换不同大小的钻头打。方孔还是得铣。

软件基本什么都行,如果实在没有,Mach自带的也可以。把布局打印出来,贴在盒子上,参照下位置。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