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MK2.1飞控板子,加工的确是不一样

楼主(2012-06-23):
原装的MK,和抄板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
哎  这东西原件那么密  手工焊接费老劲了  ,,

网友:
主要是是机器贴片和人手贴片的却别。

不过其实原装的也未必完美,你买回来看看就知道了。

另外, 原装2.0电调上的Mikrokopter.de居然是写错的。 写成Mrkrokopter.de

网友:
板子很漂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