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单片机设计 城市路口交通灯的设计

楼主(2012-06-24):
仿真的时候出现很多错误 就大神指点下凹

楼主:
笔记本 屏幕小 只能分成几个部分把总电路图截过来了

网友(2012-08-28):
这是城市道口交通灯控制系统模型总设计电路图,选自《单片机课程设计指导》楼然苗 李光飞 编著的教材。这个电路,我在PROTEUS软件中调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