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O耳放拆解大图,可能你认为成本不足100,但卖的是4000元

楼主(2012-06-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SOLO安润小白若敢不忽悠,这货保证不好卖。

网友:
这方面完全不了解

这种现象是为什么呢

网友:
电位器应该是alps的。

网友:
PCB看起来怎么像没有绿油一样

网友:
是看上去很简陋,而用起来效果很好的那种吗?没用过不好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丝印,没有阻焊油。

这样铜箔氧化,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音质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啊。至于值不值,买的人说了算。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做工不重要?

网友:
也许这就是常说的所谓简约不简单吧,大道至简就是这个。

网友:
here are some good pictures, published by the OEM.

http://www.diy-audio-kits.com/ki ... phoneampupgrade.htm

you will notice fairly interestin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EM pictures and the ones published above.

网友:
I haven't seen any schematic on this. But SRG looks like a 5532 driving a class B output stage. No thermal tracking and the output looks to be biased by two diodes.

Pretty crude.

The Novo's pictures I have seen seem to suggest a fully discrete design, with a JLH1969-styled current feedback SE input, driving a Class B output stage (diodes biased too).

Again, nothing to write home about.

网友B:
Here is a rough shot of the Novo's schematic:

网友:
More pictures for you:

http://translate.google.com.ua/t ... 3D152617%26page%3D1

looks like:

1) it uses ad823 for opamp.
2) the ultra linear version uses two Analog opamp + a cap in place of the ad823. Not sure of those two opamp's specs but likely they are singles.
3) the output stage is definitely biased with diodes.
4) input + output are ac-coupled. the amp is a single rail version.

网友B:
I have to say:

wow!

网友:
引用 网友B:
I have to say:

wow!

thanks millwood0!

网友:
引用 网友B:
I have to say:

wow!

翻译过来是不是
我了个擦

网友:
这方面不是很了解的说

网友:
看来主要秘密是在PCB设计上,用走线和接地方式减小混入的噪音。当然电源也经过很好的隔离设计。

无法评判的,是其选用的IC是否类似当年国内半导体厂选择军品级和航天级元件那样海选的模式。尽可以拔下其IC换个市售普通的上去进行对比。

网友:
这个卖的就是技术啊,细节处理很关键.

网友:
看了millwood发的图,感觉老大那个像是买到仿制品了- -

网友:
感觉后搭的几个电阻才是关键

网友:
音质好我认为还屎在于线路设计合理,零件质量过关,PCB工艺是次要的,不相信大家按照此机仿造一台,没有好的零件,肯定失败,就算你的pcb做的再好也没用,因为耳放屎低频放大电路。

啊莫,能否画出原理图和PCB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样说。 我们网站也采购了一台,用于三文鱼的开发。

我可以很负责的说:SOLO的音质,绝对对得起400 ...

我承认我是对其做工存在偏见,其实是没听过实物的。
既然莫大作为工程人员都能有这样的评价,看来那位老先生的确有强悍的调音能力。那么不知道这种声音有没有复刻〔山寨〕的可能?电路当然是随便能做的,关键原机声音能否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Here is a rough shot of the Novo's schematic:

这都能搞到!?是否高清大图?〔在用手机上〕

网友:
怎么看,都象是手工烂的板子嘛

网友C:
那明晃晃的电路板是不是镀金的啊, 4000块 应该用金箔也有利润吧

网友:
人家卖那么贵也是有道理的,至少啊,一般人没有什么加工中心 做不出那么漂亮的壳子来……  当然 网站不一样啊,再精致些也能做出来,   坦白来说  没有绿油 就像手工DIY的一样    是纯手工制作  的  呵呵……

网友:
音乐发烧是底蕴的,不是好的元件就能是出好声的,设计,校音能体现水平!

网友D:
秘密主要应该在搭接的几个电阻上面,边测边搭的,我的一个朋友玩搭棚焊,做的甚至连电路板都看不到,纯手工的,但音质确实不错(我不玩发烧,但感觉很好)

网友:
从图片看,没有看到功放管,放大倍数应该是小于1的,298的那台功放管都配对了,音频解析力应该不如这台,但不能说那台就差些,应用场合不一样罢了,就我个人而言,更喜欢298的,可惜现在看不到胆管机了

网友E:
AM的相片还是拍得那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M的相片还是拍得那么好。

九哥,你的1702什么进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九哥,你的1702什么进度了?

PCB的地线没处理好,声音不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02?

我手上有一台日本CEC  DX51, 4块1702,也算名机。到时也会放在三文鱼体验室。 ...

老大,我前一段时间弄了个PCM1704 DAC:http://www.amobbs.com/thread-5459099-1-4.html。有I2S接口可以连接三文鱼。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帮鉴定一下音质?看看是音质是什么水平。我自己没有别的器材对比。

网友:
一直以为高质量的产品一定会做的很精美,这完全颠覆了我的印象!

网友:
不懂音箱,只知道板子的走线有待研究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对走线你有什么研究心得?

不好意思,偶也没什么心得。只是看到如下图所示的地方跟其它板子画的不一样而已,一般我们走线大都不会这样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偶也没什么心得。只是看到如下图所示的地方跟其它板子画的不一样而已,一般我们走线大都不会这 ...

这样走线有什么问题吗?我看不出来,请明示,谢谢

网友:
虽然表面上看成本很低  但 我个人觉得卖出这个价一方面是品牌价值,而另一方面则是板子本身的音质,音质才是这个耳放的卖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明晃晃的电路板是不是镀金的啊, 4000块 应该用金箔也有利润吧

金耐腐蚀,导电性能还不如铜呢

网友:
这个需要金耳朵

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偶也没什么心得。只是看到如下图所示的地方跟其它板子画的不一样而已,一般我们走线大都不会这 ...

单点接地,信号线间走隔离地,在音响里面很常见的。

网友:
我觉得4000不如买这个更超值些

菜鸟乱说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197d43b348c06acaeea

最近有点闲钱,我想买,各位大侠路过不妨点评下~~~~~~

网友H:
这些东西不能用平常的观点来看。这属于发烧友用的。用的材料都是高级甚至顶级的,动则镀金。但因为销量不高,所以价格奇贵。
曾拆解修理过专业的 英国声艺的K3调音台(10年前价值100w),内部的器件排布,走线,用料确属上乘。
在专业音响方面混过4-5年,这领域水很深,非常人能理解,很注重品牌。往往欧洲的属于第一梯队 老美第二  小日本第三 中国的最便宜最烂。
中国的仿制能力世界第一。不追求性能,只最求低廉的价格。

网友:
一直想买个听音乐的利器,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坚持等三文鱼,忍住...

网友I:
一直对solo的音质有以下2个疑问
1、NE5532是否是真实的NE5532,还是防抄是其他芯片打的5532的标?本人没有这个耳放,也没机会换个片子试听或者取下与买来的进行测试一下性能参数是否一致。

2、如果1被证实了,那是否NE5532的音质就是人耳所喜欢的?不知其他使用5532的效果如何,这个没有试听过,能否有高手解答一下。据说使用NE5532完全抄solo的得板子,音质不如原装的。

网友:
确实看不懂,也不明白为何音质能如此的好,内有乾坤吧,有懂行的出来说说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直对solo的音质有以下2个疑问
1、NE5532是否是真实的NE5532,还是防抄是其他芯片打的5532的标?本人没有 ...

不如原装太正常了,别人公司里有专业设备测试才出厂的,山寨的能有检测?

网友:
感觉不是一般的山寨啊………………
但也从另外一面说明是纯手工制作、调试的~~~~~~~~~~~~

网友:
国外音响界里,偶有小厂出品低成本高技巧好效果的产品,因此一举成名,这个耳放也许也是其中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偶也没什么心得。只是看到如下图所示的地方跟其它板子画的不一样而已,一般我们走线大都不会这 ...

这是典型的音响用单点接地啊~避免元件影响其它同一回路的其他电路,这个的作用人耳可闻。

网友:
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偶对PCB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尤其是音响方面

网友:
那不正好说明音响界那些所谓的发烧级信号线、发烧极音箱线还有发烧极电源线实际上都是没南没北的大忽悠吗?

right on. but don't tell the golden ear types. they get mad when you point out their irrationality.

网友:
应该是专供国内的货。

网友K:
如果这种素质的PCB都确实能做出好音质的话,那不正好说明音响界那些所谓的发烧级信号线、发烧极音箱线还有发烧极电源线实际上都是没南没北的大忽悠吗?  -----------耳放是小功率的,相對的耦合串音的干擾較小,決定音質主要在于好的耳机,看過有八千元耳机。

网友:
纯看热闹,发不起“烧”

网友:
布线中规中矩啊  看来调试和选材 才是关键

网友:
这就是典型的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些东西不能用平常的观点来看。这属于发烧友用的。用的材料都是高级甚至顶级的,动则镀金。但因为销量不高 ...

欧洲的属于第一梯队 老美第二  小日本第三 中国的最便宜最烂

同意  欧洲的偏柔,美国偏硬

网友L:
    仔细看了图片,做为一个老烧友(曾经焊过机、改装过市售商品机)有一定经验,斗胆说几句。
1,包装的简陋应该是包装理念的差异。从整机的外壳设计和制作工艺可以看出是用了心的。
2,电路板的设计是一门妥协的艺术,你必须要在很多选项中进行妥协,从这块电路板可以看出除了音质什么都可以妥协。
3,不要以为这块电路板比好看的工业设计电路板成本低,全人工制做成本是很高的,还可以用含银的高档焊锡丝。
4,从整板结构看设计者根据规则和经验布好了电路板,并没有考虑几个搭焊的电阻,是后来试音时加上的,那根飞的地线也是(板
上设计有一根跳线的位置)。
5,设计者的工作并没有完成,他应该从新布板,不要给我说那几个电阻不那样焊就不行,我不信。
6,模拟电路设计最重要的是布线和元件的位置,其次是半导体器件、电容、电阻等。
7,外壳为铝设计有地线螺钉,接地后可屏蔽电场但不能屏蔽磁场。要是我设计这类不太考虑成本的东西外壳会选用软铁(继电器铁
芯材料,导磁而不带磁),这样即可屏蔽电场又可屏蔽磁场。不要说这不重要你把通话中的手机靠近音响系统就知道了。不能再说了
脑袋又有点发热了,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如原装太正常了,别人公司里有专业设备测试才出厂的,山寨的能有检测? ...

如果HIFI可以用仪器来测,就不会被说的这么玄了

网友:
这。。。。叫低碳。。。叫环保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看高手分析的....我对音乐不感兴趣...什么是好声音不好的声音..我基本听不出....

网友:
睡不着觉,来网站转悠转悠,不是发烧一族,只是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一点接地,跳接的几个电阻和飞线是关键。调试很重要。

网友:
我现在没有发烧了,还是关注一下。

网友M:
这东西,只是听说,没有听过,自己做耳放的一点点经验看,音响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一个电路的音质特点,其实是由电路结构决定的,布线和阻容元件是次要的。音质好不好,是因人而异的。比如我的耳朵听不到12K以上频率,所以一个设备高频怎么好怎么差,我一点都不感冒。

对于5532搭配的电路能出顶级的声音,我还是表示非常的怀疑,这个运放,我的印象中声音是比较的毛糙的。细节动态都是一般般,他的声音只能说比较舒适,耐听,但是经不起细听。

网友:
说实话,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自己设计一台耳放,把SOLO 这样的东西甩到一边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偶也没什么心得。只是看到如下图所示的地方跟其它板子画的不一样而已,一般我们走线大都不会这 ...

这在音响的设计中,没有看出有什么问题,音响的电路设计要做到 统一一点接地,不能分散接地的。。。所有的地最终都要归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东西,只是听说,没有听过,自己做耳放的一点点经验看,音响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一个电路的音质特 ...

也许真的如上面网友说的,打5532标签的其它运放。我是嫌5532底噪大,高增益驱动高阻耳机时不能忍受。

网友:
没搞过HIFI,但是我觉得做的难看很正常,因为设计者以信号传递处理为中心,美观是次要的。
举个例子,市面STM32的板子上MCU的退耦电容大都离MCU较远,整齐好看
但是实际上所有退耦电容都应该靠近电源管脚布置的,那样的话布局布线都比较难看

网友:
这个帖见证了我的无知。应该说是对产品实际价值与市场报价的无知。

网友B:
对于5532搭配的电路能出顶级的声音,我还是表示非常的怀疑,这个运放,我的印象中声音是比较的毛糙的。

With that, you dream of designing your own amp? Next life time, maybe.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th that, you dream of designing your own amp? Next life time, maybe.

不用下辈子的,实际上我已经做了很多试验,对于5532的音质,我已经比较肯定了的。推荐大家去玩玩正宗的AD847(陶封塑封贴片都玩玩),OPA627(金封塑封贴片,A和B,都不同风味的),AD797,这些运放,听了这些运放再回过来听听5532,就会有感触了。

最近慢慢空下来了,有时间了,估计我的第二版耳放也不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意三文鱼,推出时会让你能有机会一展所长。

其实一直在关注三文鱼,我现在的音源仍然是十多年前读书时花了100元买的一台二手拆修过的破CD。有待更新音源后好好把玩。

我是对比了很多试验电路后发现,变压器输出随便弄弄都会出好音质,对于这个特性,有机会开个帖子,我一直在争取用场效应管的特性来代替复杂的变压器和电子管。取得同样的音质。

网友B:
对于5532的音质,我已经比较肯定了的。

you think so.

at an AES meeting in the early 1990s, someone daisy-chained 25 u741 vs. 1 copper wire and put any recording engineers to a double blind test. no one could pass.

if you can reliably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e5532/ad847/..., you are not human.

网友:
线路放大,滤波电路,运放的影响确实不大,但是在运放直接参与的功率放大级,比如耳放功率级,运放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换一个运放变现出来的差异,一个普通的人都能轻易鉴别。这个我是亲自试验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you think so.

at an AES meeting in the early 1990s, someone daisy-chained 25 u741 vs. 1 copper wi ...

如果有可能,在我推出试验套件后,你可以购买一套去试听一下。每换一种运放,都会明显的表现出不同的音质。

网友:
if you can reliably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e5532/ad847/..., you are not human.

I should have amended that to say the following:

if you can reliably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e5532/ad847/..., you are not human, or the circuit is poorly designed.

网友B:
or the circuit is poorly designed.

today's opamps, and even yesterdecade's opamps, are so close to ideal opamps that it is not possible to detect their differences unless they are pushed outside of their performance boundaries (as in a poorly executed design).

making claims is easy. proving your claims is another story.

网友:
最近流行英文啊!
这东西真的不值4000块!老外就是牛啊,一堆破烂都能卖出天价来!
据说英国的工人工资很高,而且一定要喝下午茶的。

网友:
这东西真的不值4000块!

Have you seen Gainclone?

That's even worse.

网友:
引用 网友B:
today's opamps, and even yesterdecade's opamps, are so close to ideal opamps that it is not possib ...

米兄,能否举例不良的设计?

网友:
对于solo耳放卖4000,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大家都说不能光看材料嘛,还有别的费用,而且,谁叫人家牌子已经打响了呢,再说进口的,各种附加费用也是不少的,而且据听过的人都说音质杠杠;
但是那个1700的电源,我就蛋疼了,这个太坑了吧,别告诉我说这个的PCB走线也是特别优化考虑过的哈

网友B:
I would name three:

1) overloading the opamp: allowing the opamp to drive tough loads, or capacitive loads (mosfets).
2) no signal conditioning: very rarely you see any input signal conditioning on an opamp design. output is not dampened.
3) power supply: for opamps with class b output stages, you want really fast power supply capable of providing high current on demand. that means no 3-terminal regulators of any kind.

网友:
调试最重要,元件的测试选用,包括那几颗搭焊的电阻应该比较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I would name three:

1) overloading the opamp: allowing the opamp to drive tough loads, or capacitiv ...

学习了,谢谢。
关于第3点,请问:要是不用稳压,如何解决噪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仔细看了图片,做为一个老烧友(曾经焊过机、改装过市售商品机)有一定经验,斗胆说几句。
1,包装的简 ...

模拟电路设计最重要的是布线和元件的位置,其次是半导体器件、电容、电阻等。

确实有过体会 做过电容触控的ITO布线  布线长短 如果是差分信号 会导致不匹配 ,  另外还会引起寄生电容的不同 ,  而布线的位置 直接在抗干扰方面有体现 , 目前最头疼的是寄生电容,国外好像有软件可以仿真出来 我们没这个条件 只能一版一版的尝试

图中的红圈部分 这段导线可能是对信号的某种补偿 , 另外 红线部分 很可能是种隔离线  ,有可能在布线定局成型的基础上 信号还有误差 每块板都不一样 所以可能最终还要手工调整

可以制作一个1:1的仿版 如果差距还巨大 可能是在后期调整上

仅仅推测 菜鸟水准 不要见笑

网友:
看了电路板特眼熟。

网友B:
如何解决噪声问题?

unregulated power supplies rarely have any noise issues. It may have humming issues from the mains.

That's typically not a problem with amps with good psrr. In cases where your amps have poor psrr (JLH1969 for example), you will need to either do a better job with filtering (pi-filters for example), or with a capacitance multiplier. the key is to avoid introducing negative feedback, especially slow negative feedback (aka negative feedback with excessive group delays).

网友:
SOLO的电子滤波器我认为比较有特色。
millwood说的电源是放大器的关键我认为很有道理,不仅仅是电源,而且数字控制系统也是如此。
放大器不用稳压,则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滤波电容配对;
2、正负电源在重负载下对称;
3、电路结构尽可能对称,这样PSRR会高一些;

耳放的功率不大,推荐稳压好一些,但最好不要使用78XX系列稳压块,据我测试的结果,78XX系列稳压集成电路的响应速度比较慢,可能对音质有所影响,我目前喜欢用LT1083CP,LM317/337响应速度比78XX快很多。

《无线电与电视》杂志在今年3、4、5期上连续刊登了一些流行运放的测试结果和音质评价,我拍了照片,可传输上来作为参考,但不能说是唯一参考:

网友:
上面是我拍摄的《无线电与电视》今年的3、4、5期某些内容,不仅是运放,也有马兰士功放的一些电路,可参考。

网友:
好漂亮哦 要是可以自己做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这种素质的PCB都确实能做出好音质的话,那不正好说明音响界那些所谓的发烧级信号线、发烧极音箱线还有 ...

这个板子  看起来好像是银线  电阻率比任何铜线都低  把信号的衰减降到了最小
看样子造价不菲

网友:
引用 网友B:
unregulated power supplies rarely have any noise issues. It may have humming issues from the mains ...

嗯,我说的噪声就是指交流哼声。明白,滤波下功夫即可。

网友:
作为一个半合格的电子开发者,这货我个人觉得不值2000块,500块我也嫌贵。就好像抽中华50一包,40元是国家的税收。开300万的奔驰s600,其中10w一个gps导航一样道理。你觉得值2000就2000,你觉得200它就值200。我个人觉得我已经从一个喜欢崇洋媚外转变成了支持国货的一个民族支持者。如果我作为一个开发耳放的人,我一定会选择和阿莫一样买这个学习。作为音乐享受一定选淘宝200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秘密主要应该在搭接的几个电阻上面,边测边搭的,我的一个朋友玩搭棚焊,做的甚至连电路板都看不到,纯手工 ...

是否真是这样,不得而知!嘿嘿,不我对这个不发烧,花4000买这个,还真会顶不住!

网友:
后接线图那个CE标志,怎么感觉都不标准。

网友:
是不是全人工焊接、测试以及测试的设备这些费用很贵呀!4000人民币=多少欧元呀?欧洲的劳动力不便宜吧!外壳的加工费等!
还有测试的机器是否很贵?20万欧元?200欧元?测试的人听力很好,所以人工费很贵!元器件其实都便宜,对于小批量生产的特殊商品来说。
本人愚见,也焊过耳放,现在还没完成呢!玩玩而已,看了该贴,也该把她做完了!

网友:
现在最红的Beats by Dr.Dre耳机,售价¥2948,原材料1164.46元,研发费用280.06元,生产线+调音162.14元,还有其它一些费用,利润是150.348元
每款耳机制作完成后都需要进行调音,卖的不是线圈,而是声音

网友:
为什么卖这么贵呢?

网友:
好品质的东西不一定要用复杂的设计,昂贵的器件

网友:
想不到内部如此山寨~

网友:
看上去不复杂,其实不简单吧!

网友:
存在既合理

网友:
可能更重要的是调音部分吧。不然堆料谁都会堆。

网友(2012-08-18):
我觉得,凡是说忽悠人啦,骗钱的啦,等等,都是不懂音乐的(声明下,我也不懂音乐,但是我觉得我理解点音乐,怎么理解呢?音乐这东西,他不像图片啦,视频啦,那么直观,看似简单,其实是最复杂的,比什么图片视频等等的,复杂多少倍,20HZ-20kHZ,几十万的也播放它,几十块也播放它),音乐这东西,你没办法对它像对其他产品一样对待,生产剃须刀,开好模,开好板,采购好所有的物料,只管去生产就行了,产出的成品,能转,噪音啦,力度啦,剃净率啦,手感啦等等,符合设计要求,ok,开动流水线,大量上市销售(控制好成品率)。大部分电子产品都是这样的,或者说绝大部分电子产品都是这样的。除了涉及音频的电子产品。(即使是同一家工厂同一条流水线,同一批工人用同一批的零配件,同一天,生产的东西,在音色音质等方面都是有差别的,可能极其细微,但是肯定存在,普通人觉察不出来,但是到了世外高人的耳朵里,可能就是不可饶恕的。)(声音这个东西就是那么神奇。)
按阿莫的说,第一眼给人的感觉是成本可能不足100块钱,说实话,实际的硬件成本可能真不值100块钱,顶多不超过200块钱,要不然淘宝也不会有人出200的套件了,我相信,淘宝200的套件可能跟原装产品的相似度在95%以上(个人认为甚至硬件方面100%都能做出来),但是为什么人家敢卖4000,他只敢卖200呢?
我认为差在调试环节,我觉得4000元的产品零配件95%以上都是流水线出来的,剩下的5%甚至是1%,是调试出来的,就像那根飞线,我这个外行都能看出来,按理说根本不用那根飞线的好不好,直接板子上就能连过去,但是为什么人家要那样用呢?就是对出来声音有影响,影响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厂家不傻,不会无谓的提高成本,还有背面的几个电阻也是一样,那么简单的几个零件,板子上面又那么空旷,随便加哪里都能塞下,我相信由本论坛的电工们来设计这块板子,大多数人都能设计的PCB至少小一半,线路整齐匀称且具有艺术感,电子零件百分百流水线完成,生产效率至少提高5倍以上(保守估计),但是对不起,你的只能卖200,甚至烂市后可能不到100都有可能(中国人就会拼价格)。
个人猜测,之所以背面有那几个难看的电阻在那里,应该那几个电阻是对后面输出音乐具有关键的影响,至关重要的地位,每一台机器都是通过人工测试(音乐这东西,机器搞不定,只能靠耳朵,再高级的电脑都不行),通过改变那几个不起眼的电阻,力争使所有产品的音色,音质,等等达到一致,并在物有所值的前提下,达到一个最高水准(为什么外背面,在背面调试方便啊,焊上,焊下啦,不用来回翻板子啊,有助于提高效率,个人觉得,也符合本人的个性,在保证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尽量降低成本,操,连多翻两次板子的成本都不想增加。当然也有可能是放在正面的话,有被干扰的可能,增加了调试难度。也不一定),正如阿莫说的,区区一个不起眼的,看起来不值一百块钱的东西,却是5000元之内,最物有所值。
说这么多,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之所以那么贵就贵在了调试环节。
我觉得产品本身的硬件值100,调试价值3900,他的调试员,不可能是我们普通生产线的QC 啦(能出声就行,符合设计要求,CAO,去死),之类的,估计都是些能挑战阿莫5200块钱奖金的主,之所以我们听不出那么细微的差别,因为我们没有受过那么严格的考验。
举个例子,特种兵之所以成为特种兵,因为他们吃过的苦,受过的累,流过的汗,是普通士兵无法企及的,所以他们能完成普通军人完不成的任务,而我们普通人连普通士兵的苦和累都没有受过,对于特种兵的任务更是望尘莫及。
所以我们普通人享受着特种兵带来的结果,只花了请普通士兵的钱,而这过程不是给你特种兵用的武器你就能完成的,即使是把这些装备给了普通士兵,他也干不来,而人家特种兵只用了几把小刀,几根绳子就达到了目标(而不是我们想想的狙击枪啊,红外探测啊,什么热成像啦,等等多尖端的装备)。而中国的仿制者们,没有人家的本事,只按照那几把小刀,几根绳子做了成品出来就以为200就值4000,笑掉大牙啊。你请的只是流水线的普通工人,人家却花着请着特种兵的钱,请着特种兵啊。(若不是为了追求极致的那么一点,他的东西也就是200了,阿莫也不会给那个破烂那么高的评价了,这就是把简单的东西做到不简单,甚至是极致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再说一遍,音乐这东西,效果(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描述了,可能太晚大脑迟钝了,也可能大脑退化了,大家别介意就是)每提升10%,价钱可能就要翻10倍,而且越到后面,越困难,可能从99%提升到99.1%,价钱就又翻了10倍(比喻,大家别较真)。
所以很多人没看到尖端装备(很多人认为4000的东西,硬件按照市场价算怎么也应该值1000甚至2000以上才算物有所值)就在那里大喊,不值啊,坑爹啊,洋骗子啊,殊不知,人家已经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步了。(所以不能拿普通的电子商品的价值理论来评价音频播放设备。)
OK,暂时说这么多吧,还有很多没说出来呢,太晚了,即使这样这个回帖也已经打破了我在阿莫论坛的记录了。(有很多语无伦次的地方,大家将就着看,修改了几次了,其实也没几个人认真看完的。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某种强迫症的倾向啊。总想尽善尽美,明知道没几个人看还要改了修修了改,都快神经了。)
那些网络愤青啊,自认为爱国者,5毛党啦,网闹啦,来吧,来骂我崇洋媚外啦,汉奸啦,拍砖吧,

网友:
就是对出来声音有影响,影响在哪里?我不知道

you know things that you don't know.

great.

网友:
这完全是lz给大家开的一个玩笑啦!

网友:
其实,只要知道这东西是英国人设计制造的就知道为啥是4000RMB了。

去欧洲,上个厕所还要0.7欧元呢。 4000RMB也就是400英镑而已,如果这老头是中国人,所有事情都在中国做,这东西估计就只卖400RMB了。

网友N(2012-10-05):
呵,其实对于这个许多人还是不好接受,那我换一种说法。
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用10元的物料 炒一道菜,售价:18元,
一个顶级的大厨同样用这10元的物料 炒同样的一道菜,售价:58元。

这样就容易理解了,如果不拿菜来炒之前,它们就值10块钱,经过主妇这手,它就值18,经过大厨之手,它就值58,我想58元这道菜许多人都愿意接受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价值所在,

可是放到电子制作上,大家为什么就只盯着它 的物料呢?而忘记它的真正价值在哪里了呢?

网友:
要营造一种氛围:谁说不好就显得没水平,没品味,没见识,没.................没脸了.

网友:
楼上的同志,隐身B—2A轰炸机,单架造价22.2亿美元(90年代制造价格)  其按重量比单价高于黄金价,飞机上一定会用到许多电线,这些电线应该是由塑料和铜制成的,但是放在这飞机上,它称重来卖,比当时的黄金价还贵。
当然,按您的逻辑您的智商您的水平,也肯定认为买B-2的人脑子有问题。因为你的眼中永远不会有成品,只有散件,因为成品的价值远远超出您 可以理解的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N:
呵,其实对于这个许多人还是不好接受,那我换一种说法。
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用10元的物料 炒一道菜,售价 ...

没错,那么请问,你就肯定大厨做的菜一定比家庭主妇好吃
假设你的妈妈或者老婆,也会做菜,做的也不错,也愿意天天在家给你做菜吃,又假设你很有钱,一道同样材料做出来的同样的菜你是愿意在家吃还是天天去下馆子?

我不排除和否认设计SOLO耳放的人在产品里面花的心血和技术,但是也没必要神话它,是吧,说白了就是一个运放加三极管扩流,技术含量真心没什么,用同样的材料,同样的PCB,组装出来,声音会不一样么,淘宝上那些抄板的,之所以有人说声音和原版的不一样,一方面有些关键原件搞不到原装的,另一方面你要说一样了,多没品位

战斗机贵,是因为他的技术含量确实很高,别人造不了,抄板都不行,就算给你设计图,给你所有数据,也很难造,材料的基础工艺就不达标,但是SOLO不一样,技术就那么一点,还是七八十年代就成熟了的东西,不光能抄板,还能改版,可以添加和修该很多元素,所以,SOLO贵,技术也只是一小部分,品牌和物流以及商业运作是一大部分。HIFI本来就是小众市场,玩这个的,主要就不在乎性价比,所以,就算他卖价再高一倍,也还是有市场的;
要是其它大众消费的东西,你试试,比如平板电脑,苹果在做,买的很贵,但是市场很好啊,很多国产厂家也在做,没办法,人家的是有真正技术含量的,抄板是抄不来的,就算买人家的成品,回来拆解,这么几年了,还是没有哪家山寨的有苹果的范儿。

商业模式而已,没必要给SOLO贴金,比他便宜且性能好的不是没有,还是那句话,要是这货是个国内公司开发生产销售,和现在一模一样的性能,别说买4000,买3000,有人买么?

网友:
这玩意不能按零件价格堆起来算
我用的都是板载声卡
只能这样子说,这耳放如果是量产不加调试的话,真的500元都不值
但调试后能达到使用者的好评的话,就跟阿莫讲的那样,值了~

网友:
看焊点 是全手工焊接啊 这是卖的艺术品

网友(2013-02-20):
引用 网友B:
you think so.

at an AES meeting in the early 1990s, someone daisy-chained 25 u741 vs. 1 copper wi ...

i agree with you!

with a well designed PCB, i really can't differentiate a  M5220 and an OPA2604. well designed circuit, of cos...

网友:
Bitzie USB DAC
似乎可以用在android上,也是同一家的。

网友:
全手工啊...

网友:
我大概明白了,上面每个元件都是充分老化过的,每个运放跟三极管都是一个最佳工作点,在这个点上失真达到最小,批量的时候,不用绿油是有原因的,绿油的介电常数跟PCB不一样,而且批次不稳定吗,他应该用的比较稳定的高频专用板,不是普通的FR4,最后调试的时候,就是不同批次的器件调节反馈点或者电流工作大小,用仪器或者人工校准,maybe每台机或者每批次的特定电阻值不一样,这个才是关键的秘密,模仿不出来的,除非你有他一样的水准

网友:
NE5532 经过特定设计让他工作在甲类音质跟普通的放大有区别

网友(2013-04-27):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种板子我总感觉很亲切,可能,玩过胆机的人应该就不会对觉得这种板子恶心,看颜色,板子不知道会不会是镀银的(不用认为镀银很贵哈)。不用阻焊,也就减少了一层漏电风险了实际上。 搭桥的方式我到觉得没什么,因为将平面EMC问题拓展到了空间EMC,余度增大了。

网友:
感觉营销方式占了很大一部分,其实国砖的堆料也是一种营销

网友(2013-10-06):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偶也没什么心得。只是看到如下图所示的地方跟其它板子画的不一样而已,一般我们走线大都不会这 ...

这应该就是单点接地吧

网友O(2013-11-28):
知道有料,線路版不用綠油,是會靚聲,看到它的主地線很粗,是星接地,其他地線很長,是增加阻力防止回流,電位器是用這種碳膜,雖然平宜,聲音粗,但溫暖耐聽,這點很重要,數位時代就是冷,溫暖耐聽變得很重要,5532也有很多名機的,德國就很喜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O:
知道有料,線路版不用綠油,是會靚聲,看到它的主地線很粗,是星接地,其他地線很長,是增加阻力防止回流,電位器 ...

不用绿油就会靓声?什么原理?难道还能扯到原子渗透层面?

我认为它之所以这么贵就是在于最后的人工调试。而且欧州那边人工贵,调的人也不是一般的生产线员工,十几天也不定调得一台,不贵才怪。这才是真正的用心去做。如果是国内资深的老师傅也这么做的话,最少也得2000起、

网友(2016-07-27):
最近折腾放大器,老帖再读,找找看是否有新的启发

网友:
太山寨了吧,我就觉得山寨的都比这个做的好

网友:
估计是什么黑科技加成~

网友:
我见过一个进口放大器,器件也就200多元,买6000多的,但人家那是工业产品,用量很少。

网友(2017-01-21):
引用 网友K:
如果这种素质的PCB都确实能做出好音质的话,那不正好说明音响界那些所谓的发烧级信号线、发烧极音箱线还有 ...

同样的耳机,再不同的系统下效果不同
我的理解是耳放和耳机的阻抗匹配。

网友(2017-02-22):
好东西,受益匪浅

网友:
大巧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