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控制字的用法?

楼主(2012-06-24):
控制字的最高有效位(位7)必须是逻辑1,如果它为0,则不能把数据写入
到DS1302中。
位6:如果为0,则表示存取日历时钟数据,为1表示存取RAM数据;
位5至位1(A4~A0):指示操作单元的地址;
位0(最低有效位):如为0,表示要进行写操作,为1表示进行读操作。
控制字总是从最低位开始输出。在控制字指令输入后的下一个SCLK时钟的上
升沿时,数据被写入DS1302,数据输入从最低位(0位)开始。同样,在紧跟
8位的控制字指令后的下一个SCLK脉冲的下降沿,读出DS1302的数据,读
出的数据也是从最低位到最高位。
A4~A0指示操作单元的地址,这句该怎么理解?比如要写80H的地址?

网友:
你上面说的80H,我没理解错的这只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表示接着下一个数据是对秒寄存器进写操作.

你要仔细研究一下有关DS1302的数据手册,
对DS1302的控制是先送命令,再送数据,先送出的命令决定对那个寄存器进行写操作或读操作,如果是写操作那接着命令后就要为DS1302送要写入的数据,如果是读操作,接着就要从DS1302读出数据.

命令是一个字节,即8位二进制,
其中最高位即第7位一定要是1,如果是0这个命令就视为无效.
第6位到到第1位为地址,就是这个地址决定着接下来将对那一个寄存器进行操作,例如秒寄存器的地址是000000,分寄存器的地址是000001,时寄存器的地址是000010,等等,至于每一个寄存器的地址是什么手册里有说的,可以自己看看.
命令字节的第0位,这个位决定着接下来是对DS1302进行写还是读操作,如果是1表示接着对DS1302进行读,0表示写.

说了那么多,举个例子,例如要把59秒这个时间写入DS1302.
例1:
1先给它送出命令10000000B,即80H(为什么命令是10000000,上面说过所有命令最高位一定要是1,否则示为无效,接着6个0是秒寄存器的地址,最低位的0表示准备进行写操作)
2接着送出数据59H(这个就是时间59秒)
那么DS1302里秒寄存器的时间就是59秒了

例2:从DS1302中读出时位的数据
1先向DS1302送命令10000101B,即85H(为什么命令是10000101,因为最高位一定要是1,接着的000010是时位寄存器的地址,最低们的1表示对时寄存器进行读操作所以命令就是10000101B)
2再调用读数据子程序进行数据的读取

最后送三个关于DS1302的手册给你看看研究研究.

楼主:
多谢楼上的详细描述,开始我以为是用A0来写要操作的地址,我理解的秒地址是80H,再次感谢现在完全理解了。

网友A:
再次感谢现在完全理解了。

not until you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f@$king 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t until you have read and understood the f@$king datasheet.

米兄,问什么每次提到规格书,都要加上fucking?

网友:
reading them is such a pain in the a#s for most peo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