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ARM寄存器R15存放偏移量计算的问题

楼主(2012-06-24):
程序计数器PC(R15):由于ARM采用流水线机制,PC值为当前指令地址值加8字节,ARM指令集中,PC指向当前指令的下两条指令的地址,由于ARM指令是字对齐的,PC值的bit0位和bit1位的值总为0,即PC值为4的倍数。

     当使用STR/STM指令保存R15时,保存的可能是当前指令地址加8字节或12字节,具体采用哪种方式取决于具体的芯片设计方式。同一芯片只能采用一种方式,如下代码可测试出芯片采用的地址偏移量:

      SUB R1, PC, #4            ;R1中存放下面STR指令的地址
      STR PC, [R0]                ;将PC=STR地址+offset保存到R0中
      LDR R0, [R0]                ;
      SUB R0, R0, R1            ;将offset=PC-STR地址保存到R0中

在这个问题中,8字节和12字节是根据什么决定的?

楼主:
自己up一下

楼主:
由于采用流水线结构,pc中的值为当前执行指令的地址加上偏移量8个字节,这个很好理解,但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加12字节呢?有哪些芯片是加12字节呢?烦请熟悉的朋友指点一下

楼主:
我是这么理解的,假设是顺序执行,没有跳转分支,本来pc的值是等于当前执行指令地址+8字节的地址,即指向当前指令的下2条指令地址。但是当使用STR/STM这个命令将PC的值保存到RAM或其他寄存器时,这个过程的实现在不同的芯片上有不同的设计,有的芯片实现这个功能时保留了原来的偏移量,即8个字节,但是有的芯片设计时出于某种结构上或性能上或其他方面的考虑,将原来的8个字节不得不改成了12个字节。所以导致了在使用STR/STM保存PC的值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偏移量。
我开始是将使用STR/STM保存时的偏移量与PC自己的偏移量弄混了。
以上是我的臆想,欢迎各位拍砖

楼主:
      SUB R1, PC, #4            ;R1中存放下面STR指令的地址
      STR PC, [R0]                ;将PC=STR地址+offset保存到R0中
      LDR R0, [R0]                ;
      SUB R0, R0, R1            ;将offset=PC-STR地址保存到R0中

由此来说,测试使用STR/STM的偏移量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
(1)首先将PC的值减4,即执行SUB R1,PC,#4时,PC应该指向当前地址的下2条地址,也就是指向了LDR R0,[R0],但是PC-4后就指向了STR PC,[R0]这个地址;
(2)将PC中的地址值,使用STR这个命令保存到R0寄存器中存放的那个值指向的地址中去,注意,此时的保存起来的这个值就是不确定的那个值,要么是当前的PC值+8,要么是当前的PC+12,谁让使用了STR了呢。
(3)将这个值取回放进R0寄存器里,为了下一步的减法计算用;
(4)用R0中的值减去R1中的值就是那个不确定的偏移量的值,然后再给他保存在R0中,谁爱用谁去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SUB R1, PC, #4            ;R1中存放下面STR指令的地址
      STR PC, [R0]                ;将PC=S ...

   看蒙了。。。。

网友:
加多少字节不是芯片制造厂说得算,是arm公司设计内核的时候规定的,另外你所说的保存pc指针是在异常返回的时候才需要考虑调整pc值的,函数调用等等不需要,直接mov pc,lr,关于加减8或者12就那么几种,数据终止加12,要看为什么就去arm公司下载文档研究吧

加几个字节跟具体芯片无关,大家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