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的信号频率不对

楼主(2012-06-24):
如题,大家好,我用的是nios自带的SPI内核实现的FPGA和DA之间的通信的,可问题就出现在了,产生的正弦信号频率和理想值差距很大,通过检测FPGA的DA时钟输入,发现时钟速率不合要求,请问,大家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首先是你确认你的程序对么、主时钟都设置对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你确认你的程序对么、主时钟都设置对了没?

这是我的程序
int main()
{
  *************
while(1)
{
    if(j!=1024)
    j++;
    else
    j=0;
    alt_avalon_spi_command(SPI_DA_BASE,0,2,wdata[j],0,NULL,0);
}
  return 0;
}
不知道哪里不对啊!

网友A:
那你就得请教NIOS高手了 不太会玩NIOS 这东西刚刚开始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得请教NIOS高手了 不太会玩NIOS 这东西刚刚开始学

谢谢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