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飓风开发 试验 microBlaze 控制Leds成功的么?

楼主(2012-06-24):
前面按照教程,一步一步走下来

写完C程序后,出了问题
#include "xparameters.h"
void main()
{
        int *i;
        i=0x81400000;
        (*i)=0xff000000;
}
点灯代码有点区别,,主要是地址问题,教程上的是 0x40000000;

我一步一步下来,,led的地址是 0x81400000;
地址是区别之一

还有一个就是工具的区别,我用的是ISE11,教程上用的是 ISE7.1

其他没有区别了

安然按教程步骤,教程上,完成C工程后,的第一步,就是下面这个:

编译C工程:选择Generate Libraries and BSPs”

但是找到这个菜单后,执行完成
提示如下信息:

At Local date and time: Sun Jun 24 11:01:56 2012
make -f system.make libs started...
make: Nothing to be done for `libs'.
Done!

后面的诸如:
"
再选择Build All User Applications编译C工程。
生成网表:Generate Netlist
生成下载文件:Generate Bitstream
下载:Download
"

这些操作,均都不成功。。。

请教一下,哪里出了问题了呢? 谢谢

网友:
看一下system.ucf文件(默认应该是这个名字),看一下LED的引脚分配对应实际的寄存器数据位。
简单来说把(*i)=0xff000000;改成(*i)=0xffffffff;试试看能不能点亮。
PS:注意开发板原理图LED管脚是高电平点亮还是低电平点亮……

这些实验其实都是官方的EDK教程,xilinx已经不支持ISE7.1了,
打包一份13.X版本的EDK教程,EDK资料几乎都是官方的这几个实验,剩下的就看悟性了……
LZ好运……

attach://27418.rar

楼主:
谢谢你

我的步骤,是完全按照教程上的步骤来的,管脚分配,电平是低的,,,

C 代码都是直接炒教程上的

我现在是执行类似编译之类的动作,不行顺利下去。。。
选择Generate Libraries and BSPs”

但是找到这个菜单后,执行完成
提示如下信息:

At Local date and time: Sun Jun 24 11:01:56 2012
make -f system.make libs started...
make: Nothing to be done for `libs'.
Done!

这些样子的提示

这个您提到的有关系么? 谢谢

楼主:
把昨天的程序又重新弄了一遍

一直到生成Bits 文件都没有错误

但是开始下载时,出了错误,请帮忙呀
错误如下:

--------------------------------------------------------------------
INFO:iMPACT:2219 - Status register values:
INFO:iMPACT - 0011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INFO:iMPACT:579 - '2': Completed downloading bit file to device.
INFO:iMPACT - '2': Programing completed successfully.
INFO:iMPACT - '2': Checking done pin....done.
make: *** [download] Error 1
Done!

楼主:
OK了

要擦除一下xcf02s 一下,,才能通过JTAG 下载。。。。
不知道为啥?

貌似通过USB口的下载工具,就不需要先擦除一下 xcf02s
何解?

网友:
xilinx官方授权的开发板都集成usb-jtag的,调试下载很方便。
有条件的话,尽可能买avnet,digilent或者xilinx官方出的开发板,虽然贵一点,但是用起来就没你这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