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温室监控系统(仿真+源程序+元件清单)

楼主(2012-06-24):
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呵呵

网友A:
看看,正想了解哪,谢谢L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正想了解哪,谢谢LZ

客气了,呵呵
刚做完,看大家需要不,呵呵
不过液晶有点奢侈

网友B:
我也做过这种的,,貌似和你差不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过这种的,,貌似和你差不多哈

其实是我的课程设计,╮(╯▽╰)╭

网友C:
用数码管的是不是要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数码管的是不是要难点?

应该差不多的,只是接线可能要多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差不多的,只是接线可能要多一点。。

实物做出来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物做出来效果如何。。。

下周才会做,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周才会做,呵呵

你在哪个地方上学啊。。我们也是要做这个课程设计。。。

网友D:
不错,遗憾没有1602,只有几块ks0108屏,楼主能否再发布一款无字库12864屏的我等就可以仿制了

网友E:
刚下了 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遗憾没有1602,只有几块ks0108屏,楼主能否再发布一款无字库12864屏的我等就可以仿制了 ...

你说的那个无字库的12864,只需要编码一下不就OK了么?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下了 挺不错的

呵呵,谢谢
还有人欣赏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哪个地方上学啊。。我们也是要做这个课程设计。。。

四川
莫非你也是四川的?
呵呵

网友:
    我来看一下,好点评一下

网友:
下载看看,最近也在搞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哪个地方上学啊。。我们也是要做这个课程设计。。。

讨论的爽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四川
莫非你也是四川的?
呵呵

嗯。。我西华の-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我西华の- -

我的学校比你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学校比你差

学校没多大关系吧。。。。你哪个学校的嘛,看我有同学在你们那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校没多大关系吧。。。。你哪个学校的嘛,看我有同学在你们那没。。。 ...

乐山的
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乐山的
呵呵

额。我有一哥们儿在乐山的成都理工的一个三本上学,学的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我有一哥们儿在乐山的成都理工的一个三本上学,学的通信。。。

好吧,隔壁的哦
呵呵

网友:
图片太小看不清楚

网友F:
做的挺好的.................但是有几个问题啊
这设定温度是只能在开始设定是吧...........
后期还想改变温度参数就要复位了
楼主1602的写函数,数据在E高电平之后才建立,这个有时候会不会出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挺好的.................但是有几个问题啊
这设定温度是只能在开始设定是吧...........
后期还想改变温 ...

额,1602的时序应该没有问题,显示没有出错
至于你想在中途设定温度的话,你可以用外部中断来触发设置
这个你可以自己去完善吧
呵呵

网友:
先下来学习学习18B20的知识点

网友G:
能否发一个大一点的原理图,我是一个初学者,对电路不是很懂,这个图很模糊,另外我感觉你描述的很少,对初学者来言,有点很迷惑,希望大师能出来发言,我qq:177878931,希望能关注一下,刚注册的号,不能发消息给你,很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否发一个大一点的原理图,我是一个初学者,对电路不是很懂,这个图很模糊,另外我感觉你描述的很少,对初 ...

里面有个仿真文件
你直接用PROTUES7.7以上版本打开就行了
我截图的
那个当然看不太清楚

网友C:
哥们儿,板子焊起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儿,板子焊起没。。。

说是元件还没回来
在学习板上搞了下
没啥问题
呵呵

网友G:
引用 楼主:
里面有个仿真文件
你直接用PROTUES7.7以上版本打开就行了
我截图的

PROTUES6.6怎么打开什么都没有.7.7我的装不上

网友:
好像是18b20的东东。。。。

网友:
谢谢楼主~正好在学习这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PROTUES6.6怎么打开什么都没有.7.7我的装不上

装不上?
好吧
那我不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是元件还没回来
在学习板上搞了下
没啥问题

这么我仿真的时候,把温度调到上限以上,电风扇支路的指示灯没亮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我仿真的时候,把温度调到上限以上,电风扇支路的指示灯没亮按。。。 ...

额,那个灯的颜色比较恶心,接近黑色了
你仔细看下应该是亮了的
你可以换个颜色的灯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那个灯的颜色比较恶心,接近黑色了
你仔细看下应该是亮了的
你可以换个颜色的灯来看看 ...

嗯,自习看了一哈么得问题。。。 课程设计有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那个灯的颜色比较恶心,接近黑色了
你仔细看下应该是亮了的
你可以换个颜色的灯来看看 ...

话说那26.27管脚接的上拉电阻和LED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那26.27管脚接的上拉电阻和LED有什么作用啊?

哈哈,那两个灯确实没用
因为我看老师给的仿真图也有,就画上了
╮(╯▽╰)╭
你真细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那两个灯确实没用
因为我看老师给的仿真图也有,就画上了
╮(╯▽╰)╭

可以作为电源的指示灯,不晓得对不对。。。

网友:
好强大呀!感觉好难得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是我的课程设计,╮(╯▽╰)╭

我的一个师哥也是做这个呢  貌似刚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