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带SDRAM或sram的fpga板子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6-24):
想自己画一个带SDRAM或sram的fpga板子,因为sdram会占用IO,我想达到这样的效果:
这些占用的IO,如果在做不需sdram的程序时,仍可以使用,可以外接其它外设,
当做需要用到sdram的程序时,sdram也可以用上,sdram占用的IO就不做它用。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我想的一个笨办法是,用VCC通过电阻接到sdram电源上,要用sdram时,焊个0欧姆的电阻上去,不用sdram,但又想用到它占用的那些IO时,就把这个电阻去掉。
但貌似还不是太方便。

网友:
可以再片选上做文章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把片选脚  用FPGA控制   用SDRAM时  设置片选  不用时释放片选  就可以用其他的用处。也可以单独用电平来手动调整。

网友(2012-08-05):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是专业从事缓存芯片市场推广,有意请联系:021-31166585

什么公司,有中文SDRAM  PDF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什么容量的SDRAM,我可以提供给你,麻烦留个联系方式!

有中文PDF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