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头文件问题

楼主(2012-06-24):
#include <STC12C5A.h>怎么打不开啊
???????????main.c(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STC12C5A.h',为什么????????

楼主:
我用的是keill编译器

网友:
你没有这个头文件。。。去STC官网下载一个。

楼主:
这个不是keill自带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keill自带的啊?????????

咆哮党?  打这个多问号.
KEIL可能都不知道有个MCU叫STC, 如何自带?

网友:
把51的稍微改下就可以了。你试试

网友:
你选择处理器的时候用12c呀!应该有,不然你都没有定义,你让编译器打开什么东西呀

网友:
自己做个,放到工程文件目录中

楼主:
最近期末考试,一直没来论坛,没有回复,各位不好意识啊?,7楼你说的处理器选择12c就可以,但是用keill选择处理器的时候,好像没12c的处理器,我找了二遍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