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算是电源吧:自校准的 6 位半电(压)源

楼主(2012-06-24):
设计理念:用 LTC2400 在一个闭环周期中测试一次“参考基准”,这里是 LM399,当然也可以是更加可靠的比如 LTZ1000,然后再测试一次 DAC 的输出,计算两者的比例差异并调整 DAC 使得两者保持一个恒定的比例,从而尽可能消除 DAC 的温度系数和老化的影响,将输出电压尽可能纠正到这个参考基准上。

设计目标:
1、6 位半的电压设定和回读分辨率 *
2、<10-25ppm 的年稳
3、曲线拟合纠正后 <10ppm 的线性误差

*实际上两个 DAC 各自具有 12bit 分辨率,合成步进可以达到 24bit(16,777,216)
* 实际上可以达到整 7 位,不过界面上只做了 6 位半

任意电压设定/非线性测试,非线性大概最大 1 个字

10V

9V

8V

7V

6V

5V

4V

3V

来一个有趣的,9.87654V

楼主:
强悍的温度自纠正能力

34 度时:

25 度时:

22 度时:

第二天重复测试

楼主:
电路图

模拟输入前置,ADC 驱动

DAC 、电压合成和输出增益

电压基准

单片机和显示部分

上位机控制程序:

楼主:
单片机上的源程序,加入了简要的注释,一些英文注释是我写程序的时候写给自己看的,语法什么的就不要深究了

读取和处理 ADC 部分代码,我去年发过的用 1602 LCD 做的 6.5 位表头中写有比较详细的注释就不重新写注释了,传送门:http://www.amobbs.com/thread-4899126-1-1.html

$Device= m16                        '声明使用的 IC
$Stack = 32
$Clock = 8                        '声明单片机的频率
$Timer2 = PWM, 8, Normal        '使用定时器 2 作为 PWM,这是为了给 12864 LCD 提供负压
$GLCD HD61202, Data=PORTC, Ctrl=PORTA, 128, 64, 3         '声明使用一个 12864 LCD,其驱动内置于编译器中
$Gctrl EN=0, WR=2, DI=1, CS1=5, CS2=4                         '声明显示器使用的 IO
$ShiftIn Data=PORTA.6, Clock=PORTA.7, Msb                 '声明一个软 SPI 输入端口,由编译器驱动
$ShiftOut Data=PORTB.0, Clock=PORTB.1, Msb                '声明一个软 SPI 输出端口,由编译器驱动
$LeadChar="0", Format(2,5)
$Baud = 1200,n,8,1                                        '声明硬件串口的设置

Const Reference = &b00000001                                   '声明模拟开关对应常量
Const ExternaIN = &b00000010
Const GndOffset = &b00000100
Const Synthesis = &b00001000

Dim F2HD As Flash Byte                                        '声明软字体,由编译器提供
Dim F0HD As Flash Byte

Declare Function Setdac(MastDAC As Word, SlavDAC As Word) As Byte        '声明用户函数 设置 DAC
Declare Function SetVoltage(fVoltage As Float) As Byte                        '声明用户函数 设置电压
Declare Function SetChannel(Channel As Byte) As Byte                        '声明用户函数 设置模拟开关通道
Declare Function Getinlerr(fVoltage As Float) As Word                        '声明用户函数 获得非线性误差
Declare Interrupt Urxc()                                                '声明使用串口破中断

Enable Interrupts
Enable Urxc

Dim i As Byte
Dim iSmsetp As Byte
Dim iBusystp As Byte
Dim iTrd As Byte
Dim iDraw As Word
Dim CurrentChannel As Byte
Dim itm As Byte
Dim baCalChannel As Bit
Dim bUartset As Bit

Dim tTxt As String *15
Dim tm As String *7
Dim tCmd As String *4

Dim iDa As Byte
Dim iDb As Byte
Dim iDc As Byte
Dim iDd As Byte

Dim iTa As Byte
Dim iTb As Byte
Dim iTc As Byte
Dim iTd As Byte

Dim bREGas(33) As Byte
Dim bREGbs(33) As Byte
Dim bREGcs(33) As Byte
Dim bREGds(33) As Byte

Dim bREGar(33) As Byte
Dim bREGbr(33) As Byte
Dim bREGcr(33) As Byte
Dim bREGdr(33) As Byte

Dim fTrn As Float
Dim fOut As Float
Dim fReference As Float
Dim fSynthesis As Float
Dim fCalsacles As Float
Dim fCalfSynth As Float

Dim fVoltage As Float
Dim fError As Float
Dim fVset As Float
Dim fVtrn As Float
Dim Vseth As Word
Dim Vsetl As Word

'Dim uVseth As Word
'Dim uVsetl As Word

Dim fSetting As Float
Dim fCurerr As Float
Dim fPreerr As Float
Dim fIerr As Float
Dim fDerr As Float
Dim iPv As Word
Dim iIv As Word
Dim iDv As Word

Dim wErr As Word

Pwm2 = 3
Set DDRD.7 'Setting the VLCD Pwm Output
Set DDRB.2 'Setting the CD4094 Strobe Output
Set DDRA.3 'Setting the LCD 12864 PowerUp Reset Pin
Start Timer2

PORTB.2 = 0   'Setting the CD4094 Strobe Basical Status

' Reset and Init. the Graph LCD
PORTA.3 = 0
WaitMs 200
PORTA.3 = 1
GLcdInit
Gcls

FontSet F2HD
GLcd(0, 0), "Program Init"
Wait 1
Gcls

fVoltage = 9900000
stt:                                                        '程序重新开始执行的断点,设置新的电压值后会转跳到此重新执行
Gcls
' ******************** Init Variable ********************

CurrentChannel = &b01101000
baCalChannel = 0

fReference = 0
fSynthesis = 0
fCalsacles = 6880731

iPv = 100000
iIv = 400
iDv = 10

fPreerr = 0
fError = 0
fIerr = 0

bUartset = 0

For i = 0 To 33
    bREGas(i) = 0
    bREGbs(i) = 0
    bREGcs(i) = 0
    bREGds(i) = 0
    bREGar(i) = 0
    bREGbr(i) = 0
    bREGcr(i) = 0
    bREGdr(i) = 0
Next i

' ******************** Init Variable ********************

Vseth = ReadEE(0)                                        '读取 EEPROM 中的校准数据
Vsetl = ReadEE(10)
fCalsacles = Vseth * 10000 + Vsetl

FontSet F0HD
Format(Scientific,6)
GLcd(0, 7), fCalsacles                                        '这是为了方便调试加入的,将 EEPROM 中的校准数据显示在 LCD 上

SetVoltage(fVoltage)
WaitMs 500

FontSet F2HD
Format(2, 5)
GLcd(0, 0), "Set"; fVoltage / 1000000; "VDC"

itm = 0
iSmsetp = 0

Do
   iSmsetp = iSmsetp + 1
   If iSmsetp > 67 Then iSmsetp = 67
   'GLcd(0, 7), "Smthsetp:"; iSmsetp                        '等待 ADC LTC2400 的忙碌信号,然后读取它

   iBusystp = 0
   Do
     iBusystp = iBusystp + 1
     WaitMs 1
   Loop While PINA.6 = 1
   'GLcd(0, 7), "iBusystp:"; iBusystp
   baCalChannel = Not baCalChannel
   If baCalChannel = 1 Then
      CurrentChannel = SetChannel(Synthesis)
   Else
      CurrentChannel = SetChannel(Reference)
   End If
   WaitMs 10

   iDa = ShiftIn
   iDb = ShiftIn
   iDc = ShiftIn
   iDd = ShiftIn

   iDd = iDd And &b11110000
   iDd = Swap(iDd)
   iTrd = iDc And &b00001111
   iTrd = Swap(iTrd)
   iTd = iDd + iTrd

   iTrd = iDc And &b11110000
   iTc = Swap(iTrd)
   iTrd = iDb And &b00001111
   iTrd = Swap(iTrd)
   iTc = iTrd + iTc

   iTrd = iDb And &b11110000
   iTb = Swap(iTrd)
   iTrd = iDa And &b00001111
   iTrd = Swap(iTrd)
   iTb = iTrd + iTb

   iTrd = iDa And &b00110000
   iTa = Swap(iTrd)                                        ' 读取 LTC2400 的 32 个 bit 并处理成 24bit 格式

   fTrn = 5 * (16777216 * iTa + 65536 * iTb + 256 * iTc + iTd - 33554432) / 16777216
   'fTrn = fTrn * 2002676 / 1000000
   FontSet F0HD

   Format(Scientific,6)                                        ' 用两串数组先入先出存放转换的结果,这样做是因为编译器提供的支持有限,无法使用单精度浮点数组。
   If baCalChannel = 0 Then
      'GLcd(0, 2), "Syn:"; fTrn
      For i = 1 To 32
          bREGds(i) = bREGds(i + 1)
          bREGcs(i) = bREGcs(i + 1)
          bREGbs(i) = bREGbs(i + 1)
          bREGas(i) = bREGas(i + 1)
      Next i
      bREGds(32) = iTd
      bREGcs(32) = iTc
      bREGbs(32) = iTb
      bREGas(32) = iTa
      fTrn = 0
      fOut = 0
      For i = 1 To 32
          iTa = bREGas(i)
          iTb = bREGbs(i)
          iTc = bREGcs(i)
          iTd = bREGds(i)
          fTrn = 5 * (16777216 * iTa + 65536 * iTb + 256 * iTc + iTd - 33554432) / 16777216
          fOut = fOut + fTrn
      Next i
      fOut = fOut / 32
      fSynthesis = fOut
      'GLcd(0, 4), "sm_Syn:"; fSynthesis
   Else
      'GLcd(0, 3), "Ref:"; fTrn
      For i = 1 To 32
          bREGdr(i) = bREGdr(i + 1)
          bREGcr(i) = bREGcr(i + 1)
          bREGbr(i) = bREGbr(i + 1)
          bREGar(i) = bREGar(i + 1)
      Next i
      bREGdr(32) = iTd
      bREGcr(32) = iTc
      bREGbr(32) = iTb
      bREGar(32) = iTa
      fTrn = 0
      fOut = 0
      For i = 1 To 32
          iTa = bREGar(i)
          iTb = bREGbr(i)
          iTc = bREGcr(i)
          iTd = bREGdr(i)
          fTrn = 5 * (16777216 * iTa + 65536 * iTb + 256 * iTc + iTd - 33554432) / 16777216
          fOut = fOut + fTrn
      Next i
      fOut = fOut / 32
      fReference = fOut
      'GLcd(0, 5), "sm_Ref:"; fReference
   End If

   fCalfSynth = fSynthesis / (fReference / fCalsacles)                        '经过先入先出寄存器后的转换结果被平滑,然后根据校准数据和非线性校正数据计算得到正确的电压值
   fCalfSynth = fCalfSynth + Getinlerr(fCalfSynth/1000000)
   'GLcd(0, 7), Getinlerr(fCalfSynth/1000000)

   If iSmsetp > 66 Then                                                        '当寄存器满了才认为可以进行电压修正
      FontSet F2HD
      Format(2,5)
      GLcd(0, 2), "Red"; fCalfSynth / 1000000; "VDC"
      'fSetting = fVoltage
      fCalfSynth = fCalfSynth
      fError = fVoltage - fCalfSynth                                        '获得测量值和设置值的差
      FontSet F0HD
      Format(3,1)
      GLcd(0, 4), "Err:"; fError; " uV"

      fCurerr = fVoltage - fCalfSynth                                        '用这个差值作为 PID 算法的入口,得到校正值去重设 DAC
      fIerr = fIerr + fCurerr
      fDerr = fPreerr
      fError = iPv * fCurerr + iIv * fIerr + iDv * fDerr
      fPreerr = fCurerr
      Format(Scientific,6)
      'GLcd(0, 5), "PID:"; fError

      fError = fVoltage + fError / 10000
      GLcd(0, 5), "Adj:"; fError
      SetVoltage(fError)
   End If
   FontSet F0HD
   GLcd(96, 7), Hex(iSmsetp); "/43"
   'GLcd(0, 5), "USet: "; tTxt
   If bUartset = 1 Then

      'GLcd(0, 6), "Usetf:"; fSetting

      fVoltage = fSetting
      'SetVoltage(fVoltage)

      iSmsetp = 0
      bUartset = 0
      GoTo stt
   End If
Loop

Function Setdac(MastDAC As Word, SlavDAC As Word) As Byte                '设置 DAC 的子函数,将入口值转换为 MAX515 适合的格式;MAX515 的 CS 接在移位寄存器 CD4094 上
Local bMastMSB As Byte
Local bMastLSB As Byte
Local bSlavMSB As Byte
Local bSlavLSB As Byte
Local Channelset As Byte

bMastMSB = Msb(MastDAC)
bMastLSB = MastDAC - bMastMSB * 256
bSlavMSB = Msb(SlavDAC)
bSlavLSB = SlavDAC - bSlavMSB * 256

Channelset = CurrentChannel And &b00001111
ShiftOut &b00000000; &b00000000; &b00000000; &b00000000; Channelset
PORTB.2 = 1 : WaitUs 100: PORTB.2 = 0
Channelset = &b01100000 + Channelset
ShiftOut bMastMSB; bMastLSB; bSlavMSB; bSlavLSB; Channelset
PORTB.2 = 1 : WaitUs 100: PORTB.2 = 0
Return 0
End Function

Function SetVoltage(fVoltage As Float) As Byte                                '设置电压的子函数,根据电压合成公式逆运算得到两个 DAC 应当的设置值
' the addsch VOut = Gain * (Vmast * R2 + Vslave * R1) / (R1+R2), Fullscale of the Vm and Vs all = 5V, R1 = 1K ohm, R2 = 1M ohm, Gain = 2.01509
fVtrn = fVoltage
fVset = fVtrn
' Get the MastDAC Voltage Setting Value
fVtrn = fVtrn / 2015090                        'the 2015090 is the Buffamp Gain( x2.01509)
fVtrn = fVtrn * 1001000 - 5000        'the 1001000 is the MastRes 1K and the SlaveRes 1M
fVtrn = fVtrn * 4095 / 4995005        'the 4095 is the 12bit DAC Full scale; 4995005 scale by addsch.(added the MastDAC Fullscale Voltage)
Vseth = fVtrn

fVtrn = Vseth * 5000000 / 4095
fVtrn = fVtrn / 1001000
fVtrn = fVset - fVtrn * 2015090
fVtrn = fVtrn * 1000000 / 2015090
fVtrn = fVtrn * 4095 / 5000
Vsetl = fVtrn

Setdac(Vseth,Vsetl)
Return 0
End Function

Function SetChannel(Channel As Byte) As Byte                                '设置模拟开关的子函数
Local Channelset As Byte
Channelset = &b01100000 + Channel
ShiftOut &b00000000; &b00000000; &b00000000; &b00000000; Channelset
PORTB.2 = 1 : WaitUs 100: PORTB.2 = 0
Return Channelset
End Function

Function Getinlerr(fVoltage As Float) As Word                                '获得非线性校正数据,它是通过测量和拟合得到的一个二次三项式,不过这没有经过深入的验证
Local bInlerr As Word

fVtrn = fVoltage
fVset = fVtrn

fVtrn = fVtrn * fVtrn * 7381
fVset = (fVset * 12381 + 645120)
fVset = (fVset - fVtrn) / 1000

bInlerr =  fVset
Return bInlerr
End Function

Interrupt Urxc(),Save 1
Local uVseth As Word
Local uVsetl As Word
Local uMSBh As Byte
Local uLSBh As Byte
Local uMSBl As Byte
Local uLSBl As Byte

InputBin tTxt

tCmd = Mid(tTxt, 1, 3)
If tCmd = "STV" Then
   tm = Mid(tTxt,4,4)
   uVseth = Val(tm)
   tm = Mid(tTxt,8,4)
   uVsetl = Val(tm)
   fSetting = uVseth
   fSetting = fSetting * 10000
   fSetting = fSetting + uVsetl
   bUartset = 1
End If

If tCmd = "CAL" Then
   tm = Mid(tTxt,4,4)
   uVseth = Val(tm)
   tm = Mid(tTxt,8,4)
   uVsetl = Val(tm)

   'uMSBh = Msb(uVseth)
   'uMSBl = Msb(uVsetl)
   'uLSBh = uVseth - uMSBh * 256
   'uLSBl = uVsetl - uMSBl * 256
   WriteEE (0,uVseth)
   WriteEE (10,uVsetl)

   bUartset = 1
End If

Enable Interrupts
End Interrupt

$Include "..\Help\samples\F2HD.bas"                                '编译器提供的软字体
$Include "..\Help\samples\F0HD.bas"

网友:
万一火了呢?

网友:
一定会火,看到过楼主的这个帖子,高手啊!

网友:
见证酷帖!

网友:
普通测量射试验这个经度确实可以了。期待程控电流输出控制。

网友:
坚决要向楼主学习,我又找到了前进的目标,我想我要是能搞个5位半的就足够了.
正好有个8层板要画,一定要挤出一块地方做这个.

网友A:
这种源程序,发了等于没发……b s !

网友:
楼主的程序是什么语言写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源程序,发了等于没发……b s !

那您上传一个发了不等于没发的源程序呗?

网友B:
楼主强人呀!小弟有几个问题问一下:(1)电源是不是按串联负反馈的形式来做的?(2)保证LTC2400读到的LM399的值和DAC的值为一恒定比例,这怎么实现?不太懂这的意思(3)两个12位的DAC合成分辨率能达到24位,这个听起来很玄乎呀?!这怎么实现呀?

网友:
希望楼主抽空略微解释一下,帮小弟扫扫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源程序,发了等于没发……b s !

你看不懂就等于没发? 这是BASAVR,  用basic 语言写的avr程序.

网友C:
*实际上两个 DAC 各自具有 12bit 分辨率,合成步进可以达到 24bit(16,777,216)

MAX515 是10bit 的DAC , 两个(通过运放加法合成)最高也只能是20bit吧 ?

网友:
这精度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X515 是10bit 的DAC , 两个(通过运放加法合成)最高也只能是20bit吧 ?

是的,手册上给出的是 10bit,两外两个低位 bit 说法是为了保持兼容,可是我使用的时候发现这两个 bit 是有效的,比如你写入 &b0000111111111100 那么它不能输出到满度(5V),而是 4.995V,这一点我也非常疑惑,甚至怀疑淘宝上的 JS 是不是用某个兼容的 12bit DAC 打磨给我了,如果谁能帮申请个样片来证实下就好了,所以,程序也按照 12bit+12bit 来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强人呀!小弟有几个问题问一下:(1)电源是不是按串联负反馈的形式来做的?(2)保证LTC2400读到的LM3 ...

(1)电源是不是按串联负反馈的形式来做的?(2)保证LTC2400读到的LM399的值和DAC的值为一恒定比例,这怎么实现?不太懂这的意思(3)两个12位的DAC合成分辨率能达到24位,这个听起来很玄乎呀?!这怎么实现呀?

1、是的,只不过用 ADC 作为负反馈的输入,比例微积分调整由算法进行,调整管变成了 DAC :)

2、就相当于运放保持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电压一直的意思 :)

3、不玄乎阿,你看两个 DAC 输出端是用两个电阻并联在一起的,那么并联端电压 Vo 就是 (Vdac1*R2 + Vdac2*R1) / (R1+R2),如果 R1:R2 是 1:4096(1K Ohm : 4.096M Ohm),那不就是啦?

网友:
肯定会火,哈哈

网友:
没看大懂哦,继续潜水了

网友:
先记着,回头学习下

网友D:
恩,感觉和以前在坛里看到那个六位半的电压表有点相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看不懂就等于没发? 这是BASAVR,  用basic 语言写的avr程序.

我不说上一句,楼主会注释给你看吗?做梦!

没注释,你看的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感觉和以前在坛里看到那个六位半的电压表有点相似

这个?

网友E:
楼主这种用法的是开创性的,用廉价DAC完成昂贵的高精度DAC的功能,精度达到6位半,确实很厉害,也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说上一句,楼主会注释给你看吗?做梦!

没注释,你看的懂吗?

人家又没有义务让你看得懂, 就是无注释的程序分享也已经很好了, 有什么可BS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说上一句,楼主会注释给你看吗?做梦!

没注释,你看的懂吗?

抱歉,因为我只是刚刚完成了总体的架构,未来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完善,所以还没有开始写注释,我是想等到大体上代码确定下来了才开始写中文注释了

网友:
说真的,我崩溃了,难得有这么让我激动的帖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

对的,难道是你做的??

网友:
很喜欢这个显示屏的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难道是你做的??

一看就知道了阿   当然是我做的,还有做模拟条图哟

大致上源程序和上面的读取部分类似,而且我去年发过一个用 1602 LCD 做的 6.5 表头,那个源程序我写的注释比较详细:
http://www.amobbs.com/thread-4899126-1-1.html

里面还有非线性数据测试和测试视频,然后我在其基础上使用点阵 LCD,做了这个表头,模拟条图部分很也难怪简单,用编译器提供的绘制直线函数绘制而已

这两个表头都是为了这个电压发生器(电压源)投石问路而做的,在其中还有一个东西

网友:
lz这UI做得挺漂亮的!
很有美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种用法的是开创性的,用廉价DAC完成昂贵的高精度DAC的功能,精度达到6位半,确实很厉害,也谢谢楼主 ...

这个想法来自于我试图用电桥平衡法用哈蒙量具从单一基准中获得其它电压值,最初的计划是用一台外置的高位表(H 3457/34401)和若干继电器、高精度电阻完成:
http://www.amobbs.com/thread-3641058-1-1.html

但这个计划终于没有实行,因为需要动用的资源实在是太多了   另外我在寻找合适的 ADC 的时候发现 Linear 的官方应用笔记 An86 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AN86 - A Standards Lab Grade 20-Bit DAC with 0.1ppm/° Drift: The Dedicated Art of Digitizing One Part Per Million
http://cds.linear.com/docs/Application%20Note/an86f.pdf

这加深了我的信心,在我的方案中还有一个内部参考的自我校准过程,所以就索性一起综合了,首先我试验了 LTC2400,去年发了一个帖子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4899126-1-1.html

然后我进一步将自校准的部分加入表头中,这个部分的成败决定了今天这个方案是否能进行,幸运的是测试非常成功,这一部分是去年底到今年初这个比较冷的时段进行的,这样可以较好测试温度系数

我的方案的初衷,就是尽可能降低对价格昂贵的特殊高稳定电阻的需要,简化硬件电路的设计和成本,降低硬件电路的调试精力,将能用软件做的事情丢给软件做,很多人都对电压基准有兴趣,但是制作高稳定电压基准需要使用数量较多,阻值特定的高稳定电阻,这些电阻价格昂贵、不易购买,并且一些方案还需要将电路恒温以保证温度特性,虽然这种纯靠硬件保证性能的做法可以实现很高的稳定度,但这是靠元器件的高指标达到的,存在 DIY 难度大、成本高的缺点,我就是想试图降低 DIY 这个东西的难度和成本   当然了,同时带来的还有可以获得任意电压的便利性,而传统做法只能得到单一电压。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方案存在天然的缺点,在极高的要求上,它还是不能和传统的电阻法制作的电压基准相比的,传统电阻法制作的电压基准,可以做到极高的稳定性和较小的温度系数(如果整体恒温则可以得到极好的温度特性),同时最重要的是噪声也很低,在 7 位半甚至 8 位半万用表的对比和校准中也能发挥作用,而我的方案存在两个天然问题

1、整体上的性能其实受限于 ADC,这里是 LTC2400。虽然可以通过对 0 点、增益进行校准的方式修正误差,但非线性误差它是存在的,即使我设计了非线性误差修正,但是这个非线性误差修正是根据较少的测试数据总结的规律进行的,没有进一步数据显示这个纠正是普适而且长期有效的纠正。也就是说,如果 ADC 的非线性随着时间而变化了的话,那么自校准的结果将不再可靠。

这一点,需要大量的成品,进行大量而长期的实测才能得到是或者否的证实,目前只能说“尚未明确”。

2、噪声,噪声有两个来源,一个是 DAC 和电压合成、增益缓冲电路产生的,它可以通过选择低噪声 DAC 和低噪声运放做得更好,但终究经过了较为复杂的 DAC 还是很难和传统的电阻法相比;第二个是 PID 程序的微调过程,它会产生大约 6-7HZ 的低频噪声,同时还有大约 0.1HZ 的超低频噪声(64x167ms),这是 ADC 的速度和程序原理决定的,当然可以通过暂时关闭数字闭环调整来消除这个噪声,不过此时输出的电压将不可靠。

目前我只是完成了大致的架构,主要在于证实我的这个想法它具有可行性,其它的还待深入的测试和完善,尤其是其长期性能,它是建立在很不靠谱的 LTC2400 这个芯片的基础上的,说实话我对此没有很高的信心,所以如果在一个相当数量的样本上,经过数年测试,能达到 10ppm 的年指标,那就算是达到目标了   当然,目前温度系数和线性度,大致上算是达到了目标(5ppm 的温度系数和线性度指标),不过这个指标应该在至少一年的时间和设计的温度范围内被保持,所以目前的测试还是非常不足的。

网友:
是我这里的问题吗?我看不到图片

尝试下载图片提示
415 Unsupported Media Type

网友:
很强大。6位半我是想也不敢想的精度

网友F:
楼主啊,这东西不配上LTZ1000基准太亏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啊,这东西不配上LTZ1000基准太亏了吧。

楼主做的是尽量低成本实现高性能, LM399价格便宜性能又好, 34401A都用它;  LTZ1000货少价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看就知道了阿   当然是我做的,还有做模拟条图哟

大致上源程序和上面的读取部分类 ...

液晶屏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强帖留名,好久没见到这么纯的技术贴了

网友:
basic写的,原来还真有人用basic写AVR啊………………
电源开眼界了,basic也开眼界了,顶LZ~~~~~~~~~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液晶屏是什么型号呢?

是并口的传统 12864,编译器内置了驱动,如果用别的串口液晶屏就要自己写驱动了

***************

basic写的,原来还真有人用basic写AVR啊………………
电源开眼界了,basic也开眼界了,顶LZ~~~~~~~~~

这个我只会 BASIC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啊,这东西不配上LTZ1000基准太亏了吧。

现在还在方案可行性的测试阶段,当然用 399 来测试啦,LTZ 我就那么两三个不舍得阿   你看我连 MAX541 的样片都不舍得用,用了两片 MAX515 来测试的说   当然到了长期实施测试阶段,这个配合 LTZ 进行长期测试的可以有,作为一个可选的基准选件吧,不过我并不是很想,LTZ 太难买到也太贵了,当然你手头上据说有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做的是尽量低成本实现高性能, LM399价格便宜性能又好, 34401A都用它;  LTZ1000货少价贵 ...

是的,如果在长期的测试中表明这个方案的跟踪特性足够好,那么可能它配合 LTZ 能实现更高的指标也说不定,毕竟 LTZ 的内恒温温度可以自己设定,设定得比较低的话有利于延缓老化速度,同时降低噪声,此外 LTZ 的温度系数也容易做得比 LM399 好。不过我还是倾向于在大量测试中以 399 为主,其实 LTZ 外围电路比较复杂,也容易增加不可靠因素,同时对部分电阻要求也是相当高的。

34401A 使用的 LM399 怀疑是经过筛选的,或许我们一般买到的 399 没有那么好,不过这个只是猜测,我测试了两个来自 Linear 的 399 样片和两个在 JS 处购买的也是 Linear 的 399,温度系数差的接近 0.3ppm,好的小于 0.1ppm(太小了测试数据不确定性比较大),但是老化就不好说了,毕竟内恒温温度太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还在方案可行性的测试阶段,当然用 399 来测试啦,LTZ 我就那么两三个不舍得阿   你看我连 M ...

昨天数了一下,包括一个全新的,总共42个。 早就知道这东西难买了,见到一个买一个,就搜罗起来了。还有14个成品在接受老化测试。也就是说手头总共有56个,哈哈。

我一直担心2400的线性问题,尤其是线性的长期稳定性,你玩了这么久,能不能说说你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数了一下,包括一个全新的,总共42个。 早就知道这东西难买了,见到一个买一个,就搜罗起 ...

太奢侈了

关于 2400 的线性问题,我也担心,很多人都担心,都不持乐观态度,麻烦的地方是这个需要大量而长期的测试,而这个测试目前还没有开始,原因很简单,没有人帮我画 PCB 阿

网友:
这个是高手,我只能围观了,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膜拜,高人

网友H:
34410 ltz.... 都是高端货 LZ肯定是38度那边的人

网友:
不错。这么好的贴居然还有人泼冷水。唉。人心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路图

模拟输入前置,ADC 驱动

这个电路用了很多遍,搂着可否给讲一讲这其中的电阻电容是如何确定的呢?

初步计算了一下,这个电路的带宽只有120Hz,不知道为什么楼主要选用这么小的带宽,是为了抑制噪声吗?还是。。。

个人觉得这个调节过程有点像逐次逼近型AD;

AD的线性度决定整个电路的精度;

其中的开关是用什么实现的,机械开关or模拟开关?

网友:
酷啊  论坛总有新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H:
34410 ltz.... 都是高端货 LZ肯定是38度那边的人

你说对了,楼主确实是那边过来的

网友:
DAC的用法比较创新

网友J:
电源的重要指标有一项快速的负荷特性和响应时间,这个才是难点,为什么大量的电源使用硬件来实现,相比与这个相关吧,楼主什么时候也测试下。

网友:
lz是否能将字体上传? 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源的重要指标有一项快速的负荷特性和响应时间,这个才是难点,为什么大量的电源使用硬件来实现,相比与这 ...

楼主做的其实就是校准源, 用来校准3位半,4位半电压表用途,目的不是作为电源

网友:
其实还有更牛叉的合成方法。

网友:
强贴一定要MARK·

网友:
BS一下那位说风凉话的,虽然我也看不懂,但这是源码,不是HEX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手册上给出的是 10bit,两外两个低位 bit 说法是为了保持兼容,可是我使用的时候发现这两个 bit 是 ...

LZ出套件不?另外请LZ把你这个所使用的PID各个系数的值是多少麻烦列出来,特别是P参数,好让小的们对这个AD,DA 心里有个数

网友:
看到好东西了,帮顶下

网友K:
大神们往高精尖方向发展.我还在读图,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啊,看楼主的上位机vB写的,看来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确实很强悍。。。谁有意DIY?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神们往高精尖方向发展.我还在读图,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啊,看楼主的上位机vB写的,看来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

楼主经过多年修炼,已经打通任督二脉。

网友:
引用 楼主:
(1)电源是不是按串联负反馈的形式来做的?(2)保证LTC2400读到的LM399的值和DAC的值为一恒定比例,这 ...

谢谢楼主解释!!! ,学到了很多崭新的设计思想!真的很谢谢!要是能上传一份pdf格式的电路图那就更好了,可以从整体学习楼主的设计理念!!!

网友L:
呵呵,和这个有得一比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E7%83%AD%E9%97%B9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用了很多遍,搂着可否给讲一讲这其中的电阻电容是如何确定的呢?

初步计算了一下,这个电路的 ...

Rc 的大小取为不会在意外的时候运放输出到正轨或负轨,而产生过大的电流流过 2400 的 ESD 二极管,也就是说其本意是保护 LTC2400 的,而 Cout 的大小是 2400 这个芯片的要求*,2400 的输入端表现为一个开关电容,所以要求在 Vin-Agnd 之间旁路一个大约 1uf 的电容,当然这个电容的大小和响应速度、积分线性都有关系,我取较大的值同时 Cs 也取到 0.1u,确实如你所说抑制带宽降低噪声了,毕竟这个电路并不注重于动态性能

*参考 Linear 的手册第 23 页:
http://cds.linear.com/docs/Datasheet/2400fa.pdf

个人觉得这个调节过程有点像逐次逼近型AD;
AD的线性度决定整个电路的精度;

**************

对的,不过不如说、逐次逼近的 DAC

另外,An86:
http://cds.linear.com/docs/Application%20Note/an86f.pdf

用于切换外部输入/内部参考/同步电压输出...的开关是模拟开关,型号就是图上标注的 SW202,任何兼容的模拟开关理论上都可以替换,但实际上我用 LT202 什么的效果较好(这是样片)而 DG202 效果很差(这是淘宝上的假冒翻新器件),SW202 是能找到的效果较好、价格便宜的拆机件。质量不好的模拟开关,主要的问题表现在自动调零的步骤中不能很好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L:
呵呵,和这个有得一比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ghlight=%E5%87%91% ...

嗯,和这个的电源差不多是类似但又处于两个极端的参照物

mcuzgh 的是电源(Power Supply)我的是电压源(DC Voltage Source)

mcuzgh 输出电流达到 5A,我的设计小于 10mA*

mcuzgh 的负载调整能力应该很好(mcuzgh 原话:5A时也就比空载大20uV的误差)我的,阿?负载调整系数?那是什么,好吃的吗?

###########makesoft ###########
电源的重要指标有一项快速的负荷特性和响应时间,这个才是难点,为什么大量的电源使用硬件来实现,相比与这个相关吧,楼主什么时候也测试下。
###########makesoft ###########

响应时间这个 mcuzgh 的的不知道,我的,阿?响应时间?左看看右看看,今天天气很好嘛!**

mcuzgh 使用自制的 R2R DAC,我用商品 DAC

mcuzgh 的回读分辨率只有 4 位半,和设定分辨率差很远,我的回读分辨率和设定分辨率一致(上位机上设定和回读分辨率更高唷

mcuzgh 的电压输出和回读之间没有闭环系统,我的电压输出和回读之间有闭环系统***

所以说,有一点重叠的地方,不过具体的方向还是差很远的,设计的目标也完全不一样。

* 当然在 10mA 设计范围内,它应该有小于 1ppm 的负载调整能力
** ADC 的响应时间是 167ms * 64 个周期 = 10 秒,PID 调整的延时大约是 200 秒以上
*** 我这个设计说白了就是设计这个闭环啦,如果开环使用就和 mcuzgh 那玩意没差别了,或者说还没有他的具有负载能力,而且一旦开环我这破烂的温度系数可能比 mcuzgh 的电源还烂 人家毕竟用了正经的高稳定电阻,我就是低成本设计阿

网友I:
引用 楼主:
Rc 的大小取为不会在意外的时候运放输出到正轨或负轨,而产生过大的电流流过 2400 的 ESD 二极管,也就是 ...

谢谢你的回答

文档中这样写道:
If the total capacitance at VIN (see Figure 17) is small
(< 0.01mF), relatively large external source resistances (up
to 20k for 20pF parasitic capacitance) can be tolerated
without any offset/full-scale error.
就是说小的输入电容,可以有大的源内阻而没有任何的 offset/full-scale error;

但是通常的理解是这样的,输入端有一个开关电流(采样电流),如果输入端子有大的电容存储电荷,那么采样电流从这个电容上面汲取电荷,而输入电压不会偏离多少,这样子得到的结果偏离真实值就小。
这与文档中得描述有点不一样,楼主可否说明一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和这个的电源差不多是类似但又处于两个极端的参照物

mcuzgh这位大神就是你那个HSPY电源的设计者 ,不知道量产后为什么质量如此不堪.

网友:
很强悍的作品,看看照片已满足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谢谢你的回答

文档中这样写道:

用ADC采样后再调整DAC的输出作为高精度、高稳定度的电压源有些疑问。1 以现有的ADC芯片精度有限(要实现全量程,难度更大,相当于做了一块高精度万用表,国产的61/2表的精度做到最好的也就0.002%还得来回漂移),2 稳定度受限,只要有调整稳定度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要同时保证精度和稳定度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点,但这个点不大好找,所以国外的高精度电压源很少采用这种方式。以上是个人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

楼主的这个表头有套件吗?

网友:
弱弱问一句  精度这么高 有什么用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种用法的是开创性的,用廉价DAC完成昂贵的高精度DAC的功能,精度达到6位半,确实很厉害,也谢谢楼主 ...

这个真不是开创性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158152-1-1.html

网友:
赞楼主两次(两次两字是为了保证内容大于10字节)

网友E:
引用 网友M:
这个真不是开创性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158152-1-1.html

那个帖子是PWM的传统方式,楼主这个是引入高位ADC的负反馈技术,楼主这个是低成本高精度DAC的很好解决办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E:
那个帖子是PWM的传统方式,楼主这个是引入高位ADC的负反馈技术,楼主这个是低成本高精度DAC的很好解决办 ...

呵呵,你没看完那个帖子里的链接吧?

那个电路原本就是用于两个低精度DAC的合成高精度DAC的,只是当时machao老师讨论的是PWM合成,所以就把这个电路改成适合PWM的形式了(里面的图是我画的,只要把前边的两个缓冲器去掉,就是DAC模式了)

楼主的电路核心部分跟这个是一样的,只是加了个ADC用于校准误差,因此这个电路的精度取决于这个ADC,但是你要知道,好的ADC可一点也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呵呵,你没看完那个帖子里的链接吧?

那个电路原本就是用于两个低精度DAC的合成高精度DAC的,只是当时ma ...

两个 DAC 的合成属于很通俗的用法了,我用两个 DAC 来合成无非是因为 AD5791 这种 20bit DAC 很贵、非常贵,自己做一个分立器件 DAC 则也不见得便宜还体积大复杂而已,这个在我的设计中只是一个细枝末节,它是可以被随意替换的,你要替换为一个 20bit 的商品 DAC 或替换为一个自制的分立器件 DAC 都无所谓,而且是 R2R 还是 PWM 也无所谓,这不是本设计的理念,本设计的理念就是

1、一个用于校准 DAC 的数字 ADC 闭环
2、一个用于校准 ADC 的内部参考

**************** 所以你说的没错 ****************

只是加了个ADC用于校准误差,因此这个电路的精度取决于这个ADC,但是你要知道,好的ADC可一点也不便宜啊。。。。

**************** 所以你说的没错 ****************

只是,只是,但这个只是就是我的设计理念,它确实只是那样,但我能用如此低成本的设计达到如此高的指标,就是靠了这个只是啊   我的理念就是 1、用 ADC 去校准 DAC,ADC-DAC 形成闭环;2、用一个内部参考去校准 ADC,这样再通过步骤 1 实现输出电压和内部参考保持一致的比例,消去温度变化的影响,确实只是这样而已。

当然,好的 ADC 不便宜,但是好的 DAC 更不便宜,你可以看看 AD5791 和 LTC2400 的官方报价,那我这个还是太便宜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两个 DAC 的合成属于很通俗的用法了,我用两个 DAC 来合成无非是因为 AD5791 这种 20bit DAC 很贵、非常 ...

呵呵,楼主你别急~,我只是对春风的话发表一下意见而已,没有批判你的意思:)

Linear 的这个方案我个人也觉得还是很不错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挺合适,只是如果要求高的话,成本就不见得占优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ADC采样后再调整DAC的输出作为高精度、高稳定度的电压源有些疑问。1 以现有的ADC芯片精度有限(要实现 ...

用ADC采样后再调整DAC的输出作为高精度、高稳定度的电压源有些疑问。1 以现有的ADC芯片精度有限(要实现全量程,难度更大,相当于做了一块高精度万用表,国产的61/2表的精度做到最好的也就0.002%还得来回漂移),2 稳定度受限,只要有调整稳定度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要同时保证精度和稳定度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点,但这个点不大好找,所以国外的高精度电压源很少采用这种方式。以上是个人理解

*************************************************

这里有几个问题,

1、你说没有这样的电压源,其实不完全正确,比如 Fluke 5440b 什么的就在一定程度上类似,只是实现的具体方法有所差异,5440b 用一个大概 16 位这样(或者 18 位?)的 ADC 来完成差错调整,之所以用的位数不高因为它是用电桥平衡法,之所以是电桥平衡法是因为它是 Voltage Standard,而计量界承认的电压传递它只能是这个方法。但不代表这是唯一的方法,我的方法它是不被计量界承认的,因为这个方法的核心取决于不那么靠谱也没有长期数据支持的一个 ADC。

2、用一个 ADC 完成电压的传递和转移也不是我首创的,其实已经有这样做的商品仪器,尤其是万用表,比如惠普(安捷伦)3458A、爱德万 6581,都是用其内部的 ADC 完成外部 10V 校准源 - 内部 7V 参考的传递和转移的。

当然,你提出的问题都是存在的,

1、现有商品 ADC 精度有限,这个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商品 24bit-31bit ADC,它在牺牲速度的情况下还是能获得不错的 ENOD 分辨率* 的,那么只要满足本设计需要的 1ppm ENOD 分辨率,它还是可以采用的
2、所以,我这个不是做万用表阿,有 ADC 部分的设备很多,万用表只是其中一种,一台完整的万用表需要顾及到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另外表的基本精度指标受限于更多的条件,而我简化了这些因素不说,更重要的是我的指标是在数字闭环状态下靠对内部参考的误差调整实现的,这个国内的万用表我看了一下似乎没有采用,国外的嘛,3458、6581 什么的它们都是这样做的,所以年指标都在 8ppm 甚至更好。我的目标(是目标不是指标)是 10-25ppm,这个差不多吧(25ppm=0.0025%)。
3、稳定度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是无解的,不过可以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暂时让数字误差调整部分开环,获得短期高稳定度而牺牲温度稳定性;一个是在程序设计中考虑误差调整值较小的时候不进行调整,这些都是需要后期慢慢考虑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呵呵,楼主你别急~,我只是对春风的话发表一下意见而已,没有批判你的意思:)

Linear 的这个方案我个人 ...

呵呵   我的设计中我的创意思想主要在于误差调整上,其中既有用 ADC 来对 DAC 进行误差调整,又有用一个内部高稳定参考对 ADC 本身进行误差调整,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的。当然其中任何一个思想你都能找到已经有的应用,其实这不奇怪,我们的创新总是建立在前人的创造基础上的

*******************************************
Linear 的这个方案我个人也觉得还是很不错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挺合适,只是如果要求高的话,成本就不见得占优势了
*******************************************

那是肯定的,所以我的定位也不高,而且也没有试图实现一台完整的商品仪器的意思,因为那不是很轻易可以完成的,就在上次我放出一个 6.5 位表头的时候也有人提到自制的万用表,我当时就说表头,距离一台成品万用表还很远

*******************************************wahuahua*******************************************
以现有的ADC芯片精度有限(要实现全量程,难度更大,相当于做了一块高精度万用表,国产的61/2表的精度做到最好的也就0.002%还得来回漂移
*******************************************wahuahua*******************************************

所以说,只是实现一个单纯的、量程都很有限的电压表头,和实现一个完成的万用表,那个是差很远的,我这里仅仅只是应用了一台万用表中极少的部分,而且量程范围都是很有限的而已,影响精度的因素少了,需要考虑的东西也就少了,所以千万不要拿去和商品仪器比阿,这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个人捣鼓出来的,适合业余爱好者 DIY 的东西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M:
呵呵,你没看完那个帖子里的链接吧?

那个电路原本就是用于两个低精度DAC的合成高精度DAC的,只是当时ma ...

我倒是也没仔细看那个帖子,是初步的讨论,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此贴楼主可是亲自做出来的,参考价值极大,有实际的电路和数据,楼主在我们论坛是我所知道基准方面最牛的了。

网友:
收藏,好帖慢慢详读,

网友L: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的设计中我的创意思想主要在于误差调整上,其中既有用 ADC 来对 DAC 进行误差调整, ...

其实楼主的方法据我所知很早就有好几个人做过,只是没有公开发布。最终没有形成产品的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稳定度,特别是输出小信号的时候(如输出10.0000mV)就更明显了。我是做温控行业的,信号源如果跳动超过几个uV在计量局哪里可能就通过不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E:
那个帖子是PWM的传统方式,楼主这个是引入高位ADC的负反馈技术,楼主这个是低成本高精度DAC的很好解决办 ...

这个来自LINEAR的一个解决方案:
http://cds.linear.com/docs/Application%20Note/an86f.pdf

网友:
记号,也许哪天用到!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个?

LZ 这个 12864界面好漂亮啊,原帖在哪啊?

网友P:
表示不解,楼主的12864怎么可以显示那么多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表示不解,楼主的12864怎么可以显示那么多行呢?

不多呀,正好 5x7 点阵的 8 行阿,7 点(+1点)x8 = 64 点,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O:
LZ 这个 12864界面好漂亮啊,原帖在哪啊?

呵呵,这个 12864 的表头没有专门发过贴,只是专门发了一个 1602 表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来自LINEAR的一个解决方案:
http://cds.linear.com/docs/Application%20Note/an86f.pdf

是的,An86 也是我唯一列出的参考文献,在 36 楼我简要总结了我的设计的历程,它最初的想法是我在大学的时候试图用 7135 来做平衡电桥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实楼主的方法据我所知很早就有好几个人做过,只是没有公开发布。最终没有形成产品的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稳 ...

所以这个也并非商品化的东西,而是一个业余的 DIY 而已,至于稳定度的问题可以变相解决,就是通过暂时开环使 ADC 不介入调整,业余使用当然没问题 实际上商品高位电压发生器(直流电压源)我也有一台日本横河的 7651,它的表现并不好,温度系数很大,线性更是一塌糊涂,而且稳定性竟然也很一般,其实我主要是想自己捣鼓一个分辨率更高(7651 是 5 位半),线性更好,温度系数尤其好的东西代替我那糟糕的 7651 啦,现在看来我的设计可以胜任,那么就可以了,至少我已经在大部分指标上做到比某些商品化仪器更好。至于开环状态下损失的性能,它是可以被部分解决或接受的缺点,至少某些商品仪器不是更糟糕嘛

当然,类似 Fluke 5440b 一类 Voltage Standard 级别的这个不是我要去设计取代的目标,这个不能混为一谈嘛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的,An86 也是我唯一列出的参考文献,在 36 楼我简要总结了我的设计的历程,它最初的想法是我在大学的 ...

sorry 没有看到36楼
最近我也在捣鼓一个精密的低频功率信号源,以前用两片AD7541做的,现在改成用一片AD5791,已经屯了10片样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sorry 没有看到36楼
最近我也在捣鼓一个精密的低频功率信号源,以前用两片AD7541做的,现在改 ...

其实还有一些文献算是有关的,如果是大学生写的论文倒是可以列出,比如 HP(安捷伦)3458A 的自校准这个,但是它不是公开的文件,而且我也没有比较完全的版本,所以就不列出了;类似比如 Datron 的一些文献也难在网络上找到,并且 Datron 也已经不存在了。Linear 的 An86 属于器件、方案都直接相关的文献,当然是肯定要列出的

btw. AD5791?!!奢侈阿,我拖了那么多人费尽心思也才找到一片样片,尽管也计划放到这个设计中测试,但在其它环节尚未就绪之前可不舍得随便乱用

网友N:
引用 楼主:
其实还有一些文献算是有关的,如果是大学生写的论文倒是可以列出,比如 HP(安捷伦)3458A 的自校准这个 ...

我做的是信号源,所以除了定期的计量外,正常工作的时候是无法进行自校准的。以前用两片12bitDAC组合起来,线性度很有问题,校准很困难,这次索性就直接用AD5791来做了。

秀一下,刚拍的,AD5791BRUZ,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做的是信号源,所以除了定期的计量外,正常工作的时候是无法进行自校准的。以前用两片12bitDAC组合起来 ...

真令人口水直流阿 要不也匀两片给我

btw. 自校准也未必要在每一个周期(我这里是 167ms)做一次,比如 HP 3458、Adv 6581 的建议是 24 小时做一次。不过由于我用 ADC 去修正 DAC,因此会有一些麻烦,但依然可以改为设置值改变的时候做一次   毕竟我这个设计在需要速度的时候一次自校准只要大概两三个周期,不到半秒钟时间;而 6581 执行一次自校准要 4 分钟多,3458 更是需要十几分钟一次。

网友:
软件盲一个,有套件多好啊!有成品更好。

网友N:
引用 楼主:
真令人口水直流阿  要不也匀两片给我

btw. 自校准也未必要在每一个周期(我这里是 16 ...

我这一次就要用掉10片。。。下个月再帮你申一次样片吧。

网友Q: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 12864 的表头没有专门发过贴,只是专门发了一个 1602 表头的。

记得在在有个帖子里有提到你收到的HP的老电源,有提到这个表头,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L:
引用 楼主:
所以这个也并非商品化的东西,而是一个业余的 DIY 而已,至于稳定度的问题可以变相解决,就是通过暂时开 ...

呵呵,对不起,不是在挑毛病,而是觉得这种思路有它的局限性,我觉得以楼主的电路功底应该构思一些顶级的,而不是捣鼓一些不论不类的东西,有点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L:
呵呵,对不起,不是在挑毛病,而是觉得这种思路有它的局限性,我觉得以楼主的电路功底应该构思一些顶级的 ...

我的功底?笑话了   而且我毕业后一天都没干过本专工作,直接去卖家具去了   现在咱只是业余中的业余罢了,捣鼓点小东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记得在在有个帖子里有提到你收到的HP的老电源,有提到这个表头,找了好久没找到 ...

见笑了,这个表头算是本帖制作的阶段性产品之一吧,当初主要是用 12864 可显示内容较多的优势来测试和验证一些东西,因此处于亮骚的目的顺便写了一个表头的程序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对这个表头感兴趣,我计划在本帖制作大体完成后,把这个表头给完善一下,有几位网友有意发行这个表头产品,不过目前问题还比较多,主要是 ADC(LTC2400)的输入并非高阻抗的而是一个开关电容阵列,这导致会从被测源上 Source 或 Sink 一定电流,如果在其前面加上缓冲电路则需要对这个电路的失调进行调整(Auto Zero),因为表头具有 1uV 分辨率,绝大多数运放的失调都远超过这个值而具有明显的表现,那么如果要发行此表头,是否要加入这个缓冲(兼失调调整)电路呢?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这一次就要用掉10片。。。下个月再帮你申一次样片吧。

如此那就先多谢了

网友:
高手能传测试视频吗?

网友R:
顶楼主,不但东西做的好,而且很耐心的解答各种问题!
同样关注12864的表头程序,呵呵!

网友:
很是享受楼主的设计思想和分析过程,大师应当都是这么产生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顶楼主,不但东西做的好,而且很耐心的解答各种问题!
同样关注12864的表头程序,呵呵! ...

那个东西等这个基本做好开始测试后再去完善它,然后丢上来吧

另外应对某些人的“使用编译器提供的 LCD 显示驱动”的质疑,用 BASIC 写了一个 KS0108 兼容的 19264 屏驱动    对于用 BASIC 的人来说这个够蛋疼了,其实编译器提供的东西拿来用没什么不好

$Device= m16
$Stack = 32
$Clock = 8

Dim i As Byte
Dim j As Byte
Dim Ft1 As Flash Byte
Dim Charat As String *33

Declare Function WriteKS(Code As Byte, Channel As Byte) As Byte
Declare Function SetKS(Code As Byte, Channel As Byte) As Byte
Declare Function InitKS() As Byte
Declare Function ResetKS() As Byte
Declare Function ClsKS(GRAM As Byte) As Byte
Declare Function DrawPix(x As Byte, y As Byte) As Byte
Declare Function DrawPage(x As Byte, Page As Byte, Code As Byte) As Byte
Declare Function DrawChr(x As Byte, Page As Byte) As Byte

DDRA = &b11111111
DDRC = &b11111111

InitKS()
ClsKS(0)

WaitUs 10

Charat =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
DrawChr(1,0)

Charat = "PQRSTUVWXYZ[/]^-,abcdefghijklmno"
DrawChr(1,1)

Charat = "pqrstuvwxyz{|}\~!'#$%&()*+-."
DrawChr(1,2)

Wait 1
i = 0
Do

  Charat = "              "
  DrawChr(1,4)
  Charat = Str(i)
  DrawChr(1,4)

  i=i+1
  WaitMs 250
Loop

Function SetKS(Code As Byte, Channel As Byte) As Byte
PORTC = Code
Select Case Channel
       Case 1 : PORTA.3 = 0 : PORTA.4 = 0
       Case 2 : PORTA.3 = 1 : PORTA.4 = 0
       Case 3 : PORTA.3 = 0 : PORTA.4 = 1
End Select
PORTA.1 = 0
PORTA.2 = 0
PORTA.0 = 1 : WaitUs 1 : PORTA.0 = 0 : WaitUs 1
Return 0
End Function

Function WriteKS(Code As Byte, Channel As Byte) As Byte
PORTC = Code
Select Case Channel
       Case 1 : PORTA.3 = 0 : PORTA.4 = 0
       Case 2 : PORTA.3 = 1 : PORTA.4 = 0
       Case 3 : PORTA.3 = 0 : PORTA.4 = 1
End Select
PORTA.1 = 0
PORTA.2 = 1
PORTA.0 = 1 : WaitUs 1 : PORTA.0 = 0 : WaitUs 1
Return 0
End Function

Function InitKS() As Byte
Local iC As Byte
ResetKS()
For iC = 1 To 3
    SetKS(&hc0, iC)
    SetKS(&h3f, iC)
Next iC
Return 0
End Function

Function ResetKS() As Byte
PORTA.5 = 0
WaitMs 200
PORTA.5 = 1
End Function

Function ClsKS(GRAM As Byte) As Byte
Local iP As Byte
Local iQ As Byte
Local iC As Byte

For iC = 1 To 3
    For iP = 0 To 7
        For iQ = 0 To 63
            SetKS(&hB8 + iP, iC)' : WaitUs 1
            SetKS(&h40 + iQ, iC)' : WaitUs 1
            WriteKS(GRAM, iC)' : WaitUs 1
        Next iQ
    Next iP
Next iC
Return 0
End Function

Function DrawPix(x As Byte, y As Byte) As Byte
Local xAdd As Byte
Local xChip As Byte
Local yAdd As Byte
Local yCode As Byte
Local yPage As Byte
Local iStep As Byte
yCode = 1
xChip = ((x-1)/64)+1
xAdd = x mod 64
If xAdd = 0 Then
   xAdd = 63
Else
   xAdd = xAdd - 1
End If

yPage = (y-1)/8
yAdd = y mod 8
If yAdd = 0 Then yAdd = 8
For iStep = 1 To yAdd - 1
    yCode = yCode * 2
Next iStep
If yAdd = 1 Then yCode = 1

SetKS(&hB8 + yPage, xChip)
SetKS(&h40 + xAdd, xChip)

WriteKS(yCode, xChip)

End Function

Function DrawPage(x As Byte, Page As Byte, Code As Byte) As Byte
Local xAdd As Byte
Local xChip As Byte
xChip = ((x-1)/64)+1
xAdd = x mod 64
If xAdd = 0 Then
   xAdd = 63
Else
   xAdd = xAdd - 1
End If
SetKS(&hB8 + Page, xChip)
SetKS(&h40 + xAdd, xChip)
WriteKS(Code, xChip)

Return 0
End Function

Function DrawChr(x As Byte, Page As Byte) As Byte
Local is As Byte
Local iLs As Byte
Local iFn As Byte
Local iChn As Byte
Local bChr As Byte
Local xAdd As Byte

xAdd = 0
iLs = Len(Charat)
For is = 1 To iLs
    bChr = Asc(Mid(Charat,is,1)) - 32
    For iFn = 0 To 4
        iChn = Ft1(bChr * 5 + iFn)
        DrawPage(x+xAdd,Page,iChn)
        xAdd = xAdd + 1
    Next iFn
    xAdd = xAdd + 1
Next is
Return 0
End Function

' 字符码表:
Ft1 = &h00,&h00,&h00,&h00,&h00,&h00,
&h00,&h5F,&h00,&h00,&h00,&h03,
&h00,&h03,&h00,&h14,&h7F,&h14,
&h7F,&h14,&h44,&h4A,&hFF,&h52,
&h22,&h23,&h13,&h08,&h64,&h62,
&h36,&h49,&h55,&h22,&h50,&h00,
&h00,&h05,&h03,&h00,&h00,&h1C,
&h22,&h41,&h00,&h00,&h00,&h41,
&h22,&h1C,&h14,&h08,&h3E,&h08,
&h14,&h08,&h08,&h3E,&h08,&h08,
&h00,&hA0,&h60,&h00,&h00,&h08,
&h08,&h08,&h08,&h08,&h00,&h60,
&h60,&h00,&h00,&h20,&h10,&h08,
&h04,&h02,&h3E,&h51,&h49,&h45,
&h3E,&h00,&h42,&h7F,&h40,&h00,
&h42,&h61,&h51,&h49,&h46,&h21,
&h41,&h45,&h4B,&h31,&h18,&h14,
&h12,&h7F,&h10,&h27,&h45,&h45,
&h45,&h39,&h3C,&h4A,&h49,&h49,
&h30,&h01,&h71,&h09,&h05,&h03,
&h36,&h49,&h49,&h49,&h36,&h06,
&h49,&h49,&h29,&h1E,&h00,&h36,
&h36,&h00,&h00,&h00,&hA6,&h66,
&h00,&h00,&h08,&h14,&h22,&h41,
&h00,&h14,&h14,&h14,&h14,&h14,
&h41,&h22,&h14,&h08,&h00,&h02,
&h01,&h51,&h09,&h06,&h42,&h63,
&h52,&h4B,&h46,&h7E,&h11,&h11,
&h11,&h7E,&h7F,&h49,&h49,&h49,
&h36,&h3E,&h41,&h41,&h41,&h22,
&h7F,&h41,&h41,&h22,&h1C,&h7F,
&h49,&h49,&h49,&h41,&h7F,&h09,
&h09,&h09,&h01,&h3E,&h41,&h49,
&h49,&h7A,&h7F,&h08,&h08,&h08,
&h7F,&h00,&h41,&h7F,&h41,&h00,
&h20,&h40,&h41,&h3F,&h01,&h7F,
&h08,&h14,&h22,&h41,&h7F,&h40,
&h40,&h40,&h40,&h7F,&h02,&h0C,
&h02,&h7F,&h7F,&h04,&h08,&h10,
&h7F,&h3E,&h41,&h41,&h41,&h3E,
&h7F,&h09,&h09,&h09,&h06,&h3E,
&h41,&h51,&h21,&h5E,&h7F,&h09,
&h19,&h29,&h46,&h26,&h49,&h49,
&h49,&h32,&h01,&h01,&h7F,&h01,
&h01,&h3F,&h40,&h40,&h40,&h3F,
&h1F,&h20,&h40,&h20,&h1F,&h3F,
&h40,&h38,&h40,&h3F,&h63,&h14,
&h08,&h14,&h63,&h07,&h08,&h70,
&h08,&h07,&h61,&h51,&h49,&h45,
&h43,&h48,&h56,&h54,&h56,&h24,
&h02,&h04,&h08,&h10,&h20,&h3C,
&h42,&h42,&h43,&h24,&h3C,&h43,
&h42,&h43,&h24,&h80,&h80,&h80,
&h80,&h80,&h44,&h65,&h56,&h4D,
&h44,&h30,&h54,&h54,&h54,&h78,
&h7F,&h44,&h44,&h44,&h38,&h38,
&h44,&h44,&h44,&h44,&h38,&h44,
&h44,&h44,&h7F,&h38,&h54,&h54,
&h54,&h18,&h04,&h04,&h7E,&h05,
&h05,&h18,&hA4,&hA4,&hA4,&h7C,
&h7F,&h08,&h04,&h04,&h78,&h00,
&h44,&h7D,&h40,&h00,&h40,&h80,
&h84,&h7D,&h00,&h7F,&h10,&h28,
&h44,&h00,&h00,&h41,&h7F,&h40,
&h00,&h7C,&h04,&h7C,&h04,&h78,
&h7C,&h08,&h04,&h04,&h78,&h38,
&h44,&h44,&h44,&h38,&hFC,&h24,
&h24,&h24,&h18,&h18,&h24,&h24,
&h24,&hFC,&h7C,&h08,&h04,&h04,
&h00,&h48,&h54,&h54,&h54,&h24,
&h04,&h04,&h3F,&h44,&h44,&h3C,
&h40,&h40,&h20,&h7C,&h1C,&h20,
&h40,&h20,&h1C,&h3C,&h40,&h30,
&h40,&h3C,&h44,&h28,&h10,&h28,
&h44,&h1C,&hA0,&hA0,&hA0,&h7C,
&h44,&h64,&h54,&h4C,&h44,&h48,
&h55,&h56,&h55,&h24,&h00,&h00,
&h77,&h00,&h00,&h38,&h44,&h46,
&h45,&h44,&h38,&h45,&h46,&h45,
&h44,&h00,&h00,&h07,&h05,&h07

网友:
这个东西非常依赖AD的稳定性 跟精度啊  创意不错 我就只是想到 两个12位的DA 做成13位的DA

网友:
自校准的 6 位半电(压)源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2-07-27):
两个低精度的DAC合成一个高精度的DAC,长见识了
再加个ADC,高精度基准组成闭环检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前些天看过,忘了收藏,搜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了。教训啊!强帖光收藏对不起楼主,必须回。

网友:
太牛逼了,只能膜拜~

网友:
可静心研读

网友:
不懂,留个记号

网友:
UI 很好啊      精度也挺高的   佩服

网友(2012-09-27):
引用 楼主:
真令人口水直流阿  要不也匀两片给我

btw. 自校准也未必要在每一个周期(我这里是 16 ...

AD5791帮你申请好了2片样片,怎么给你?

网友:
这个相当强大,学习了~

网友:
佩服楼主,抽个时间好好学习下

网友:
强人啊,来学习了

网友:
好贴,值得慢慢回味,支持bascom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作品

网友S:
引用 楼主:
(1)电源是不是按串联负反馈的形式来做的?(2)保证LTC2400读到的LM399的值和DAC的值为一恒定比例,这 ...

==============================
3、        不玄乎阿,你看两个 DAC 输出端是用两个电阻并联在一起的,那么并联端电压 Vo 就是 (Vdac1*R2 + Vdac2*R1) / (R1+R2),如果 R1:R2 是 1:4096(1K Ohm : 4.096M Ohm),那不就是啦?
==============================

看前面的图纸,图纸上的2个dac输出串联的电阻分别是1K和1M,
实际电路是不是需要1K和4.096M ?

网友:
mark 自校准的 6 位半电(压)源

网友:
超级强大,想法很好,学习了

网友(2012-11-02):
好帖好帖,一气看完,学习了不少东西,感谢楼主这么好的东西,拓宽了我的思路。

网友T:
是基准电压源吧,我觉得精度够高的了。是不是航天级的应用啊,我想不出平常什么地方可以用的到这么高的精度的电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S:
==============================
3、        不玄乎阿,你看两个 DAC 输出端是用两个电阻并联在一起的,那么并联 ...

看前面的图纸,图纸上的2个dac输出串联的电阻分别是1K和1M,
实际电路是不是需要1K和4.096M ?

------------------

是的,根据需要合成的比例,调整这两个电阻值的比例,比如 Slave 是 1M,Master 就应该是 244 欧。

楼主:
引用 网友T:
是基准电压源吧,我觉得精度够高的了。是不是航天级的应用啊,我想不出平常什么地方可以用的到这么高的精度 ...

DC Voltage Source,但恐怕还不能叫做 Voltage Reference/Voltage Standard,噪声还比较大

网友:
大牛大牛大牛。。。佩服佩服;
LZ卖家具?

网友:
感谢楼主!
创新思想,发散思维。
在示波器电路中也是用多个A/D组合应用达到高速的目的。

网友:
顶一个再看、

网友(2012-12-02):
什么时候出成品啊。

网友U:
ad5791是贵,,但是ti的dac1220不贵啊,同样是20位,价格差的好多

网友:
神贴,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ad5791是贵,,但是ti的dac1220不贵啊,同样是20位,价格差的好多

1220 是 Delta - Sigma  DAC,看手册噪声较大,且线性、稳定度都较差,AD5791 的昂贵应该就在于以上的反面,1220 是单 5V 满度,1uVrms 噪声,15ppm 线性度和 1ppm 的失调、增益稳定度;5791 可达正负 10V 动态范围, 1uVpp 而不是 RMS 的噪声,此外线性度达到 1ppm,失调和增益稳定度达到 0.05ppm,非常低。此外,5791 给出了线性的长时间稳定度,这是很少有 DAC 给出的,所以这两个器件差别其实非常大。

网友U:
引用 楼主:
1220 是 Delta - Sigma  DAC,看手册噪声较大,且线性、稳定度都较差,AD5791 的昂贵应该就在于以上的反 ...

现在要做个0~10V信号源,室温下要能细分到0.1uV以下(需要比较稳定)。当时想是不是该用AD5791,看到价格以后心就凉了。不知道AD能不能给样片。
我是个新手,就这个要求“lilith”你觉得1220能满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U:
现在要做个0~10V信号源,室温下要能细分到0.1uV以下(需要比较稳定)。当时想是不是该用AD5791,看到价格 ...

0.1uV@10V,140dB,有哪个 DAC 敢说自己做得到的?AD5791 也只是 20bit、120dB 而已 而且这些姑且不论,100nV 以下的低频噪声都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吧,反正我是不知道要如何做的   1220 的低频噪声指标是 1uVrms,峰峰值差不多起码有 6uVpp,你觉得能做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这一次就要用掉10片。。。下个月再帮你申一次样片吧。

好奇,,你怎么能申请到这么多的?每次不是只能两片吗?重复申请的话那边还肯给?

网友U:
引用 楼主:
0.1uV@10V,140dB,有哪个 DAC 敢说自己做得到的?AD5791 也只是 20bit、120dB 而已  而且这些姑 ...

刚才看到你的帖子激动了,,,写错啦,是细分到0.1mV这个要求我觉得其实不是很高啦,,就是要信号稳定,怕跳动和长期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U:
刚才看到你的帖子激动了,,,写错啦,是细分到0.1mV这个要求我觉得其实不是很高啦,,就是要信号稳定, ...

1220 的指标是 1uVrms 噪声,你可以想想一下是不是能满足你的要求啦,我那玩意在调整状态下,有 10-15uVpp 低频噪声,非调整状态下能达到几个 uVpp,但比起商品源还是差了很多。长期的稳定性 1220 没有给出指标,5791 则有给出指标,不过这个可以通过软件的方法解决嘛

网友U:
引用 楼主:
1220 的指标是 1uVrms 噪声,你可以想想一下是不是能满足你的要求啦,我那玩意在调整状态下,有 10-15uVp ...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只是实验性质的东西,没指望到商品话的精度。
我学模电没多久,问个可能被笑话的问题啊。

图上这三个画圈的,加在上面有什么功能?看到有些评估板的参考电路都是直接连的。困惑啊

网友V:
我居然看完了,我居然对此有兴趣了。。。。

好奇的问问楼主,为何你用fast-bascom-AVR?为何不是Bascom-AVR?

看了你的程序代码,发现bascom的比较好理解,fast的难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只是实验性质的东西,没指望到商品话的精度。
我学模电没多久,问个可能被笑 ...

直接连就可以了,这个只是担心 OP27 不稳定加上去的,2400 的 VREF、Vin 内部是开关电容,需要一点驱动。另外这些 RC 降低了电路的响应速度同时也降低了噪声,但在要求速度的电路上要考虑这些 RC 的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居然看完了,我居然对此有兴趣了。。。。

好奇的问问楼主,为何你用fast-bascom-AVR?为何不是B ...

哦哦,因为当初用的就是 Fast AVR,所以就一直用它了   人都是比较懒的嘛   不过 FastAVR 对比较新的 AVR 支持不好,而且一直没有更新,其实也挺头痛啦。Fastavr 和 Bascom 好像就是一些编译器指示和内置比如 LCD、总线驱动的使用上有差异,具体到语法上都是一样的,所以应该不存在哪个更易懂的问题才是,我也曾经试过用了一下 Bascom,基本上 Fastavr 这边的代码可以直接复制,更改一下编译器指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因为当初用的就是 Fast AVR,所以就一直用它了   人都是比较懒的嘛   不过 FastA ...

那么,我可以在这个帖子里向你请教问题么?或者用PM请教?

用basic的人很少,在线的更少,教材也比较少。
好像我学不进去C,看着那一堆的符号,我就傻眼了。

网友:
值得学些

网友:
学习了,没有想到

网友:
好设备放在破桌子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上的源程序,加入了简要的注释,一些英文注释是我写程序的时候写给自己看的,语法什么的就不要深究了 ...

和34401之间的读数总有一点点差别不知是怎么回事?!要是有c程序就好了,真想用12864液晶显示大数字。还有,我最近用LTC2440做了一个表头,基准用的MAX6175,做下来发现没有预期的稳定,10uV级在跳动,而且短路测试不为0,想了解一下自校准、补偿等的实现方法,因为平时编程都是直接的,得到数据就满意了,但是现在想把东西做得更好更完美,望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34401之间的读数总有一点点差别不知是怎么回事?!要是有c程序就好了,真想用12864液晶显示大数字。还 ...

34401 不准呗   以下面的 8 位半表 6581 为准,34401 的准确度很一般的,我也懒得校准它。

高手不敢当,业余玩家而已,2440 我一直没用呢,最近用 ADS1232 做了一个表头测试板,结果还是很好的,输入噪声(将输入短路) 1.7uVpp,将一个电池作源接入,大概是 3.3uVpp,ADS1232 类似于 LTC2440,但性能比 2440 低,可以作为参考。2440 手册标称的失调误差最大 5uV,典型漂移 20nV/度来着?你直接短路 2440 的 Vinh to Vinl to GND 的话,如果不符合这个参数,那么 PCB 和程序可能存在问题?至于自校准,其实就是用模拟开关把 ADC 依次接到电路的输入参考地(校准失调)和一个稳定可靠的参考电压(校准增益)上,然后带入结果中消去失调误差和增益误差而已,如果只是消除失调误差,那么只要输入阻抗足够高、模拟开关质量足够好,比较容易实现;要修正增益误差,除了对模拟开关提出更高要求之外,一个稳定可靠的基准也是必须的。

网友:
楼主研究的很深入,这个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mark 自校准的 6 位半电(压)源’等楼主做到完善后,能有个产品与坛友分享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图

模拟输入前置,ADC 驱动

谢谢楼主的耐心回答!现在又有问题要向您请教了!看了图,自校准好像用的是10V电压,经过运放、电阻分压后得到5V的校准电压,LTC2400手册说的是能接受0~Vref的范围,这样最终能不能得到5V对应的数字量呀?LTC2400在5V供电和5V参考的情况下,能不能测0~5V的输入电压?

网友:
还有就是能不能告诉我你用的是哪个型号的模拟开关?!

网友:
马上自己也学着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耐心回答!现在又有问题要向您请教了!看了图,自校准好像用的是10V电压,经过运放、电阻分压 ...

LTC2400在5V供电和5V参考的情况下,能不能测0~5V的输入电压?

能,在 VCC=VREF=5V 时,能合法输入的电压范围是 -0.3V to +5.3V,不过在 0-5V 范围之外误差会变大。我目前用的模拟开关是 DG412,性能比较一般

网友:
我现在也想模仿楼主的界面,小字是5*8的,不知道大字是多少的?,感觉这样的界面真的很好看

网友(2013-02-21):
好贴啊 神人啊 学习啊 我要仿一个

网友:
感觉 很不错嘛

网友(2013-03-29):
这个电压源是我好好学习的例子,必须顶。

网友W(2013-05-15):
楼主,你知道你现在还在关注这个电源么?
我也在搞类似的电源,目前还没有加入软件闭环控制,只是纯硬件的,输出稳定性不够好,长时间太容易漂了;
加入ADC和DAC软件控制的话,DAC7678  和 ADS1255 这两颗你觉得合适不,手里就这两颗材料好搞到;
另外,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看你的电路图里面好像就基准源输出的运放用了两颗5ppm的低温票电阻,其他地方都不用么?我把所有的电阻(基准源输出分压、运放输出分压、反馈回路)都用了15ppm的电阻,还是不好使啊,我的基准源用的是TI的REF5040,没有LM399高级
目前还在找漂移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你知道你现在还在关注这个电源么?
我也在搞类似的电源,目前还没有加入软件闭环控制,只是纯硬件的 ...

您指的是 8.571K 和 20K 这一对电阻吗?实际上我做来测试长期性能的样机,这两颗电阻也用了 100ppm 的贴片电阻   业余爱好,好电阻太贵啦米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你知道你现在还在关注这个电源么?
我也在搞类似的电源,目前还没有加入软件闭环控制,只是纯硬件的 ...

输出稳定性不够好,长时间太容易漂了:

对的,漂移主要包括两个,温漂和时飘。前者可以通过使用低温度系数器件解决,后者需要使用的是“高稳定度器件”。比如我在原理图中对 8.571K&20K 电阻描述为使用 AEXT 或 Vishay S102C 电阻,这个电阻温漂指标是 5ppm,和 Vishay PTF56 的温漂指标接近,可是前者是金属箔电阻,长期稳定性能远好过金属膜的 PTF56。这一点在制作高稳定设备的时候需要注意。

看你的电路图里面好像就基准源输出的运放用了两颗5ppm的低温票电阻,其他地方都不用么?

看上图,我实际做了五六台样机来考核长期性能,这些样机处于成本   因素,所有关键电阻都是温度系数 100ppm 的贴片金属膜电阻(很便宜)。因为我的设计使用了数字闭环,因此电阻的温漂和时飘是可以被修正的(我呀考核的性能也就是这个修正性能)

我的基准源用的是TI的REF5040

REF5040 的长期稳定性能是没有那么好的,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基准 IC 刚焊接好之后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变化期,这期间可能主要是焊接应力的释放过程,通过高低温循环和振动可以加快这个过程。但是基准的正常老化只能用足够长的时间来解决,即使是 LM399、LTZ1000。

加入ADC和DAC软件控制的话,DAC7678  和 ADS1255 这两颗你觉得合适不,手里就这两颗材料好搞到;

我的试制样机中,除了本帖提到的 LTC2400+AD5541 组合,还有 ADS1232 以及其它 DAC 的组合,ADS1255 我(请朋友帮我)申请了一个样片,主要是最近没空还没焊到样板 PCB 上   1255 性能远好过 1232、2400,我想是非常合适的。这个设计对 DAC 要求不高。

另外,如果注重的是开环下的性能,则应该加重基准和 DAC 的稳定性考虑,比如使用更高稳定性的基准,以及更高稳定度、更低温度系数的 DAC(eg. AD5791)。

网友W:
非常感谢楼主的详细解答啊;
不过我还有个疑问,如果都是选用100ppm这样的电阻,那么如何能保证ADC正确采样到输出的电压信号呢?我的输出电压有好几路,有些比较低,0~5V,这个可以直接采样,但是有些比较高8V~16V,还有更高的20V~60v,这些就需要通过分压电阻再采样
昨天我又做了个实验,将REF5040的输出经过15ppm电阻分压后给运放OPA277做的跟随器输出1V,然后用功率电阻对板子加热,分别测试基准输出端,电阻分压端,和运放输出端,一词来确认到底是基准漂移,还是电阻漂移,还是运放漂移,结果很鬼扯,在老化几个小时之后,输出基本就稳定了,用不用电阻加热,各点电压都没啥变化(六位半34401万用表测试的)基准在3.0000至3.0001,分压电阻0.99972至0.99975,运放输出1.00007至1.00009,都在万分之一以下;
但是我做到另一个板子上的那几路,变化都到万分之五了,郁闷啊。

网友X:
引用 楼主:
输出稳定性不够好,长时间太容易漂了:

对的,漂移主要包括两个,温漂和时飘。前者可以通过使用低温度系 ...

看见楼主用ADS1232这AD芯片,问声这颗芯片在接上  1V 电压的情况下跑, 10uV的稳定数据是否可以做到,我用MAX6173 和ADS1232 跑发现 1mV 下面的数据跳动很大,我想把数据处理下,做到让他接上 1V 电压 可以稳定在10uV~~20 uV左右有跳动,其他数据稳定,如果不行的话,max6173和LTC2440可否做到,另外问声楼主正负数据怎么排序,比较大小,正在看楼主的BASICAVR 程序 但有点犯糊涂,忘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X:
看见楼主用ADS1232这AD芯片,问声这颗芯片在接上  1V 电压的情况下跑, 10uV的稳定数据是否可以做到,我 ...

不十分确定你的意思,你是指输入电压为 1V(左右),还是基准电压为 1V(6173 至少 1.25V?),还是 AVCC 为 1V(最低 2.7V)?

如果是指输入电压为 1V 左右,我用 AD586 作为基准,短路输入端,输入噪声为 1.7uVp-p,而以一个碱性电池为输入源的噪声大约为 3.3uVpp,没有任何额外的滤波电容与数字滤波。

测试的 PCB,很简陋,而且输入部分没有任何元件,直接接到测试源

短路输入,测试芯片本身的输入噪声,程序没有额外的数字滤波

以一个碱性电池作为测试源

楼主:
引用 网友W:
非常感谢楼主的详细解答啊;
不过我还有个疑问,如果都是选用100ppm这样的电阻,那么如何能保证ADC正确采样 ...

如果都是选用100ppm这样的电阻,那么如何能保证ADC正确采样到输出的电压信号呢?

靠的是自校准,因为在一个较短的时间段,比如一个测量周期(我设计上是大约数秒钟)内,电阻的变化还是非常小的,所以用模拟开关在待测电压和基准电压之间切换,然后将两个采样值做比例运算,消除电阻变化的影响

但是有些比较高8V~16V,还有更高的20V~60v,这些就需要通过分压电阻再采样

如果是这样就不能直接用自校准电路了,但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变通,比如用电压范围比较大的运放和模拟开关(是否合适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或者用分立器件(JFET、MOSFET)自制输入前置放大(衰减)器。另外一个取巧的方法是以某种条件定时或不定时额外执行一个自校准程序,这个程序对应的电路能设法求出你的衰减电阻网络的误差。这样做的缺点是无法实时进行,因为可能比较花时间。

但是我做到另一个板子上的那几路,变化都到万分之五了,郁闷啊。

这个因素是很多的   也可能是器件之间离散性比较大,不一而足

网友:
谢谢楼主的认真回答,我是输入电压为 1V(左右),基准源为MAX6173,基准电压为 1.25V,采样输出电压波动很大,在1MV 的电压上跳,使用的是普通电池,还有楼主程序中正负电压比较怎么处理的,稍微给点提示,谢谢

楼主:
输入电压 1V 左右,基准为美信的低噪声基准 6173,那么应该具有极好的性能。我想你可能
1、首先排除可能导致干扰的东西,比如待测源?1232 的输入阻抗较高,待测源如果阻抗也很高,来自各种地方的噪声可能会干扰测试
2、你是否使用高速模式?它无法抑制工频干扰,除非你写一个程序抑制它;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低速模式

另外你说的正负电压/比较的处理,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X:
做出来没有楼主的稳定啊,不过我的输入端和那些电容不是官方推荐的,输入端使用了2个独石475电容加2个1K电阻分压,芯片边上用的是普通0805 贴片,看来要改电路了,谢谢 楼主给的图,辛苦  还有楼主每次采样前 都做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做出来没有楼主的稳定啊,不过我的输入端和那些电容不是官方推荐的,输入端使用了2个独石475电容加2个1K电 ...

不是的,即使不用任何电容,如果基准和待测源稳定且内阻足够低,那么结果也应该是稳定的,我的照片中,你看到的几个硕大的薄膜电容是基准的电容,而在我的源表应用中,全部是 103 的瓷片电容(加快响应速度),475 电容比较大了,会降低响应速度的。当然用于低速且待测源阻抗较高的场合,这样做还是合理的啦。

每次采样前 都做校准吗

这个问题是指我的源表还是指其它应用,还有校准是指 ADS1232 自身的失调校准过程还是指我的源表的校准过程?ADS1232 自身的失调校准过程是通过发送 26 个时钟脉冲实现的,而且时间比较长(低速模式下大概 0.8 秒左右),不太可能每次采样前都做。我的源表本身设计上是有自校准过程的,它每一次采样都都会依次测量基准、失调和待测信号,减去失调影响后根据待测信号和基准的比例计算出结果;但在我的 ADS1232 多通道电压表中,并不是这样工作的,而是开机的时候依次测试每一个通道的基准电压并存到内存里,之后是不再做额外校准过程的,除非用户要求(通过按键或上位机指令)。

网友:
我校准是开机校准了一次,之后不在做了,我要每1S发送 10个数据,所以校准后就没有时间校准了,发现我的电路可以达到0.1MV 的稳定度,这0.1MV下面的数据跳动太大 ,我的需求是0.01MV的稳定度,看来就只有想办法解决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475电容加1K的电阻我是抄人家现成的方案,只是用了ADS1232和MAX6173 去取代人家的AD采集芯片而已
我采样的就是低速的方案,只是在 ADS1232输入端AIN+ AIN- 上个加个一个10K 的电阻到地,估计要去掉了

我说的正负数据比较是  如果采集到4个数据 +100,+102,-200,-203  这四个数据在单片机里是如何比较大小的,如何排列高低的,
最后是怎么样把这四个数据排列成   -203,-200,+100,+102
谢谢回复

网友:
貌似把变量定义为有符号的数,是可以正负比较大小的吧
另外,我的应用也是要求稳定在0.01MV级别,目前还是没有搞定,看来还是很难啊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才行!

网友(2013-07-05):
楼主:能提供你的程序中的“$Include "..\Help\samples\F2HD.bas" $Include "..\Help\samples\F0HD.bas"的文件吗?,程序编译发现没有这两个文件。

网友:
标记下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灌灌灌灌灌

网友:
真厉害,有为青年

网友(2013-08-08):
楼主,能给讲一下“电压基准"U3那个运放的接法(反馈回路)吗?在你的电源其他的图里边也有。我在TI的ADS1271里边也看到类似的图。讲一下呗。

网友:
羡慕楼主的设备啊,那可是有钱人才能拥有的啊

网友Y(2013-10-15):
引用 楼主:
(1)电源是不是按串联负反馈的形式来做的?(2)保证LTC2400读到的LM399的值和DAC的值为一恒定比例,这 ...

3、不玄乎阿,你看两个 DAC 输出端是用两个电阻并联在一起的,那么并联端电压 Vo 就是 (Vdac1*R2 + Vdac2*R1) / (R1+R2),如果 R1:R2 是 1:4096(1K Ohm : 4.096M Ohm),那不就是啦?
---------------------
对两个电阻的精度要求是不是很高?可能实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看就知道了阿   当然是我做的,还有做模拟条图哟

大致上源程序和上面的读取部分类 ...

图中的测量探头是什么?没见过.

网友Y:
ICAL_REF是什么?用途是什么?

网友:
我又来向楼主求救了;
也做了个类似的电源,不过通道多了几路;
现在的问题是ADC采集到的数据和实际值有出入,不知道楼主在ADC采集这一快是怎么处理的;
我的方法,是连续采样一组数据,比如16个,或者32个,等等,然后除去最大值最小值,剩下的求取平均数,结果作为一次采样的实时数据,然后将此数据和上一次的数据进行简单的一阶低通滤波,得到的结果作为本次采样的数据;
通过模拟开关切换通道,分别测试基准源和目标电压,将测试到的基准源数据和目标电压数据做一个线性的比值换算,得出目标电压的实际电压值;
这个方法,得出的数据在小数点后面第五位有偏差,有时候第四位就有偏差,并且偏差的值没有什么规律,也就是说,ADC得到的数据,和实际的输入电压值之间并不是完全的线性关系
这个头大死了;
也看过楼主前面做的那个1602的表头,好像也没有用到什么特别的方式,咋随随便便就那么高精度,我的怎么调试都不行

对了,我用的基准源是LM399H,ADC是TI的ADS1252。楼主这方面又没有可以指教一下,你给的BASIC程序,我看的不怎么明白,主要不会那个恶,万分感谢

网友Z:
MAX515不是10bit的吗?

网友:
非常不错,赞一个

网友:
这个成本不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谢谢楼主分享...灰常不错...

  厉害。楼主强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Z:
MAX515不是10bit的吗?

但实际上操作的时候是 12bit 的,不过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Y:
3、不玄乎阿,你看两个 DAC 输出端是用两个电阻并联在一起的,那么并联端电压 Vo 就是 (Vdac1*R2 + Vdac2 ...

您用电压合成公式(Vout = [V1*R2 + V2*R1]/[R1+R2])算一下,R1 或 R2 各改变比如 1% 对输出影响多大呢? ^__^

楼主:
引用 网友Y:
ICAL_REF是什么?用途是什么?

ICAL_REF 提供自校准的内部参考源,它是唯一可以参考的源,它的性能决定了系统性能,实际上我观测了近 1 年,我的设计几乎是完美的,只要这个 ICAL_REF 不变,任何温度变化导致的误差都能被纠正。但是,ICAL_REF 自身的变化会按照比例同步反应到输出上,它是无法被纠正的。

38 那边有我的跟踪记录。

网友(2013-12-30):
这个什么时候出高性价比商品?

网友(2014-04-03):
电压源,DAC ADC 使用.MARK

网友:
牛逼的   自校准的 6 位半电

网友:
标记下,有空慢慢看

网友(2014-07-30):
长知识,学习了

网友:
这个电压源是好牛B

网友(2014-09-10):
确实漂亮的很

网友:
牛的一塌糊涂啊,感觉搞基准这些都需要很深的理论基础

网友:
牛人 自称“神” , 好久没在论坛看到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上的源程序,加入了简要的注释,一些英文注释是我写程序的时候写给自己看的,语法什么的就不要深究了 ...

一定会火,看到过楼主的这个帖子,高手啊!

网友:
高人在此啊…………

网友:
大神啊,好厉害~

网友:
楼主真是强人啊

网友:
太高级了啊,学习下

网友(2014-10-21):
大师手笔!强!!

网友:
神贴需要mark一下~

网友(2015-12-08):
帅呆了。功能看起来很强大。

网友(2016-04-30):
请教下您。膜拜了你的6位半的电源贴。想请教你DAC合成的原理。2个低位的DAC合成一个高位的DAC。程序控制上如何做处理?是前12位用主DA来输出。后12位用丛DA来叠加主DA的电压值吗?如果是那电压经过加法器后是不是在满刻度后输出的是不是单个DA满量程电压的2倍?

网友(2018-10-04):
电源,貌似还是看不太懂,种类太多

网友:
非常精彩

网友(2022-05-12):
膜拜楼主,后悔没抢当年的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