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单片机设计脉搏测量仪

楼主(2012-06-24):
要求三位显示脉搏次数,两位显示60分钟倒计时,求程序

网友:
飞思卡尔官网 参考设计中好像有测量血压详细的资料。具体代码你得找找。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mp;fsrch=1&sr=1

楼主:
啊,英语的,不懂 啊

网友A:
http://www.izheteng.net/diy/heart-rate-measurement.html

网友B:
拿来主义。
这么简单的东西也不自己动手。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yODM3MDI4.html  看这个

网友C:
脉搏波不就是压力波吗,用压力传感器测量桡动脉的脉搏。这个很简单,如果是健康的脉搏波,会播比较明显,可以通过这个来判断周期或者是个数。其实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脉搏波关键是要分形,提取特征值,和特征参数,然后利用这个特征之和特征参数来判断心血管系统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脉搏波不就是压力波吗,用压力传感器测量桡动脉的脉搏。这个很简单,如果是健康的脉搏波,会播比较明显,可 ...

红外线也可以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红外线也可以搞定...

红外线目前一般是测量指脉,这个和主动脉的关系也需要整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来主义。
这么简单的东西也不自己动手。

俺大学打酱油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izheteng.net/diy/heart-rate-measurement.html

可以给一份原理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给一份原理图吗?

我的天,难道给你的网页里没有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红外线目前一般是测量指脉,这个和主动脉的关系也需要整定一下。

只用红外对管测过脉搏,不过靠压力测量脉搏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天,难道给你的网页里没有吗?

额.....看到了,不过用的PI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用红外对管测过脉搏,不过靠压力测量脉搏有点复杂...

压力传感器需要用AD转换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看到了,不过用的PIC啊

你不会是必须要51的吧?
是不是还必须是AT89C51的?

楼主:
额......... 我学的只是51啊?

网友:
这个脉搏测试。在我毕业的时候,也有个同学搞过。当时很搞笑。
那位同学是用MCU 计数1S内的脉冲个数,当时把我笑的。
因为关系太好,在预答辩的时候一直没有点破,老师竟然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还一直在问为什么不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网友:
不知所云。。。要学的还有很多哎!!!

网友E:
用传感器测压力,干扰比较小,可参考传感器资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传感器测压力,干扰比较小,可参考传感器资料!

测桡动脉压力这个干扰还真不小!人要运动的手部尤其如此,我试过用压电陶瓷片放到小瓶盖里封硅胶后贴紧桡动脉处,可以出波形,但人运动的干扰无法抑制,尤其人做握拳动作时候和脉搏波几乎是一样的特性软件都没法识别。

网友G:
古老师说要挂你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古老师说要挂你科哦

不得哦,你莫吓我

网友:
如果单纯做个脉搏测量的,用普通的红外对管就能搞定,358或324放大整形,计数可以计15s然后乘以4就是一分钟脉搏数,如果
计60秒,那么结果就是一分钟的脉搏数,还有一种计数方法就是测量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这样得到的数就是实时脉搏...话说测量频率有测频法和测周法... Good Luck !

网友:
传感器可以用震动的和红外的 ,上次的项目用的是红外的    HKG-07A  大概100RMB多吧 信号十分稳定,加个放大电路就能得出不错的脉搏波,然后采样计算就行了。。

   以前论坛里有人用比较电路把脉搏波变成方波,然后用中断计数十分简单了。

网友(2012-11-14):
引用 网友F:
测桡动脉压力这个干扰还真不小!人要运动的手部尤其如此,我试过用压电陶瓷片放到小瓶盖里封硅胶后贴紧桡 ...

对!~运动的时候,那个信号比脉搏的还要强烈!~

网友:
有心跳IC ,HL8026,

网友:
不错错,可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