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按键识别怎么做的?

楼主(2012-06-24):
如图,是不是AD识别?各位给我介绍下下,不甚感激1

网友A:
显然是AD。
S1按下,电压是0
S2按下,电压是2.2K和4.7K分压
S3按下,电压是(2.2K+2.2K)和4.7K分压
以此类推
这种电路不能检测多键

网友:
两个按键电压之间需要留点间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AD。
S1按下,电压是0
S2按下,电压是2.2K和4.7K分压

学习了,不错的方法

多键是指多少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不错的方法

多键是指多少键啊?

两键同时按下,称为多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不错的方法

多键是指多少键啊?

大于等于2个键都不行了
分配AD电压分档要考虑电阻误差和AD采样误差,多留点余量

网友:
按键后面M5,M6接什么的?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键同时按下,称为多键。

改改接法还是可以AD实现多键的

网友:
AD,家电常用.

网友:
STC的说明书就有此类的例子

网友(2015-10-12):
AD,省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