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液位传感器选择

楼主(2012-06-24):
各位大虾晚上好,最近接了个小项目PLC控制,染织一个染缸的自动化改造,传感器的选型遇到了问题,主要是染缸和工艺要求困住了我,还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染缸示意图如下,

需要测量该缸体的液位,要求说明
1,该缸是密闭的有压力
2,下面循环泵,大水流~
3,水会被加热到135°左右,

液位控制流程说明:
1,进水口开始进水,冷水。
2,加到循环泵的出水口是,循环泵启动,进水口继续加水
3,当进水口液位加到2/3时,进水口停止进水
4,开始水洗,结束后,出水口开始放水,放到循环水泵位置时,循环水泵停止,继续放水,
5,直到所有水放完。
求个合适的液位传感器。
先到这,老婆喊睡觉,不明白的,我明天回帖说明~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超级大洗衣机的液位

楼主:
是的~就有一个超级大洗衣机~足有一吨水~

网友:
有难度,关键水温是135度

楼主:
是啊~这个温度的传感器我只看到一家~貌似还不合适!有么有别的测量液位的方法呢?

网友:
连杆浮球液位开关,使用不锈钢材质的温度应该可以达到的,具体情况可以百度下~~~

楼主:
回六楼,我要测量连续液位,目前发现只有电容液位变送器可使用了~不知意见如何?
回7楼,那么重个家伙,还放纱的,岂能称重~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六楼,我要测量连续液位,目前发现只有电容液位变送器可使用了~不知意见如何?
回7楼,那么重个家伙,还 ...

你是买电容液位变送器还是 自己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六楼,我要测量连续液位,目前发现只有电容液位变送器可使用了~不知意见如何?
回7楼,那么重个家伙,还 ...

电容的原则可以的,就是绝缘材料问题,不知有无商品化的成品,我们也研究过类似的水位传感器

楼主:
买成品,给人家做设备,自己做来不及

网友:
连通器原理,外部加液位计怎样?

楼主:
有过这个想法,但是人家说了,是个压力容器,外面不好开洞洞了~其实我觉得吧,连通器最合适了~现实条件不允许~

网友:
结垢会不会影响电容式传感器?

网友(2012-08-02):
有专用的液位传感器可以满足需求,不过价格有点偏高.杜娘一下.

网友:
我有电容式液位变送器方案,用在太阳能热水工程上,不过成本高

网友:
电容式的应该可以吧。见过坦克里面用的那种,一个金属圆筒。中央一根绝缘棒。圆筒和绝缘棒分别是两个电极。插到被测容器中就可以了。135°肯定没问题。

自己做应该也行吧。构建一个RC震荡电路就行了。具体高度和频率的关系可能不太好找。可以用对比测试方法。先理想状态下,分别让容器中的水位保持的0位,1/4满。。。满等刻度,然后测出对应的频率,找找函数关系就好了。

仅仅是见过,没用过。

网友:
电容式的在温度135会有温漂问题

网友A:
试试流量直接供水测进入的水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流量直接供水测进入的水量

流量计不便宜~

网友:
投入式压力传感器,为了防止水流干扰,需要做个盒子把传感器罩住,盒子上有小孔. 盒子沉入水底. 靠测量水压计算出液位. 135℃. 温度变化会影响测量值. 这个蛋疼.

  楼主还是在底部引出一个联通管吧.否则咋地也不好玩

楼主:
解决了,加热高压时不需要测了,我直接用导管上接电磁阀,把它关了!不需要准确值,所以都简化了~谢谢各位哈!找了个陶瓷压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