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推荐个ST7538电力线载波通信开发板

楼主(2012-06-25):
在做电力线载波通信的部分,想自己配一套ST7538的FSK调制解调模块,最好主控芯片是ATmega系列,最好能有较全的外围接口和较多的功能,如拨码按键、+-12V电源输出、RS232/485接口等。
等待用过的或有了解的朋友给一些指点,最好带链接,谢谢。

网友A:
这个里面非常复杂的,最好不要用,尽管有些产品上已经用上它,这个可能还是不可靠的。特别是比较关键的地方,要是绝对不能出错,那最好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里面非常复杂的,最好不要用,尽管有些产品上已经用上它,这个可能还是不可靠的。特别是比较关键的地方 ...

     谢谢你第一个回复。
     你说的复杂具体是指什么?是说通信中不可靠?ST7538/7540在性能上貌似是比较优越的啊,还请明示,呵呵。

网友A:
电力载波通讯的稳定性,可靠性,受电力的环境影响很大,电力污染非常大的,所以到今天,载波技术并没有得到大的发展。

你可以多查些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力载波通讯的稳定性,可靠性,受电力的环境影响很大,电力污染非常大的,所以到今天,载波技术并没有得到 ...

    哦,是这个意思。你说的情况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是用于水下通信,外加通信线路的话会增加很大成本,而且工程上也不好实现,鉴于我们对通信速率和数据量要求也不高,电力线载波是可以满足的。
   现在我们就是想基于ST7538选一款开发板先实验模拟一下。不知道有没有可以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