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mega128的下载方式

楼主(2012-06-25):
我用的是SPI串行下载模式,下载到Flash里面,如图所示:

手册里第6页有一句话:
PEN是SPI串行下载的使能引脚。在上电复位时保持PEN为低电平将使器件进入SPI串行
下载模式。在正常工作过程中PEN 引脚没有其他功能。

第281有一句话:
当RESET位低电平时,可以通过串行SPI总线对Flash及EEPROM进行编程……在ATmega128中,这些引脚映射为PDI与PDO。

于是将一号管脚PEN和RESET两个管脚连在一起,可是发现这样接的话只有按下RESET键使之为低电平时才能向Flash下载程序。可是这样有时候可以下载,有时候会下载出错。

第二种方法:

不按照手册里说的做,
而是将一号管脚 PEN接高电平或者悬空,
这样反而每次都可以顺利向Flash下载程序。

网友A:
对,直接悬空即可,PEN脚内部有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直接悬空即可,PEN脚内部有上拉电阻...

那,手册里的意思是……还是写错了?

网友(2014-03-09):
我的板子PEN也是悬空,是不是内不已经接低电平了,接高电平和低电平,悬空无影响?还没试过接高电平和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