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2-06-25):
89c51
P0,P1,P2,P3,P4用下面的是不是都可以

如果用8050三极管.带箭头的是E中间的是B不带箭头的是C.我说的对吗
我在taobao上看大部分都是三极管+二极管.
继电器5v和12v有什么区别.我只接220v上接沙盘上的那种灯.是不是用5v的就可以.

网友A:
你控制沙盘上的那种灯
和继电器电压基本无关
倒是你的继电器触点容量需要考虑

网友:
5V、12V是你继电器的驱动电压。像你二个图中的就是要12V的继电器的。
淘宝上为什么都是三极管加二极管,那是因为天下文章一大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控制沙盘上的那种灯
和继电器电压基本无关
倒是你的继电器触点容量需要考虑 ...

继电器触点容量是什么意思.电流吗?
如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控制沙盘上的那种灯
和继电器电压基本无关
倒是你的继电器触点容量需要考虑 ...

P0P1P2P3P4都可以 像图中那样接吗.

网友B:
PO口应该加上啦才能驱动

网友:
好像没加上拉电阻按。。

网友:
两种方法都能实现,,,2003的话,,不觉的有点浪费,,只用了一路!

网友C:
继电器本来就是可以实现小电压控制大电压的开关的作用,上面有标注能切断的最大电流和电压,控制电压5V、6V、9V的继电器都有,如果你用51的话第二图可能驱动不了你的继电器,建议改用PNP型的三极管,低电平驱动,还有带箭头的才是C发射集,不带的是集电极,继电器加方向二极管是因为当继电器内线圈断电是由于电磁效应会产生方向电压,那个二极管就是用来保护下面那个三极管的集电极不会别这个电压击穿,也有加电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本来就是可以实现小电压控制大电压的开关的作用,上面有标注能切断的最大电流和电压,控制电压5V、6V ...

新人求解,方向电压是不是所谓的尖峰电压,就是当切断继电器后所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人求解,方向电压是不是所谓的尖峰电压,就是当切断继电器后所产生的? ...

我也是新人,没听过你说的这几个名词,继电器突然断电时里面的线圈会产生很强的瞬时感应电动势,估计就是你说的这个

网友:
一起学习,多多指教!

网友:
51芯片IO口驱动能力有限,第二个图三极管驱动不了,需要加驱动电路

网友E:
INPUT端最好加1K-10K的上拉电阻到5V,这样P0,P1,P2,P3,P4都可以。不过这样的电路在一上电的时候继电器就会吸和的,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这两个都是上电吸合的,即使程序里上电后马上置低电平也是会吸一下的。P0要加上拉电阻,其他口不需要。第二图三极管8050用51是驱动不了的。建议第一图增加7414反相器或者改用三极管8550。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触点容量是什么意思.电流吗?
如何计算

是指电流的
你先计算出总的用电电流
然后去查手册选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P0P1P2P3P4都可以 像图中那样接吗.

P0需要上拉或下拉
别的口无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人求解,方向电压是不是所谓的尖峰电压,就是当切断继电器后所产生的? ...

不是方向,是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E:
INPUT端最好加1K-10K的上拉电阻到5V,这样P0,P1,P2,P3,P4都可以。不过这样的电路在一上电的时候继电器就会 ...

吸和不行.用什么方法能不吸和呢..

网友:
三极管极性你说的对,二极管是用来做保护电路的,5V和12V是继电器的吸合电压,220V是继电器的触点电压

楼主(2012-08-08):
引用 网友B:
PO口应该加上啦才能驱动

P0加上拉 好用 但是上电时 继电器会吸合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P0加上拉 好用 但是上电时 继电器会吸合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加非门。

网友F(2013-08-02):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本来就是可以实现小电压控制大电压的开关的作用,上面有标注能切断的最大电流和电压,控制电压5V、6V ...

用5V的单片机控制12V的继电器,PNP用那种,单片机和三极管可以直接连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用5V的单片机控制12V的继电器,PNP用那种,单片机和三极管可以直接连吗?

用PNP的话,你会发现集电极12V的电压会跑到基集去了也就是单片机的引脚上,当I/O口输出高电平的时候。还是用NPN型的把,当单片机I/O置1时发现驱动不了继电器可以在基集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PNP的话,你会发现集电极12V的电压会跑到基集去了也就是单片机的引脚上,当I/O口输出高电平的时候。还 ...

是呀,没有法控制,要怎么做呢?继电器闭合电流100mA!你可以给个建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呀,没有法控制,要怎么做呢?继电器闭合电流100mA!你可以给个建议吗? ...

当单片机I/O置1时发现驱动不了继电器可以在基集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当单片机I/O置1时发现驱动不了继电器可以在基集加个上拉电阻

15V的可以直接上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5V的可以直接上拉吗?

单片机引脚上拉到单片机电源,最好使用P0口上拉小点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引脚上拉到单片机电源,最好使用P0口上拉小点的电阻

噢噢,谢谢了

网友(2014-02-15):
上电吸合再加一个三极管就可以解决

网友:
ULN2003输入要上拉,不然可能会关不死,12V可不接,因为它是低电平输出,下图也要上拉,继电器有5V的单触点的那种可以接220V,主要还是看你带多大负载

网友:
12V的继电器用5V是驱动不了的(小于8V就不稳定了),可以考虑用ULC2003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