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做433M数传模块,用什么芯片?

楼主(2012-06-25):
如题,衡器行业,一直外购数传模块,现在想自己做无线数传部分,用什么芯片便宜啊?

网友:
哟,同行啊

网友:
A7102和A7108

楼主:
谢谢啊,先买几片

网友:
考虑用SI4432,SI4463联系我。QQ113714426

网友:
NRF905/NRF9E5做的比较多

网友:
楼主是要做单向通信还是双向通信的?
建议一定要评估一下TI  的 双向通信:CC110L或CC1101或CC1110,单向通信:CC113L和CC1150,会有惊喜的!!!!

另外衡器是与手机或PC通信的吗?现在最新的一些衡器与手机或PC通信的都是用蓝牙4.0 CC2540的哦,新开发产品一定要多了解多评估,才能少走弯路,事关功倍!祝楼主马到功成!
需要参考资料可以mail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