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60的SPI数据问题,在线等答案,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2-06-25):
这个是部分主要的程序,
void SPI_Init()
{
    SFRPAGE   = SPI0_PAGE;

    SPI0CFG   = 0x70;//工作在主方式,SCK在空闲时处于低电平,第一个边沿采样数据
    SPI0CN    = 0x01;//使能SPI
    SPI0CKR   = 0x6D;//时钟频率定为100K,此处由公式F=SYSCLK/2*(SPI0CKR+1)得到
}

void SPI_send(void)
{
     SFRPAGE   = SPI0_PAGE;
         SPI0DAT   = 0x00;
     while(!SPIF);
         SPIF=0;
         SPI0DAT   = num[0];
         while(!SPIF);
         SPIF=0;
         SPI0DAT   = num[1];
         while(!SPIF);
         SPIF=0;
         SPI0DAT   = num[2];
         while(!SPIF);
         SPIF=0;

}
我用串口发送的数据,也就是说num[0]-num[2]都是串口发送的字节,我发送了0x00,0x55,0x00;即SPI正常的话应该是连续发出0x00,0x00,0x55,0x00.我用示波器观察,发现每个自己发送结束后,都会有一个类似于干扰的脉冲存在,脉宽大约为500ns,观察时钟,发现每个字节的最后一位(也就是第八位)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应该是发送之后就回到了SPI的初始状态,不知道为什么,下面附有示波器图形,请高人指点。
第一次发帖。希望大家帮帮我。

这个图可以看出每字节完成后,都有一个脉冲。

这个图可以看出,蓝色的为时钟信号,红色的为SPI数据,但是,每个时钟的周期是不一样的,这里所说的不一样,是说每第八个数据传输后的时钟脉宽比正常的要多一些,而多出的那一端,就正好是数据脉宽。下一张图更直观。

也就是没传完一个字节,SPI像是回到了初始状态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帖子的图形中,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每个后面都有这个脉宽,不知道为什么,由于不知道如何发图片的回复,所以只发了一张图片。

楼主:
还是没有人理啊

楼主:
哪位高人指点下啊。。。。

楼主:
请帮忙,请帮忙。。。。

楼主:
自己顶自己啊。谁给点意见啊。

楼主:
还是没人能帮助下我吗

楼主:
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
楼主你可以把你的硬件电路图发给我不 ?                 37526111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