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上用的无线通讯模块,代替串口115200波特率,用什么好?

楼主(2012-06-25):
在汽车上使用,原先是一根115200波特率传输的串口线,

设备传输到电脑,现在想替换成无线的

不知什么模块比较好?

看网上有ZIGBEE,还有433,315M的,不知在汽车这种带干扰的环境中,哪个好一些?

网友:
这种速度用2.4G的吧

网友:
蓝牙串口模块。

网友:
SPP蓝牙模块~

网友A:
用NRF24LU1P的模块试试

网友:
远程的无线通讯模块Q2686

楼主:
距离不远,也就是5米左右,但是信号得穿过铁皮车厢

蓝牙串口自己曾经玩过一阵,但是感觉要配对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RF24LU1P的模块试试

决定买现成的模块,nRF24L01P+PA+LNA,才45块钱,其实我传输距离就几米,但是得穿铁皮车厢,所以选这个。
如果没有什么阻隔,估计不带PA,LNA的模块都可以。看网上也有串口透传的模块,只不过不带PA,LNA,怕穿透能力不够强

网友B:
串口转wifi也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转wifi也可以试试看

WIFI耗电啊,我是锂电池供电的,尽量得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决定买现成的模块,nRF24L01P+PA+LNA,才45块钱,其实我传输距离就几米,但是得穿铁皮车厢,所以选这个。 ...

楼主可以看看NRF24L01P的功率放大模块PTR6100PA,也可以满足你的要求,附件有资料,有兴趣了解一下。需要可联系我1692143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