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收了个fluke 87V,对87V测的电阻值有怀疑

楼主(2012-06-25):
网上淘的FLUKE 87V,用来测100欧的金属电阻,实测值是100.1欧,然后用这个表测一节干电池,电压是1.23V,再将这个电池直接接刚才的100欧电阻,用87V测通过的电流,实测值是12.1MA,现在问题来了,根据欧姆定律:电阻=电压/电流=1.23V/12.1MA=101.6欧,但该表的电阻档测的却是100.1欧,误差=(101.6-100.1)/100.1=1.5%了,这个比他标定的0.4%大很多,这个表要不要校定呢?

网友A:
测电流的时候要再测一下电池的电压.

网友B:
电池有内阻, 万用表电流档也有内阻, 所以你的计算不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流的时候要再测一下电池的电压.

我是直接测那个电阻两端的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有内阻, 万用表电流档也有内阻, 所以你的计算不成立.

说得好~~~~~
完全同意,你以为都是理想器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有内阻, 万用表电流档也有内阻, 所以你的计算不成立.

我是测那电阻两端的电压,而且就算万用表和电源有内阴,串联的电路,电流是相同的,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有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测那个电阻两端的电压的

放电时的电阻两端电压也是1.23V??你再测测,应该会低一点,大概1.21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电时的电阻两端电压也是1.23V??你再测测,应该会低一点,大概1.21V左右 ...

好的,晚上再试试。

网友D:
空载电压1.23V,得知道带负载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载电压1.23V,得知道带负载电压是多少

晚上再试下在测电流时,用另一个万用表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再根据伏安法算出这个阻值,然后对比87V电阻档测得的电阻值,这样对比下,精度不差得多就可以了

网友:
先看两个表一致性,再考虑温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测那电阻两端的电压,而且就算万用表和电源有内阴,串联的电路,电流是相同的,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有错 ...

你就一块表,测电压的时候你不知道当时的电流是多少, 只能假设电阻,电压是对的计算出电流; 当你把表串进去的时候, 线路的电阻变了,加上了表的内阻, 所以这时候的电流和你前一步计算的电流肯定不一样. 而这时候你又没办法测电阻两端电压.因为你只有一块表.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一块表,测电压的时候你不知道当时的电流是多少, 只能假设电阻,电压是对的计算出电流; 当你把表串进去 ...

有两块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两块表

两块表那就更不知道了, 因为另一块表准不准你也不知道,除非标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块表那就更不知道了, 因为另一块表准不准你也不知道,除非标定过.  ...

我试过用两块表,测同一个干电池,测得的值 一样的

网友:
你这样没法测的

楼主:
重新用另一个万用表测了电阻两端的电压,确实是1.21V,当时没考虑万用表内阻。精度还可以接受,当然这只是参考而已

网友:
电池有内阻,外用表也有输入阻抗,但外用表的输入阻抗》电池内阻,测电压时实际上近似于开路电压,内阻上近似没有压降,测电流的话,那你想想吧

网友:
要考虑到戴维南效应

网友:
了解一下 伏安法测电阻,对于100R的电阻应该用电流表外接法,即电压表与被测电阻并联,再与电流表串联后接到电源上。

楼主:
这个模型可以近似看成 电源内阻+电阻(和测电压的万用表内阻并联,近似电阻阻值)+测电流的万用表内阻串联而成,由于干电池电压波动很小,其中电压和电流知了,是可以逼近真实的电阻值的。不知对不,因为没精密的基准源,得到的数值只是近似而已,希大家指教

网友:
伏安法测电阻与电源电压和内阻无关,电流表外接法测出的阻值是被测电阻和电压表内阻的并联值,由于电压表的内阻比被测电阻大很多很多,
所以可以近似认为是被测电阻的真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