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器件选型指南-CAN控制器和CAN收发器

楼主(2012-06-25):
说明:该指南不含新品TJA1051和TJA1042

新品TJA1051

新品TJA1042

网友:
很好,正需要,呵呵

网友(2012-07-26):
正在搞这个,收到。谢谢

网友(2013-06-27):
看看,刚好需要、

网友A(2014-01-17):
请问有TSSOP8封装的CAN收发器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TSSOP8封装的CAN收发器件吗

为什么只要此封装的

网友A:
因为PCB做错了,做成TSSOP8。网上还没找到这个封装的can收发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PCB做错了,做成TSSOP8。网上还没找到这个封装的can收发器件

数量多吗?还是实验板?

网友:
实验板,就几块

楼主:
那就买SO8封装的跳下线吧!目前我也没发现你提到的封装的!so8较普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买SO8封装的跳下线吧!目前我也没发现你提到的封装的!so8较普遍!!

好的,谢谢。
so8封装,你有没有卖,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
so8封装,你有没有卖,是什么型号

PCA82C250T,TJA1041/51,TJA1043/53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