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需ARMEL的ARM9处理器的开发板,需要双网口

楼主(2012-06-25):
   在网上选了好多的开发板都是单网口,没有遇到双网口的开发板, 哪位大侠用到的可否推荐一下呢?现在初步确定的处理器型号是AT91SAM9G45,但是这个片子的缺点就是只有一路以太网口,如果有比这个处理器配置高的也可以的,但是需要有两个以太网接口。

网友A:
再挂片DM9000CEP。

网友:
AT91SAM9X25双网口

网友:
用9X25吧 双网口 EMAC0支持MII/RMII接口,EMAC1支持RMII接口 主频也是400M,支持DDR2。但是不带LCD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挂片DM9000CEP。

  嗯。多谢了。但是现在没有买到开发板呢。北京貌似是没有卖的。深圳倒是有。

网友B:
2410都可以挂两个网口,不知道楼主是做什么样

网友:
所谓开发板,只是提供演示基本的程序之用,如果需求比较生僻的话,一般要自己订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10都可以挂两个网口,不知道楼主是做什么样

  现在我们还不确定要做什么东西呢。。。经理没跟我们讲,不过据小道消息说要做到银行的自动取款机系统里面。他的需求就是两个网口,别的资源都够用。LCD可以不带。现在主要任务就是选一个开发板,先学学。以前没做过ARM的项目,刚刚从学校出来,经验也不丰富,所以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
使用USB扩展也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还不确定要做什么东西呢。。。经理没跟我们讲,不过据小道消息说要做到银行的自动取款机系统里 ...

我有通过总线扩展网卡的方案,软件和硬件方案都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还不确定要做什么东西呢。。。经理没跟我们讲,不过据小道消息说要做到银行的自动取款机系统里 ...

根据你的描述,建议你用SAM9X25的,评估板双网口已经是做好了的,只是没有LCD,其他功能和9G45差不多。鉴于你是初学者,感觉改板啥的现在不是很适合你。
我们专门供应ATMEL的板子,刚刚出了MBS-SAM9X5(9G15/9G25/9G35/9X25/9X35)系列的,你可以参考一下我昨天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建议你用SAM9X25的,评估板双网口已经是做好了的,只是没有LCD,其他功能和9G45差不多。鉴 ...

   好的,多谢了。您昨天发的帖子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了。您昨天发的帖子在哪里?

ATMEL EMBEST SAM9X5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