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的烧写问题

楼主(2012-06-25):
到这步的PRM文件具体在哪个位置,搜索了安装目录也没找到

网友A:
http://www.eltech.spb.ru/nec_mk/files/
去这里下载吧。

网友:
minicube2 软件安装好后有的,好像是在QP下面的,具体忘了。

网友B:
D:\Program Files\Renesas Electronics\Programming Tools\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v1.02\Device
这个是我安装好后的地址,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要知道你使用的IC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没空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eltech.spb.ru/nec_mk/files/
去这里下载吧。

我用的IC是D79F8513A,没有看到这个型号的PRM文件,不知道要哪个型号的可以通用?
刚刚接触NEC,感觉这个单片机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Program Files\Renesas Electronics\Programming Tools\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v1.02\Device
这个是 ...

我的目录里没有找到你给的那个目录,是不是我没安装全啊?

网友B:
需要安装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v1.02,我安装的是CubeSuite+软件,官网有的,应该是软件里面带的,不知道你说用的属于哪个系列,我安装的时候系列没选全,不知道有没有。
用minicub2可以不用要prm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安装Renesas Flash Programmer v1.02,我安装的是CubeSuite+软件,官网有的,应该是软件里面带的,不知 ...

我用的是minicube2
为什么其他功能项都没使能呢,只有设置和打开文件使能,我以为是没有加载PRM文件或我的开发板没接对

网友:
我这边打开软件未见到灰色部分,我的是V3.11的。

网友C:
意同创下载的烧写文件,里面有79F8513A.prm

网友:
光盘里面有的

网友:
楼主能上传数据手册共享一下吗?

网友(2022-03-25):
引用 网友C:
意同创下载的烧写文件,里面有79F8513A.prm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