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mc52i模块能否进透传的识别方法!共同学习,大家避免...

楼主(2012-06-25):
方法很简单,就是对于AT命令的指令集的版本要了解?!

说下方法,就是命令:ATI
进去以后查看版本信息

获取版本后,如图,我的是01.200。

这个时候查找手册:

一、01.200的版本

二、01.201a的版本

注意红色的那条命令就是进入透传的。

综上,可以告诉大家,

01.200版本,进不了透传
01.201a版本,可以进透传

其实大家还可以看手册上的examples,也可以得出上述结论!

网友A:
进透传?
是指“透传模式”么?

网友A:
MC52i是内部自带协议栈的GPRS模块,支持以下Internet服务:
1.SocketClientandServerforTCP,ClientforUDP;
2.FTPClient;
3.HTTPClient;
4.SMTPClient;
5.POP3Client;

FTPClient 可以用来升级终端的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透传?
是指“透传模式”么?

对啊,就是透传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52i是内部自带协议栈的GPRS模块,支持以下Internet服务:
1.SocketClientandServerforTCP,ClientforUDP;
2 ...

不管是ftp还是http等都是基于tcp或udp的协议,你只要把基本功能实现了,就都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就是透传模式!

mc52i看来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52i看来很强大!~

毕竟是西门子的作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毕竟是西门子的作品啊!

相比流行的Simcom SIM900B  优势在哪?

网友:
西门子的模块和国产的模块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一些指令的规范性的细节就能看出

网友:
wavecom 的Q系列模块也支持.现在已经支持彩信了.不过.模块现在差别不大.当然国外的模块在细节上做的确实是要细些.不过也没办法.国内厂家压力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流行的Simcom SIM900B  优势在哪?

sim900b,工业四频,就是全球的gprs你都支持,一般的模块好多都是工业2频,适合国内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m900b,工业四频,就是全球的gprs你都支持,一般的模块好多都是工业2频,适合国内使用! ...

mc52i也是工业四频850/900/1800 /1800MHz的吧

网友:
国内的模块,有点搞笑。都是抄人家国外的设计,东家软件,西家的硬件,搞出些不伦不类的东西。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手册的前半部分是中文,中间开始变成一半英文一半中文,最后直接没有中文了。虽说不影响使用,不过看上去就一个山寨厂的作风。文档的细节也很做的不好,里面一些推荐电路设计直接在电路图绘制软件上截图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52i也是工业四频850/900/1800 /1800MHz的吧

◇工作频率:900/18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52i也是工业四频850/900/1800 /1800MHz的吧

mc55i是工业4频的,一般一个系列的产品,都会出一个2频,一个4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