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如何判断24C系列的型号?

楼主(2012-06-25):
【已解决】。如何判断24C系列的型号?
感觉如果用逐步逼近法可能会破坏掉里面的数据。
并且各个储存器的地址长度都不一样。类似24C64要发两次。02要发一次。
所以小弟感觉似乎判断24C的容量是很难的事情……
求解啊……

楼主:
类似这个。如果使用读写64的方式向02写。那么写入的地址低八位会被24c02当作数据。所以求解如何判断型号以便只使用一个程序来读写?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5793915
这个工程里有我以前写的24,25全系列的判断,经过测试是没问题的,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68685&page=1#pid5793915
这个工程里有我以前写的2 ...

谢谢啊。正在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68685&page=1#pid5793915
这个工程里有我以前写的2 ...

您的代码该整理一下了。看得我不知所云。头晕……半天才看懂……
我这里有优化版本的代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3488-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代码该整理一下了。看得我不知所云。头晕……半天才看懂……
我这里有优化版本的代码……
http://www ...

呵呵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