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功的EasyJTAG-H连接利尔达的LSD-S2E21(LM3S6432)出错

楼主(2012-06-25):
       连接错误提示如图1:
       周立功的EasyJTAG-H的SCH没有找到,只找到一张拆开图,如图2:
       利尔达的LSD-S2E21(LM3S6432)的对外仿真20Pin的JTAG图如图3:
       H-JTAG用的是最新版本,LTP的设置如图4所示:

       多谢各位指导!

楼主:
恳请各路豪杰进来指点一二。

网友A:
不要学这个拉  芯片都买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学这个拉  芯片都买不到了

这个是研讨会上送的,一直放那没研究。最近想看看RTOS方面的,在上述板子上移植个小OS跑跑,所以抽空琢磨一下。没想到上来H-JTAG就认不到。
多多指教^_^

楼主:
坐等指点。

楼主:
别沉了,问题还没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