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单片机做电流表,关于直流增益部分遇到问题。

楼主(2012-06-25):
最近在构思一个单片机电流表,使用stm32 的12位ad 10毫欧采样电阻。

电流0-10A 0.01A分辨率,采样电阻两端电压0-0.1V。

由于采样电阻分到的电压太小,要用直流增益电路放大到ad的测量范围。
没想到一大堆问题就来了。。。

现在的想法是 控制住成本 用普通国产的LM358 运放单电源供电做这个部分不知道能行吗?精度能满足不?电路怎样接好呢?

预想1同向放大:自己搭了个简单同相放大电路 可调电阻 放大20-30倍,实验结果是输入为0时输出不能到零,大概有17-20mV调不下去。

预想2反向放大:因为同向不能归零所以想 反向放大 能不能实现,0V时运放输出一个较高的电压,电流增大时输出的电压线性的减小。还只是个想法没试验,也不知道能不能行?

模电BC基本没学过哈,可能犯些比较低级的错误,大家帮我看看吧这个直流增益部分到底要怎么弄!

听春风大哥在一个帖子上提过 用OP07能做这个,不知道是怎样用。

网友:
358恐怕配不上12bits ADC
正向反向都要双电源的,不然低输入/输出那段搞不定。要不然你就把电压接个电阻平移一下,当然又要接到跟随过的基准。
OP 07是个典型的要双电源的IC,否则它就不拉风了。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一款合适的运算放大器?

网友:
用专用电流取样放大器

网友:
如果你对电流的显示速度没有什么要求,其实可以考虑用单片机定时器,跟模拟开关,比较器做成积分的数字表,省去了毫伏信号的放大电路许多问题

网友:
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
MAX4172 高端电流检测

网友:
2楼说的对,精度不高的话,直接加一个偏置好了
另外lm358输入也到不了0V的,大概有20mV(实测,个例)

网友:
不知道你用什么材质的采样电阻测10A的电流?稳定性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