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5.30 环境 rt_system_heap_init()函数异常

楼主(2012-06-26):
STM32F103ZET6的cpu,IAR5.30的环境,用 rt_thread_wizard_2.5_beta生成的工程
系统初始化内存调用rt_system_heap_init()的时候,串口会输出
mem init, error begin address 0x20006ba8, and end address 0x20005000

已经把board.h中的STM32_SRAM_SIZE选项定义成20

怀疑是icf文件有问题
是用rt_thread_wizard_2.5_beta生成的工程

把它贴出来

/*###ICF### Section handled by ICF editor, don't touch! ****/
/*-Editor annotation file-*/
/* IcfEditorFile="$TOOLKIT_DIR$\config\ide\IcfEditor\cortex_v1_0.xml" */
/*-Special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0x08000000;
/*-Memory Region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08000000 ;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 0x0807FFFF;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 0x200000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 0x2000FFFF;
/*-Sizes-*/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0x400;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0x5000;
/**** End of ICF editor section. ###ICF###*/

define memory mem with size = 4G;
define region RO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OM_end__];
define region RAM_region   = mem:[from __ICFEDIT_region_RAM_start__   to __ICFEDIT_region_RAM_end__];

define block CSTACK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cstack__   { };
define block HEAP      with alignment = 8, size = __ICFEDIT_size_heap__     { };

initialize by copy { readwrite };
do not initialize  { section .noinit };

keep { section FSymTab };
keep { section VSymTab };
place at address mem:__ICFEDIT_intvec_start__ { readonly section .intvec };

place in ROM_region   { readonly };
place in RAM_region   { readwrite, block CSTACK, last block HEAP};

网友:
你都没说你出现了什么异常。IAR确实使用起来比较难,特别是其版本间的兼容性问题,特别令人抓狂

楼主:
找到问题了,参考了1.0.0例程中的icf文件

需要把icf文件中的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0x5000;
改为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size_heap__ = 0x000;

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