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驻极体传声器(咪头)放置一段时间后,灵敏度下...

楼主(2012-06-26):
有一个产品使用的驻极体传声器(咪头)在仓库存放一段时间后,出现灵敏度严重下降,大概10个DB左右吧,数量还是挺多的。
要很靠近才能有声音传出,原来是20cm都可以拾取到声音。

在放入仓库前都有检测是正常的。没有问题。

库存的时间:大概1~2个月吧。

拿到烤箱(80℃)烘烤15~30分钟后恢复正常。但是放置两天后又下降了。

询问厂家:厂家回复说是焊接温度过高;造成的。

但是焊接的温度过高的话,咪头应该是立即立即损坏,不会等一段时间后损坏吧。

PS:焊接咪头的都是车间熟练的;基本都是1~2S即可完成。

请问是什么问题?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潮湿引起的啊,纯属猜测

楼主:
潮湿 会引起 这么大的变化吗?

还是漏电?

网友:
关注事态进展。

网友:
估计存放的时间太久了。 焊接时间才1~2秒坏不了。

网友A:
驻极体是会放电的,肯定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驻极体是会放电的,肯定的事情。

可实际上驻极体内部的JFET栅极阻抗很高的,G-S上并接的二极管反向等效阻抗也很高,整个结构又在金属罩内,按说是没道理这么快就放电了。
话说俺手头好多的驻极体话筒,放了很多年之后也没感觉有这么严重。

俺怀疑楼主用的驻极体话筒质量不好。

网友:
话筒质量有问题,里面的驻极体膜变质了,质量好的不会这样,我服务的一家餐厅厨房里用的对讲机,4~5年了,通话质量还是好得很,那里的温湿度环境才叫恶劣。

网友(2014-12-31):
最近在了解窗口对讲机方面的资料;
看到了楼上兄弟们的经验;涨了姿势,不知该问题后续如何处理的?

网友:
我们有一批蜂鸣器就是这样,刚焊完检验没事,入库检验时就查出来有一小部分坏的,没卖的一年后坏了一半,现在正在担心返修问题呢。我觉得这都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2017-11-13):
质量不好也要命的,没办法检测啊

网友:
有什么办法检测柱集体mic老化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