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卡音响散套件,成本价认购

楼主(2012-06-26):
首先,版主如果觉得违规,请通知我删帖或者修改,我是第一次发此类帖子

鉴于18#兄弟的言论,为避免我清理呆滞物料的嫌疑,除了第一位我承诺过的教师外,别的人我一概不发货了。对不住了各位……

主控只剩下3303,无损格式3306已用完

其次,是成本核算:

主控$1*6.5(按照进货时汇率计算)+fm¥1.5+存储¥1+AMS1117-3.3V+12M晶体+32.768K晶体+人工=约为15RMB/套,PCB板赠送,邮费自理。

最后,套件功能:
方案:
硅动力SP3303/3306,数码管显示,带遥控,带wav录音。
3303,支持常见音乐格式播放,wav格式录音。
3306,在3303基础上增加了flac和ape格式的播放。

程序?如果你进行商业批量生产的话,肯定要有偿提供,弄着玩随便给你就行了。
批量生产,主控芯片,需要从我提供的渠道采购,你的程序才可以有后续技术支持。如果从其他渠道采购,那么程序将无法得到任何技术支持。

当然,采购渠道的利润方面,我不参与,我只需要你用我的名义进行洽谈采购数量~

我在另外一个帖子里边,标称的是10元每套,由于对方是学校老师,听他的说辞,挺照顾学生的,我就没有计算人工费5块。

主控+IC+晶体,都需要从厂里的仓库领出,由于是私人性质的领取,厂里仓库需要收取零件成本费用,这些标注的价格是我领出来仓库核算的,到我手是多少,我就是多少。

我人在重庆,仓库在广东江门,先计算需要多少套,我合计好之后由仓库发往我重庆,然后再由我分包发送给各位,这就是5元人工的来由,你们打款的时候,请自行计算重庆到贵处的快递费,一起通过淘宝转过来。

先统计人数,到时候我再上淘宝连接~

谢谢~

---------------------------------------------------------------------------------------------------------------
更新1:
1、不接受任何理由的退款,差评等一切淘宝交易惩罚手段,淘宝交易,只是为了增加交易金额的安全性,不是用来给你维权找我麻烦的。
2、PCB有一定的缺陷,但是小小修改之后,完全不影响正常使用。如果你是完美主义者,请勿拍哦~
3、所有的板子,都不提供LED数码管方面的资料,以防有商业用途。但提供详细的能公开的datasheet资料和力所能及的技术支持。
4、提供遥控器键值方面资料,但不配遥控器。该遥控在市面价值1块-3块钱,我没有经手这一块,我不清楚具体价格。
5、整个电路完全成熟可靠,除了PCB线路板是打样测试有2处错误之外,该线路板已经商业运转中!如果你在焊接途中,造成了问题,概不退货的哦。
--------------------------------------------------------------------------------------------------------------
更新2:
第二版小方块成品线路PCB

第一版邮票孔成品线路PCB

商业运用的是第三版,第三版和第二版的区别是整体集成到主板PCB上边了,其他无变化,第一版和第二版区别是接口方面,一个是插针,一个是半孔
--------------------------------------------------------------------------------------------------------------
更新3:
该模块,可以直接驱动一般的耳机,也可以外接数字功放TEA2025

--------------------------------------------------------------------------------------------------------------
更新4:
数字功放TEA2025 datasheet:

电源芯片AMS1117 Datasheet:

收音芯片KT0803G Datasheet:

USB接口电路:

其他芯片的,我得找找。。。。好像不在这用着的电脑里边

--------------------------------------------------------------------------------------------------------------
更新5:
底层印刷着接口定义

网友A:
有主控手册吗?这个主控视乎集成度一般般,价格也比一般的高

网友B:
我买的插卡音箱,低音较重,但仔细听噪声很大,不知道你这个噪音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主控手册吗?这个主控视乎集成度一般般,价格也比一般的高

这个主控集成度是很一般,但是芯片很强大,不过方案公司一般都不给力,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很平淡,没有特色没有完全运用这芯片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有兴趣!

如果你需要这个,请回帖注明需要的数量~我好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插卡音箱,低音较重,但仔细听噪声很大,不知道你这个噪音怎么样

很多厂家,生产插卡音响,都不注重优化的,能出声音就行了,而且很多厂家都没有实力去做这件事。
拼的都是成本,不是拼的质量

网友D:
我申请一套!呵呵,谢谢!

网友E:
关心这个,有没有数字输出接口,比如SPDIF,或I2S?  想解码MP3,APE后接家里功放的光纤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申请一套!呵呵,谢谢!

你是需要一套还是2套?请检查一下你的发帖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心这个,有没有数字输出接口,比如SPDIF,或I2S?  想解码MP3,APE后接家里功放的光纤口. ...

这个。。。没必要这么做吧?APE,用VS1053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是需要一套还是2套?请检查一下你的发帖哦。

哦,一样一套吧,共2套,1117-3.3v可以不用发,我这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一样一套吧,共2套,1117-3.3v可以不用发,我这有。

PCB只能发一种,现在还不确定是哪一种,应该是第二版,芯片也只有3303不支持APE的。

网友:
常见指的是哪些:?“3303,支持常见音乐格式播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心这个,有没有数字输出接口,比如SPDIF,或I2S?  想解码MP3,APE后接家里功放的光纤口. ...

3321支持I2S输入和输出

网友:
支持并期待LZ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插卡音箱都是做方案,连充电功能都做在主控芯片里,散件没任何学习价值,不过是帮助厂家清一清呆滞物料 ...

有道理。。。

不过,你能否提供一些东西给个人玩玩?如果你能,我就撤了这个帖子。

折腾东西,有时候并非一定得学习出来什么知识,有些时候折腾就是为了折腾。

打个比方,有些人自己买了白光烙铁心,然后自己参考了网络上的图纸,做了一个烙铁自己用,你说他能学到什么?焊接?还是白光的控制技术?

你买个安卓手机,整天刷来刷去?不也就是个折腾?这刷来刷去能学到什么东西呢?

清理呆滞物料?就算是呆滞物料,它也有它的价值所在,不然人们为何还喜欢在二手堆里边淘金?照你这么说,阿莫搞的淘金热是不是也是不可取的?

你自己没有需要,别人有!我看着你这个言论很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3321支持I2S输入和输出

他这个公司的产品很乱~我只了解和运用了3306/3303,还有很多其他的都没有兴趣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插卡音箱都是做方案,连充电功能都做在主控芯片里,散件没任何学习价值,不过是帮助厂家清一清呆滞物料 ...

你让楼上的有兴趣的人,去找方案公司要点东西个人折腾一下试试?

开口1w不等的开发费用,开口几十万金额的一次订货金额。

要不你去搞个方案出来,然后开源给大家?

站着说话不腰疼~

网友H:
申请一套,第二版PCB,3306方案的,玩玩无损。

网友I:
做插卡音箱有几年了,用过杰理、建荣、凌通、炬力的,不知这个SP3303/3306。这个不管是OTP还是FLASH都要有专门的烧录器吧?就算开源也没什么用吧?没人花千元会去买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申请一套,第二版PCB,3306方案的,玩玩无损。

只有3303,3306询问过,用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做插卡音箱有几年了,用过杰理、建荣、凌通、炬力的,不知这个SP3303/3306。这个不管是OTP还是FLASH都要有 ...

可以用通用烧录器,或者u盘sd卡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插卡音箱有几年了,用过杰理、建荣、凌通、炬力的,不知这个SP3303/3306。这个不管是OTP还是FLASH都要有 ...

方案,炬力和建荣的是比较常见的,杰里好像是比较便宜的但效果不好。

方案,每种方案,都有它的特殊的地方,所以,很多可能你都没有听到过。

我的程序,是花钱开发的,防止商业用途是肯定必然的。

至于开源什么的,我没办法做到,我拿到的也只是hex代码。

至于他们拿去,是否愿意购买几千上万的编程器,我们也干涉不了……有些人就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通用烧录器,或者u盘sd卡升级

呵呵,这个是明白人~不过,批量生产的时候,这个方法效率很低~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是明白人~不过,批量生产的时候,这个方法效率很低~

有1拖8的通用烧录器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不过,你能否提供一些东西给个人玩玩?如果你能,我就撤了这个帖子。

呵呵。LZ急了。  我的本意只是对这个行业发点感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LZ急了。  我的本意只是对这个行业发点感慨。

好吧~我急了。你高兴了。

这帖子我封了!以免被闲人口舌。

除了某位教师承诺的2套板之外,别人我都不提供了。

网友:
有兴趣,报名。

网友I:
引用 楼主:
方案,炬力和建荣的是比较常见的,杰里好像是比较便宜的但效果不好。

方案,每种方案,都有它的特殊的地 ...

LZ哪听说的杰理的效果不好呢?用过吗?是音质不好吗?跟炬力比是便宜点,跟建荣比就不一定了,建荣最近又降价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有1拖8的通用烧录器呢。

这个烧录器大概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烧录器大概多少钱啊?

1拖8,大概是3K左右,脱机烧录,如果连接电脑的,价格应该是在3.5K+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烧录器大概多少钱啊?

公司量产用的,我不是很清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哪听说的杰理的效果不好呢?用过吗?是音质不好吗?跟炬力比是便宜点,跟建荣比就不一定了,建荣最近又 ...

呵呵,这个。。基本上常见能拿到的方案,我都测试过的,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价格,效果好不好,除了芯片本省的差距外,还有方案公司和生产公司的技术实力影响。

我说的效果不好,或许只是我拿到的dem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基本上常见能拿到的方案,我都测试过的,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价格,效果好不好,除了芯片本省 ...

同一个价位的东西,效果都是差不多的。它们原本就是一家

网友J:
楼主竟然不愿意提供了,那我给大家提供吧。
我这里有凌阳的方案,GPDS250-103A主控芯片,内置升压电路,集成度很高。音效很好。 楼主的那种片子竟然卖6.5元,我的6元给大家提供吧。
更关键的是,买我片子的都可以得到开源的资料,就是DXP格式的PCB和原理图,有需要的跟帖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竟然不愿意提供了,那我给大家提供吧。
我这里有凌阳的方案,GPDS250-103A主控芯片,内置升压电路,集 ...

嗯,我就卖6.5怎么了?

同样的8051单片机,各个厂家的价格还不一样呢,有本事你把我这个型号的芯片6块拿出来开源~

另外,开源应该包括源代码~仅开源PCB、sch没有任何意义~

楼主:
当一个人好心方便坛友的时候,为什么总有人跳出来冷嘲热讽?我不做这事,你们为什么不出来做?到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们却跑出来冷嘲热讽?为什么不先在发言之前,先把自己给讽个够再说?

我只是方便坛友,以成本价提供这些东西,有规定必须得亏本给你们?

网友J:
引用 楼主:
嗯,我就卖6.5怎么了?

同样的8051单片机,各个厂家的价格还不一样呢,有本事你把我这个型号的芯片6块拿 ...

晕,这种片子哪里有什么源代码,这个都是厂家固化好的,直接焊接上后所有功能就都可以用了。

我提供SCH文件和PCB文件还不算开源啊,那还要提供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晕,这种片子哪里有什么源代码,这个都是厂家固化好的,直接焊接上后所有功能就都可以用了。

我提供SCH ...

顶,想入手一台。要音质、性能好的,价格好说,100元以内即可。

网友K:
引用 楼主:
当一个人好心方便坛友的时候,为什么总有人跳出来冷嘲热讽?我不做这事,你们为什么不出来做?到 ...

别这样啦,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真正做到别人影响不了你,这才是真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晕,这种片子哪里有什么源代码,这个都是厂家固化好的,直接焊接上后所有功能就都可以用了。

我提供SCH ...

和气生财,语言不要过激,每人少说两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晕,这种片子哪里有什么源代码,这个都是厂家固化好的,直接焊接上后所有功能就都可以用了。

我提供SCH ...

你的片子,里边是固化好也就是掩膜芯片,我的芯片里边是dsp核心,不是你哪种8051之类的核心。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别这样啦,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真正做到别人影响不了你,这才是真真理 ...

我真把这芯片以成本价卖给坛友,有些人就会说我是清空库存。

我不卖,我没有损失,卖了我就背上坑坛友的黑锅。

量产中的产品,不存在滞留库存的事情

网友:
买卖自由。楼主别多虑。

网友:
楼主过于激动了,你做的是件好事啊
只不过希望你继续卖下去,造福坛友,因为这种片子一般零售很难买到的
我的也是1K的量才买到的 如果能在坛里给大家零售 也算是方便大家了啊

网友L:
我有这个芯片的资料,3303和3306,也有完整工程例子和开发软件,但没找到开发软件的破解,就没管了,如果楼主继续给大家提供的话,我就上传上来

网友:
另,我记得当时看数据手册的时候,这个IC有DMA功能,有I2S接口,所以,能找到软件破解的,有兴趣做APE解码的,自己做DAC和功放的,就方便了。目前我手上的资料有如下:
SP3303AL_datasheet_v1.2,
SP3303二次开发文档v0.2
SP3305_datasheet_v1.2
关于SP3303应用软件开发中GPIO使用的说明
关于SP3303应用软件开发中overlay使用的说明
SP3306AL_datasheet_v1.2
SP3306AL_典型应用原理图
JTAG驱动.rar,  loadflash.rar    ZspUsbInstall.exe     ZView_Setup_1.0.1.ex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真把这芯片以成本价卖给坛友,有些人就会说我是清空库存。

我不卖,我没有损失,卖了我就背上坑坛友的 ...

嗯,电子的东西就是这么怪,便宜了,说不是好东西,贵了又说贵
所以我现在觉得,价格标高比同样的产品高一点,也一样销量很好,反而标低的,销量一般般
让我懂得了,在人家不需要的时候,就算再便宜也不会有人要,人家需要时,无论再贵,一样卖得出去
这就是电子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有这个芯片的资料,3303和3306,也有完整工程例子和开发软件,但没找到开发软件的破解,就没管了,如果楼 ...

好吧~我先整理一下~然后看看能提供多少套出来。

网友:
别紧张,论坛就这样

网友:
楼主火气别这么大,坛子大,有人说风凉话也应该是不新鲜的,做自己的事让别人去说吧,还是希望你把你的帖子里做的事情继续下去,大家都很期待你的东西,继续开贴出东西吧

网友:
有的话,我报名也要一套。

网友M:
我只看到有扳子和器件,有外壳吗?

网友:
幫樓主頂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只看到有扳子和器件,有外壳吗?

外壳?我问问看能不能拿到~

网友:
最好能带外壳  有3306的就好了。另  大胡子说的好  买卖自由  不用理会说风凉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帖子我没有细看。

楼主这样是做不成大事的。

呵呵,谢谢阿莫的关注和点评。

这事情,本来是一个方便大家的事情,在某些人嘴里就变成了我坑大家,虽然我自己也觉得没有必要跟那些人计较什么,但当时想起来的确也是很不舒服的。

我上边也说了,这个事情我会继续下去,不过需要一点时间。因为我本人不在厂里,厂里边的人也不可能会为了我这点小事专门干嘛干嘛的。

等我整理好之后,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如果我广东之行取消了,那么半个月之类肯定会放出淘宝交易连接。如果广东之行非去不可,那么往后推迟10天左右。

网友:
支持楼主,老大说的没错,坚定做好你自己想做的事

楼主:
理论上,我可以提供15-20套散件,芯片帮你焊好,从本楼开始,需要的请报名。
我焊接好以后,统一发货出去。
焊接好以后,我会给出淘宝连接。

网友:
来一套
补字数

楼主(2012-08-16):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2089-1-1.html各位,这个事情终于有下文了。请到这个帖子查看最新消息。

网友O(2012-12-14):
从头看尾,就是因为一个人的言论,承诺变成废话,不说了……大家怎么想?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从头看尾,就是因为一个人的言论,承诺变成废话,不说了……大家怎么想? ...

想你个毛,你有没有看我倒数第二次发言?我在进行第二次的确认的时候,你跑那里去了?

网友(2013-10-16):
引用 楼主:
嗯,我就卖6.5怎么了?

同样的8051单片机,各个厂家的价格还不一样呢,有本事你把我这个型号的芯片6块拿 ...

我们最好都用支持的态度,我们同行都不容易,能技持大家都支持一下。也就说别大家别对价格产生疑议就好了。
你的方案很感兴趣,不知道能放点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