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关于MicroBlaze外挂自定义IP核的方法?

楼主(2012-06-26):
想使用Xilinx的MicroBlaze处理器再加上一个外部自定义的计数器。
之前没做过,网上查了下好像一般用FSL总线?但还是不是很清楚。有做过这方面的朋友么。。。能否讲讲?

网友A:
用fsl,axi,plb,opb总线都可以,大同小异,到xilinx官网找,有例子,说的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sl,axi,plb,opb总线都可以,大同小异,到xilinx官网找,有例子,说的很清楚 ...

嗯,好的,谢谢,先去看下。。。

网友B:
生成的软件硬件都有测试代码   仔细研究一下   当然 基本 流程你要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成的软件硬件都有测试代码   仔细研究一下   当然 基本 流程你要会

嗯,好的,正在看,可惜还是没什么头绪。
FSL是加进去了。。。正在看要怎么用。。-。-!

网友B:
FSL 老掉牙的总线了  新的ISE 和 FPGA芯片不支持了
现在比较常用的是PLB 和 AXI   当然用户接口不管是什么总线都是差不多了
但是建议你安装个新版本的ISE吧   ISE 更新比较快的  老版本的新版的差别很大   你说你是学老的好还是新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L 老掉牙的总线了  新的ISE 和 FPGA芯片不支持了
现在比较常用的是PLB 和 AXI   当然用户接口不管是什 ...

嗯,那好的。先换版本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