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4V的高速光耦么?

楼主(2012-06-26):
以前用过6N137, 10m的高速光耦,但现在要控制电机24V,但好像最高供电电压7V

图中的电源24V要与板子的5V分开,所以尽量用24V供电,难道只能将24V给电阻分压为5V给高速光耦供电么?

网友A:
6N137是OC输出的,电源供5V,上拉电阻接24V不就行了?
不知道6N137内部的OC输出三极管耐压能不能达到24V,要是不行的话在外面加个三极管做个电压转换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137是OC输出的,电源供5V,上拉电阻接24V不就行了?
不知道6N137内部的OC输出三极管耐压能不能达到24V, ...

这样5V不就和24V共地了么?
不然B点对E点电势怎么算,不共地都不能行成回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5V不就和24V共地了么?
不然B点对E点电势怎么算,不共地都不能行成回路

24V-->78M05--->5V不行吗?
难道你想从发光端引出5V?那还隔离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78M05--->5V不行吗?
难道你想从发光端引出5V?那还隔离啥

嗯,那也只能再从24V里面分出一路转5V了,
不过7805是不敢用了,普遍温度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也只能再从24V里面分出一路转5V了,
不过7805是不敢用了,普遍温度高 ...

温度高不高与你负载电流有关的,要是仅仅只供1个6N137供电,温度不会高到哪里去

网友(2014-05-02):
SHARP有一款耐压24V的光耦,PC457

网友:
看了LZ的言论,应该是刚刚进入电子的初学者。

要不想用7805,还要高速,推荐用 TLP251,351什么的。

不过你控制电机,应该不需要这么高的频率。用 普通光耦就可以了。TLP181什么的。几K的速率,应该足够你使用了。

网友:
…………这个 坟挖的太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