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能接几个终端?

楼主(2012-06-26):
请问能不能在max232输出/输入端接上几个串口插座,使得单片机发送的数据传到不同的终端?或者是单片机引脚的输出/输入,接几个MAX232,然后实现一对多的传输?谢谢!

网友A:
整这歪门邪道,485就是干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这歪门邪道,485就是干这个的

您的意思是说,把max232换成max485芯片就ok了?

网友A:
是的,理论可以一主对256个从,实际中可以挂到32个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理论可以一主对256个从,实际中可以挂到32个从机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