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63T的时间OK,报警中断OK,但定时中断使用有问题,请大....

楼主(2012-06-26):
               使用了PCF8563T和AVR的Atmega88,,

//TWI初始化
void twi_init(void)
{
TWBR=40;
TWSR=0x00;
}

定时报警(OK)
unsigned char write_rtc(void)
{
start();                         //启动总线
waitack();                         //等待启动完成
if(chkack()!=START)return I2C_ERR;         //检查是否启动成功
write_byte(SLA8563_W);                 //发送写地址
write_byte(0x00);                 //写数据首地址
write_byte(0x00);//20                 //写控制/状态寄存器1,暂停计时00
write_byte(0x02);//02 //01//11                //写控制/状态寄存器2//TF定时中断01

write_byte(0x00);         //写秒数据为0 2
write_byte(0x59);         //写分数据03
write_byte(0x00);         //写时数据04
write_byte(0x00);         //写日数据05
write_byte(0x00);         //写周数据06
write_byte(0x00);         //写月数据07
write_byte(0x12);         //写年数据//08
write_byte(0x00);         //报警时间//分钟报警 /09
write_byte(0x80);         //报警时间//小时报警 /0a      0 0 4096
write_byte(0x80);         //报警时间//日报警 /0b      0 1 64
write_byte(0x80);         //报警时间//星期报警 /0c      1 0 1
stop();
return I2C_CRR;
}

定时中断(不行,无中断)
unsigned char write_rtc(void)
{
start();                         //启动总线
waitack();                         //等待启动完成
if(chkack()!=START)return I2C_ERR;         //检查是否启动成功
write_byte(SLA8563_W);                 //发送写地址
write_byte(0x00);                 //写数据首地址
write_byte(0x00);//20                 //写控制/状态寄存器1,暂停计时00
write_byte(0x01);//02 //01//11                //写控制/状态寄存器2//TF定时中断01

write_byte(0x00);         //写秒数据为0 2
write_byte(0x59);         //写分数据03
write_byte(0x00);         //写时数据04
write_byte(0x00);         //写日数据05
write_byte(0x00);         //写周数据06
write_byte(0x00);         //写月数据07
write_byte(0x12);         //写年数据//08
write_byte(0x80);         //报警时间//分钟报警 /09
write_byte(0x80);         //报警时间//小时报警 /0a      0 0 4096
write_byte(0x80);         //报警时间//日报警 /0b      0 1 64
write_byte(0x80);         //报警时间//星期报警 /0c      1 0 1
write_byte(0x00);         //CLK输出//0D      1 1 1/60
write_byte(0x81);         //定时//0E////
write_byte(0x40); //01        //定时值//倒计数周期= n / 时钟源
stop();
return I2C_CRR;
}

用微雪的 AVR JTAGICE XPII  仿真时,时间都在走动

楼主:
希望大家帮忙看下,谢谢拉

网友:
中断脚需上拉!

楼主:
直接使用AVR的内部上拉

网友:
                #define CLOCK_ADDR 0xA2          // PCF8563器件地址以及写入操作
                //#define CLOCK_READ  0xA3          // PCF8563器件地址以及读取操作

                #define        CLOCK_STOP_BIT                                                0X20    //pcf8563停止位0010 0000 bit5=1表示芯片停止了工作

                #define CLOCK_STATUS_ADDR1        0x00
                #define CLOCK_STATUS_ADDR2        0x01
                #define CLOCK_SECOND_ADDR         0x02
                #define CLOCK_MINUTE_ADDR         0x03
                #define CLOCK_HOUR_ADDR           0x04
                #define CLOCK_DATE_ADDR           0x05
                #define CLOCK_WEEK_ADDR           0x06
                #define CLOCK_MONTH_ADDR          0x07
                #define CLOCK_YEAR_ADDR           0x08
                #define CLOCK_ALARM1_MINUTE_ADDR  0x09
                #define CLOCK_ALARM1_HOUR_ADDR    0x0A
                #define CLOCK_ALARM1_DAY_ADDR     0x0B
                #define CLOCK_ALARM1_WEEKDAY_ADDR 0x0C
                #define CLOCK_CONTROL_ADDR        0x0D
                #define CLOCK_TIME_CONTROL_ADDR   0x0E
                #define CLOCK_TIME_DATA_ADDR      0x0F

void clock_init()
{
        uchar data da_00=0;
        da_00 = read_byte(CLOCK_ADDR,0x00);
        da_00 &= CLOCK_STOP_BIT;
        //if(((da_00>>4)&&(da_00<<2))==1)         //地址0x00,STOP位检测,如果等于一,说明芯片已经停止工作了,重新写入初值
        if(da_00 == CLOCK_STOP_BIT)                                                                         //地址0x00,STOP位检测,如果等于一,说明芯片已经停止工作了,重新写入初值
        {
                write_byte(CLOCK_ADDR,0x00,0x00);        /*写入地址:0x00的数据,STOP=0,时钟运行*/

                write_byte(CLOCK_ADDR,0x01,0x01); /*报警AF,无效,TI/TP=0,TIE=1*/
                write_byte(CLOCK_ADDR,CLOCK_SECOND_ADDR,0x35); /*秒初值*/
                write_byte(CLOCK_ADDR,CLOCK_MINUTE_ADDR,0x59);        /*分初值*/
                write_byte(CLOCK_ADDR,CLOCK_HOUR_ADDR,0x23);        /*小时初值*/
                write_byte(CLOCK_ADDR,CLOCK_DATE_ADDR,0x24);        /*日初值*/
                write_byte(CLOCK_ADDR,CLOCK_WEEK_ADDR,0x03);        /*星期3初值*/
                write_byte(CLOCK_ADDR,CLOCK_MONTH_ADDR,0x0C); /*月份12月,世纪位设置为0 */
                write_byte(CLOCK_ADDR,CLOCK_YEAR_ADDR,0x11); /*年初值11年,地址:0x08*/
                write_byte(CLOCK_ADDR,0x09,0x80); /*分钟报警地址(0x09)数据设置,报警无效*/
                write_byte(CLOCK_ADDR,0x0A,0x80); /*小时报警地址(0x0A)数据设置,报警无效*/
                write_byte(CLOCK_ADDR,0x0B,0x80); /*日期报警地址(0x0B)数据设置,报警无效*/
                write_byte(CLOCK_ADDR,0x0C,0x80); /*星期报警地址(0x0c)数据设置,报警无效*/
                write_byte(CLOCK_ADDR,0x0D,0x00); /*输出32768HZ的频率关闭,地址是(0x0d)*/
                write_byte(CLOCK_ADDR,CLOCK_TIME_CONTROL_ADDR,0x81); /*定时器控制寄存器,TE=1,TD0=0,TD1=0,(64Hz)地址(0x0e)*/
                write_byte(CLOCK_ADDR,CLOCK_TIME_DATA_ADDR,0x40); /*设置定时器到计数器数值64,即定时时间是1S.地址(0x0f)*/
                delay_ms(5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