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授时天线和GPS接收天线有何区别吗?

楼主(2012-06-26):
GPS授时天线和GPS接收天线有何区别吗?今天逛淘宝的时候发现了这样的叫GPS授时天线,一时纳闷了,

我自己理解上其实是一样的接收天线只不过授时的天线信号接收好些吧?

网友:
正解,非正规的授时天线除了外壳是蘑菇头形状外,内部与普通陶瓷有源天线一样的。

网友:
接收增益不同、防水等級不同、安裝方式不同、電纜線粗細不同、接頭型式不同、使用場合也不同。

网友A:
似乎关键还是天线程式不同吧?所谓蘑菇头,是采用四臂螺旋天线结构?据说是方向性最理想且增益也高的新型天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似乎关键还是天线程式不同吧?所谓蘑菇头,是采用四臂螺旋天线结构?据说是方向性最理想且增益也高的新型天 ...

“新型”?四螺旋天线在GPS系统开始设计的70年代初就已经有深入研究了,比陶瓷天线的出现还早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型”?四螺旋天线在GPS系统开始设计的70年代初就已经有深入研究了,比陶瓷天线的出现还早得多。 ...

是。1970年代,关于四臂、二臂、八臂螺旋天线的性能分析就完成了。

不过,从市场角度,更换了陶瓷介质的四臂螺旋天线,特性仍然是很理想的。这东西不能流行,大概因为造型难以缩微到手机之类内嵌的程度吧?

所谓“新型”,是针对传统的偶极子天线和类光学面反射天线而言吧?

现在仿真软件支撑,已经促进和刺激了新型天线的创新,各种过去匪夷所思的天线创造了广阔的应用市场空间。比如某款35GHz频段的车载防撞雷达,就是用介质棒馈入功率,并在背后机械旋转的变距螺旋线圈的激励下实现方位角循环扫描,前方再用介质透镜把能量集中。整个天线可以装在汽车保险杠的位置上,且造价不算非常高。可叹国内跟屁虫研究连仿都来不及仿,更谈不上自研创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