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插继电器的圆孔插座标准名字是什么?

楼主(2012-06-26):
这种插继电器的插座标准名字叫什么呢?电子市场很难找到一样的,就是那竖向的4个圆孔

网友A:
这插座就是个PCB吧
竖向4个孔是插固态继电器的,你看上面的丝印SSR就是固态继电器的意思。淘宝上能搜到很多型号,应该有合适尺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插座就是个PCB吧
竖向4个孔是插固态继电器的,你看上面的丝印SSR就是固态继电器的意思。淘宝上能搜到很多 ...

我是找那几个圆孔插座,不是找继电器

网友B:
看着像是PCB铆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PCB铆钉

是焊接上去的 ,里面有几个弹簧片,插进去就能卡紧

网友:
没见过,这东西好啊。。

网友C:
是不是圆孔的排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圆孔的排母?

不是排母,这种名字我在E络盟上找到了,叫 弹簧插孔,里面有弹簧卡住插进的针脚的,但是淘宝上找不到

网友D:
测试还行,做产品那怕是不牢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还行,做产品那怕是不牢靠啊

研华的电路板就用这个,方便换继电器

网友D:
你做几百上千个板子用这个?那可真够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做几百上千个板子用这个?那可真够麻烦的

固态继电器这些总不可能焊接在电路板上,换时候就费劲,所以才用插座

楼主(2012-10-23):
冠簧鼓簧爪簧系列
淘宝上唯一的一家,但是不零卖,1K以上起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