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智峰产品008+的真实遭遇,心冷了!(智峰服务态度)

楼主(2012-06-26):
首先我说下,我是 在流水线上做生产的一个技术员,  工厂里基本每天都在 烧录芯片,我负责排除问题,并采购需要的设备。 去年 我去智峰那里买了 一台008,当时宣传高压模式下 写片子 速度快 ,  比isp 模式要好很多,我就买了 一只  008+。

收到货后 遇到 非常多的问题,  最多的 我想就是   “USB通讯错误的” 问题 。  看到 论坛里 N个 人 购买 智峰产品,都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想 告诉大家的是,这根本就是 智峰 软硬件 做的不稳定 导致的,  和 windows 关系不大, 以下是我的遭遇:

后来 我在 旺旺上 询问 智峰 ,  智峰 还是 说   如下问题:

1.  windows  驱动问题,他的产品没问题!

2.  你电脑不行, i3  i5  都不行,老电脑 行。 他的产品没问题!

3.  其他  不可知的问题。   他的产品没问题!

反正 智峰说了,   USB通讯错误,这个问题和他无关,他从根本上解决不了。   反正不是他 产品的问题。

因为我也是 做过软件的,  我想说的是,  usb 通讯错误 ,就是 他 软件里面 提示跳出来的。  他应该能在根本上 找到 问题的所在,至少 能告诉 用户 在那里出问题了。  是 超时,数据checksum错误?还是其他的?

咨询 智峰 很久之后,我同时花了很多时间 去找 错误的 所在,  新旧电脑我都测试了, windows  软件不变化的情况,  烧录 1盘,250pcs 的 mega8,  都会遇到这个不稳定的问题,  然后关闭软件在打开 在重新 烧录 又好了。

atmega48  一次烧成功率 80%
atmega8  一次烧成功率 70%
都来烧 atmega128  一次烧成功率  40%,  flash 越大的芯片,成功率越低。   这也就是 不稳定的所在!

后来 我 换了新的台式电脑,直接 吧 usb 插入    后面板 ,  成功率 明显 提升,    所以 我想告诉 大家的是,  智峰 008+  的确是 自身产品不稳定  导致这样那样的  “USB通讯错误”的 问题,  USB线我也换了 好几条子双磁环的 测试,  插入 电脑的 后面板  稳定性 提高了,但是烧录 64k 128k的 大芯片 也只有 80% 的 一次成功率。     可以确认的是   ZF008+  usb 下位机的  固件  或者是  硬件多少还 存在问题。

最近公司 要烧录  一批 mega2560 ,我还做了   高压的 编程转接板,  可惜选了之后,progisp 烧录就报错。

和智峰 网络交谈之后  ,智峰的 意思就是 现在 008  已经停产很久了, 以后也不想支持了。  atmega2560 估计 isp行, hv 不行!

并且 智峰的 态度 非常强势,  服务态度不行,  似乎 一直想 表达的意思就是 :

1.他的产品没问题,有问题都是你们客户这个那个不行。

2. 在www.zhifengsoft.com主页上008+ 就在 第一条 还在 卖, zhifeng说 那个已经停产了,  以后不支持了。  008+  赫然 写着 支持 atmega2560  但是并没注明不支持 hv 模式。
progisp上   如果 2560  不支持 hv 模式,为什么 hv 模式下  2560  型号还是能选择呢?

3.    其实 我本来 不想开这个帖子,  产品有问题 可以好好做支持,但是别 一味 推卸责任给用户。

希望以后 买智峰 产品的 客户 ,大家擦亮眼睛了。

网友:
买过一个zf-009+,因为经常要烧写的是bootloader,而009+支持跳空写入,看到描述上说明支持24cxxx和93cxxx芯片,询问如何接线,告知需要另外购买一个转换座,并多次提到这个价格的产品不要有太多要求,如果需要另外购买才支持,请在描述上说明不要误导消费者,
之后要用到mega2560,发现不支持跳空写入,烧写加校验需要10分钟,受不了,致电智峰,告知新版009+支持mega2560跳空写入,因看到软件上有升级选项,问能否提供升级文件升级固件,称不支持升级,考虑许久后购买AVRISP MKII一劳永逸
楼主遇到的USB通信问题也遇到过,另外,软件上对外提供电源有bug,勾选“提供电源”以后不勾选3.3V实际输出是3.3V,需要勾选3.3V再取消勾选才会输出5V,该009+是手工焊接产品,焊接质量较差,看下图(点击可查看大图,不讨论走线是否美观的问题)

软件上勾选提供电源后,如果按上面方法选择5V电源输出,则主控芯片也是工作在5V电源下的,由图片也可以看出,D+,D-虽然并联了稳压管,但是实际上是由IO口直接连接的,因此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实际上是直接由稳压管稳压的,并未串联电阻,电流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asp  是软件模拟 USB ,容易出毛病。 量产该用更好的工具。

针对 usbasp  10多块钱  ,用的是 软件模拟  usb。

我把 180 块钱的  ZF-008+  也拿出来 给大家看看,    008+ 是不是 软件模拟的usb方案??  高手一看就知道了,我也不多说了!

网友:
我手上的那台一直有问题,买回来不能用因为心软没找智峰!现在还那在扔着!我几台计算机加公司的机器近一半都不能用,能用也不稳,均提示"USB通信错误"!和他说.他说我计算机有问题!!我总不能刚到手的新的THINKPAD预装系统都有问题吧!
看到这个贴我也翻出来让大家看看!!!!

都没洗板,就包装出了.

楼主:
如果 008+  不卖了  ,或者 买 不做 技术支持了,麻烦卖产品之前都写清楚。

以下是 zhifeng网站头版

网友B:
几十块的东西,真把自己当 上帝了?

网友C:
同情、理解楼猪的遭遇,估计智峰就是3楼的那意思,就几十块的东西,能用你就用,用不了算你倒霉。

在说了,工厂烧片也应该买个好点的烧录器啊

网友:
DIY用DIY的设备
量产用量产的设备

网友:
志峰的如果只有几十块 工厂批量采购还是不要购买了 工厂就买贵的 质量好 服务好 生产效率高 利润才好 省下设备钱 不够你返工的

网友:
我估计智峰也是3楼的意思,这种小东西做实验用用就好,不要指望多么好用。真要用在生产上还是应该买专业的设备,安全稳定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十块的东西,真把自己当 上帝了?

首先:

1.  不是几十块,是 180块钱,  便宜的 usbasp  只要 10几块钱,同样可以 isp。  对于一个 编程器 这个不便宜。

2.  卖产品 都想  diandeng   你说的,  那你 卖产品的时候就说清楚,   会用在买, 不然别买。     全中国 开发者 都是这个思路, 卖了就和 自己没关系的话,  那太可怕了。

3.  我发这个帖子 ,就是说 zhifeng态度不行。   没说 自己是 上帝。  要知道 上帝 不会花那么多时间来 给 zhifeng挑错,并且 提供意见!

买过 zhifeng的 兄弟 肯定不在 少数,   前几天也看到一个 帖子 说 zhifeng 的 态度 。。。。  所以 请大家 擦亮眼睛

网友:
而且你买的USB接口设备没有过USB IF的认证
量产时出问题几率大也算正常吧

网友:
我们要肯定楼猪这种态度,不要泼凉水

楼主:
难道 为了 用 008 , 还要跑去  买 一台 USB IF 认证的 电脑?? 什么逻辑?

不行就推电脑的责任?  我公司里测试了 上上下下 10台  配置 不同的电脑,多多少少都是 稳定性 不行的问题,都是电脑不行??

网友:
量产就买百几十的东西,老板不会差这么点钱吧,要买就买几千几万大品牌的量产专用编程器

网友:
百几十的编程器就是玩具,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同情楼主,赞赏楼主的态度。我也买过智峰的ISP编程器,不过仅用于开发,生产烧片使用通用的编程器烧的。

网友D:
首先,坚决支持楼主(如果那些对话内容都是真的)。
其次,对于那些“几十元的东西 就把自己当上帝”之类的言论,不敢苟同。
最后,用过智峰的ISP免费软件,很不错的。如果当事人看到这个帖子,希望能妥善处理,也许有误会在里面。

网友E:
楼主可以和智峰沟通, 买个适合量产的工具,
btw,  例如 打印机也是这样,几百元家用和上万元的商用,参数都差不多,但是量打的话,买几百元的打印机就是找死.这是DELL网站首页,区分的很清楚哦

网友:
我正在用以下产品,作为平时做样品和diy的时候用

从去年7月左右开始,到现在,基本没有发现问题。

实话实说,不是为了帮他说话

网友:
首先  我也支持楼主,但是  产线上量产用的  还是建议你买大品牌,专业的烧录器(在小的公司 也不差这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十块的东西,真把自己当 上帝了?

哈哈...3楼完全扯淡...依你这种思维...我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坚决支持楼主(如果那些对话内容都是真的)。
其次,对于那些“几十元的东西 就把自己当上帝”之类的 ...

赞同, 对于那些“几十元的东西 就把自己当上帝”之类的言论,我也不敢苟同。要是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话,估计就不会说的那么轻松的了。客户有问题,商家本质上是要给客户解决问题的。如果态度都有问题,我不相信这样的人能做大做好

网友:
我也买过智峰的东西,有一次发货错了,但是很快就补发了。总之,感觉要是量产的话,还是不要用类似的东西,便宜没好货,要是做实验,还是可以的

网友:
LZ至少也要买个河洛或者希尔特吧。好用多了,一分¥一分货。

网友:
我也是刚刚买了智峰的HIDUSB编程器。今天烧写了几遍,没有出现问题。
如果说“几十块就这样”,就有不妥,因为你的产品的说明,没有这样的信息给顾客。所以才买你的。如果说明了“几十块就这样”,我还是继续选购,当然是自己承担结果了。

网友:
“几十元的东西 就把自己当上帝”这样的说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如果认同这种做法,并且也这样做的,那么做出来的东西充其量也只是山寨。

网友:
我用脱机编程器吃过苦头,现在量产用希尔特,在线量产用原装USBISP目前为止没出过问题,量产还是要舍得花钱。

网友:
商家可以因为东西便宜不提供支持
我也可以用脚投票不买你的东西么
顶LZ

网友:
智峰的软件有问题肯定有问题,任何人做软件不可能100% 的稳定,因为他做的是烧写器,工作环境复杂,会出现想象不到得问题  原因,出现偶尔的不正常 属正常,

这个高压编程器怎么样没用过,脱机的以前用过确实对128以上的文件不支持,最后到其他地方买的,

网友:
看哪个山寨网站,就感觉没啥好东西了

网友:
做产品不认真。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同情、理解楼猪的遭遇,估计智峰就是3楼的那意思,就几十块的东西,能用你就用,用不了算你倒霉。

在说了 ...

量产也不买个好点的?
楼主真够抠门的!
这么抠门,估计也就这个沟通结果

几十块钱的东西也就业余玩玩的,你能指望和几千块的一样的质量和服务?
是不是太贪了?
买这么便宜的东西要有心里准备的

网友:
呵呵,还真是一直都是手工打造呀。。。

网友:
网上搜了下,也就智峰软件做的产品最多了,价格最低,看样问题不会少?   多?   肯定会损坏名声的,智峰也到应该治理山寨的时候了!

网友G:
你把主芯片型号贴出来就知道是不是模拟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把主芯片型号贴出来就知道是不是模拟的了。

atmega64
atmega64
atmega64
atmega64
atmega64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买的智峰的用POWERPRG这个软件的免驱下载器,很好用,成功率在99.9%,LZ你是不是用了组装机的前置USB口或 ...

你没认真看我的 帖子,

问题 我已经  找到了解决办法, 当然要和   台式机 主板板载的 usb 链接。

usb 线不用怀疑。我换了 几根了。

008  这个产品 是软硬件不稳定,  和 电脑无关。

网友G:
mega64不支持usb,显然是软件模拟的1.5Mbps USB1.1低速模式。

zhifeng的上位机程序还是长期考验挺稳定的,估计是mega64里面的模拟usb程序没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产也不买个好点的?
楼主真够抠门的!
这么抠门,估计也就这个沟通结果

看来你很符合 “几十块的东西,真把自己当 上帝了?”

我要声讨的 不是 产品本身,而是 服务态度, 还有身为  开发者 推卸责任的 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mega64不支持usb,显然是软件模拟的1.5Mbps USB1.1低速模式。

zhifeng的上位机程序还是长期考验挺稳定的, ...

你的 思路 ,和我想的一样。

我同样  给 zhifeng  提了 一些意见和建议,同时告诉他了 解决的方法和 方案。  可惜……

我找找旺旺的聊天记录,让大家看看

网友:
硬件设计bug也可能,你查下R2、R3、D4、D5这四个器件,这是把Mega64的5V IO电平转换到USB所需要的3.3V IO电平的,用示波器测试波形,看看是否因为元器件选用不合理导致USB信号失真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I:
有位网友告诉我这里吵翻天了,本不想回复的。但还是说几句吧!
   关于,mega2560的座子自己想当然的焊了个转换座,我们从没有mega2560高压编程的转换座与制作转换座的资料公布。告诉他isp是没问题的,建议他用isp模式。不知为何要吵到这里。
  下面是销售和他聊天的记录,他如何愿意贴就将完整的聊天记录贴出来无妨。公道自在人心。

   他购买这个产品,至少有1年半以上,至少以他和我们聊天的id是查不到购买记录的

网友:
熊大平1971 (22:22:45):
zaima
mcu598 (22:23:02):

熊大平1971 (22:23:18):
恩,老板 ,我之前有买过你的008
熊大平1971 (22:23:27):
我做开发 生产的
熊大平1971 (22:23:37):
已经用你的东西 量产 了 5k了
mcu598 (22:23:49):

熊大平1971 (22:23:53):
最近   高压 编程遇到 一些问题
熊大平1971 (22:24:11):
我量产 都是    用 高压  模式的
熊大平1971 (22:24:17):
就是用芯片座子的
熊大平1971 (22:24:37):
最近在做 atmega 2560的  烧录生产
熊大平1971 (22:24:53):
用你 的 2.0  版本  不太行
mcu598 (22:24:56):
你下星期一拨打,0552-2049100咨询技术支持
熊大平1971 (22:25:36):
现在不行吗?  我 比较有经验的
熊大平1971 (22:25:45):
你要稍微点播一下 就知道了
mcu598 (22:26:04):
我不太懂技术的,你问技术吧
熊大平1971 (22:26:26):
哦,  知道了。
熊大平1971 (22:26:44):
对了
熊大平1971 (22:26:49):
现在最新的版本是 多少
熊大平1971 (22:27:06):
上次 智峰传给我 2.0 版本的,  去年了
熊大平1971 (22:27:14):
我 测试了 应该是 软件的bug
mcu598 (22:27:23):
这个,停产很久了。应该没有新版本的
熊大平1971 (22:27:53):
我买的是 ZF-008+
熊大平1971 (22:28:02):
不是  几块钱的东西
mcu598 (22:28:03):
知道
熊大平1971 (22:28:24):
你们网站上不是     还是 主推  008  007 么
mcu598 (22:28:40):
很久前,不生产了
熊大平1971 (22:28:45):
http://www.zhifengsoft.com/
mcu598 (22:28:52):
网站没有改动而已
熊大平1971 (22:28:53):
现在你们生产 哪个?
mcu598 (22:29:03):
007+,009+
熊大平1971 (22:29:29):
都是 ISP 模式 对吗?
熊大平1971 (22:29:35):
不是 高压 模式?
mcu598 (22:29:39):

楼主:
来个 无删减版本的 聊天记录 大家看看吧,

楼主:
然后今天 电话 zhifeng ,     得到如下 解释:

1.  产品 卖了1年了,现在停产了,不支持了。    然后 给我举例说, 你们公司的产品  卖出去 1年了,谁还会去维护?    和2楼的 做产品的思路一致,只要货款收到了以后就别做支持了!

2. 2560  高压模式 不行,  让你去用isp 模式?    为什么 当初宣传的时候 高压列表里面有 2560 ?  欺骗消费者?

3. 态度 不行。  有人肯定会跳出来说,要态度好 去找小姐,小姐态度肯定好。     我在这里要表达的是 :   zhifeng只要和我说,当初太粗心了,列表里面疏忽了,2560 是只支持 isp的,高压是不行的,  说话玩转点 就行了。     而不是把用户当BC,   就像 老子教育儿子一样的态度  对付 老用户。

其他  就等zhifeng来 这里回复吧。

armok老大几年前, 07年,说zhifeng为什么只做编程器,而不做其他的,现在armok  看到这个帖子就知道zhifeng的做事态度,也就自然回答了当初 的疑问。

网友:
学生做实验可以找便宜的用。一个工厂要稳定可靠。

网友:
抱歉,我得说智峰脱机编程器用于生产不行,研发可能可以。
我也是先买了一个智峰的,我喜欢有一定技术实力的,最好是原创的作品。起初,我的测试是可以的,只是在驱动上花了点时间,最后装好了。但是,该编程器被测试组指出不稳定,不敢拿到生产线上用,随后我也测到不稳定。无奈另外找了一家,很好,从来没有抱怨。
智峰还需努力。做技术辛苦,但是一旦做成产品,要付出的可能会更多。从技术路线开始赚钱,不容易。

我也想说,用于生产,有时候需要付出代价,比如:多买几个候选产品,从中挑一个的代价,花钱买技术支持服务的代价等。这是要付出的代价,应该从老板开始就要有这样的观念,这样就不会怨天尤人。

网友J:
除非产品本身强调是终身免费维护,否则都会有个服务期限。期限以内,是他们的责任;期限以外,就看人了。

网友:
几十块钱的东西至于吵吗?

几K以上的量产,你还用008,不嫌麻烦???

老板真够抠门的。
互相体谅吧!

开发者的责任不是无限的或者说是无限期,尤其是已经过保了。
几十块钱的东西本来就是玩具,你还当真了?

网友:
工厂烧芯片肯定不用这个,我们都是用周立功的那个什么X5 900多元。又快又好用。先烧芯片再焊接

网友:
烧写2560芯片做产品用联机的高压编程器,你不累死啊,时间也消耗不起啊

网友I:
楼主:我实在对你无语。 你有精力折腾,我没有。
     不知你为何指责说,zf-008+高压不支持mega2560?
      1, 你打的电话是我接的。我告诉你isp没有问题,也没告诉你过高压模式不行。问你转换座子从那来的?你说自己做的,我们从没公布过制作这个座子的资料,不知你怎么做出来的,你做转换座前
也从没咨询过我们,所以,建议你使用isp,建议在座子上引出isp的线使用。
    2,你购买zf-008+应该至少是2年左右,超过我们承诺的质保期1左右。如果,以前关心过我们产品的人可能记得zf-008+开始就是卖裸板的。你的应该是第一批带外壳,这个外壳,是在温州一个朋友帮我用激光切割机开的,所以能看到有烧黑的痕迹。这个销售时间应该在09年左右(这批板子黄板黑色字符)
    3,至于,我们能不能做其他产品,应该与你无关。你不必挂心。

    4, 我是说过我们的这个产品已停产1年了,你曾提出修改软件的要求,我回复你说不会给你更改程序或硬件。而我们已做到我们承诺的1年质保了。

    下面我贴出测试mega2560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和智峰沟通, 买个适合量产的工具,
btw,  例如 打印机也是这样,几百元家用和上万元的商用,参数都差 ...

这个表示赞同,因为我亲身经历过,公司采购图便宜卖的某能250,资料员天天都要打印很多,而且大部分是软纸,不到半个月喷头就OVER了,换喷头之后还是一样。半年的时间,墨水盒喷头钱都够买台小激光机了,还没那么闹心不折腾。
PS:话说便宜无好货,但是如果楼主的描述是真的话,那商家的态度确实有点那个,应该向大商家的服务靠拢,不管你买一块钱还是一W块的产品都能得到同样质量的服务,这点值得商家注意。

网友:
我还是比较支持楼主的批评的,不管怎样,不论产品价值大小,即使几十块也一样,应该力所能及的为客户提供好支持和服务,支持好了,这年头都是用户至上。
及时不是自己的问题,也有则改之,无责加冕,站在用户角度去考虑产品的实用性,才能做出好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实在对你无语。 你有精力折腾,我没有。
     不知你为何指责说,zf-008+高压不支持mega2560?

既然 能烧写 2560 ,为什么不公布给用户?

008+  购买之前 2560 在 高压编程的 列表里面,  难道  写了 支持了,还要保密  高压怎么连接?

你把  hv 对于 2560 的 针脚 公布出来, 我去测试一下,是否ok?    还有 progisp 2.0  测试版版本我也有(你之前传给我的),  不知道是否  和你图片里公布的是否一样?

如果 全部测试ok,  我会来贴图,说明你产品行。  态度 就看你今后 服务别人的了,我不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J:
除非产品本身强调是终身免费维护,否则都会有个服务期限。期限以内,是他们的责任;期限以外,就看人了。

我买都问他能服务多长时间,是有偿服务还是无偿服务,无偿服务不可能给你更好的支持,有偿才能更好的服务,要是我有需要维修的,首先问他们要多少,从没碰到挨宰,都在承受预计内

网友:
俺是打酱油滴
1)楼主选型错误, 就不应该用这个产品做量产.
2)产品已经出保了,并且楼主已经修改这个产品了, zhifeng是否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取决于zhifeng本身
3)zhifeng干脆送一套能够量产的编程器给楼主算了,这样的客户以后躲远点就行了.
4)zhifeng在产品说明上最后加上一些能够自保的文字,比如本产品未曾在批量生产,,航天航空.南北极测试等,不保证以上场合适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 为了 用 008 , 还要跑去  买 一台 USB IF 认证的 电脑?? 什么逻辑?

不行就推电脑的责任?  我公 ...

我不是说你的电脑的问题,我说的是008没有过认证的问题

为啥USB要过那么多的认证,就是为了让软件硬件都符合规范
为啥要符合规范,因为不同的芯片厂商的驱动能力和容错能力不同
如果你满足了USB IF的认证,那么就能保证主流电脑的USB主控芯片都能支持
这个008没有过认证,不兼容所有的电脑以及时常出错是正常情况。

认证周期长,花费高,如果你愿意为这些买单,就能买到稳定可靠的产品

网友K:
买百十元的编程器做量产,真想得出来啊。如果百十元的都可以,那些买几百几千编程器的都是傻子啊。
1、AVR模拟USB的从来就不是稳定的
2、过保

就凭第二条过保,如果我是卖家(靠这个吃饭),我会直接无视买家的任何要求与咨询,除非付费。

网友E:
引用 网友K:
买百十元的编程器做量产,真想得出来啊。如果百十元的都可以,那些买几百几千编程器的都是傻子啊。
1、AVR ...

不仅仅是过保, 从以上描述来看,楼主还更改过卖家的板子. 人家zhifeng不理都很正常

网友:
支持63F    使用他们的产品是为了挣RMB,他们也是为了RMB,    协商付费, 双方同意,    才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服务,   免费扯淡

网友:
无语了,做点产品真难,diy的价格要求量产的服务

网友:
支持楼主精神
工厂量产用的廉价货得做好折腾的准备,看了楼主的工厂是比较抠的,估计人工比较便宜,呵呵

网友:
10年前俺学51时,自己玩都买上千的编程器,曾经买便宜的编程器吃过不少亏,明白一句话:便宜是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的。

网友:
zf的东西也就是让服务人员外出时可以临时用用的,量产不可能用的。

出保了、停产了,厂家不再提供技术支持也没法说啥的。
当然如果是小问题,zf估计也给改了,工作量很大且没啥价值,zf当然有权拒绝了。

就算买品牌的烧写器也一样
希尔特的一样有bug,但停产的机型他们是不会再更新的
几十块钱的东西而已

买超便宜东西时,你心里应该已经接受:有可能得不到足够的质量、服务
就跟买山寨机一样,功能是多的,服务、质量是没保证的,应该有心里准备的。
既然买山寨机都有豁达,买zf008怎么就没风度了呢???

网友:
目前为止。楼主和卖家都没有过激的言行。

如果买的时候遇到现在的问题可能好说些。
建议楼主不要追究了,大家互相体谅理解下吧。

网友:
我也买了008+,还不知道已经停产了,因为在网站的最上面
那个锁紧座锁紧不了,估计是采用劣质锁紧座,当然也有可能我倒霉,买到了一个次品。不过的确是在zhifeng那里买的
然后用了三天,烧写了大概不到300片的89S52,编程器发热挂了,惨
zhifeng是该重视下质量了
不过zhifeng的软件还是不错的,很喜欢这个风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认真看我的 帖子,

问题 我已经  找到了解决办法, 当然要和   台式机 主板板载的 usb 链接。

不要以为USB线换了几根就不是线的问题。
首先机箱前面板的USB口是飞线出来的,你可以拆开机箱看看引出线是不是双绞,有没有屏蔽,依我的经验绝大部分机箱这段线是不合格的。
其次是市面上的外接USB线质量也非常差,我的一块移动硬盘拷大文件经常拷到一半盘符就没了,从几块钱的地摊货到几十块钱的品牌线都试过,贵的线能坚持久一点,但并不能根治,最后我是用STP网线焊了一根才解决问题。

当然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别的USB设备没问题,这个其实牵涉很多因素,不过基本上都是硬件设计问题,软件真的没办法解决。
我不排除是008+的硬件设计缺陷导致对USB信号完整性要求过高,这也是前面121212提到的USB IF认证问题。
不管怎么说,可以肯定的是软件模拟USB的008+不可能获得USB IF认证。

网友:
還是不要圖便宜

网友L:
那OBDEV的库做USB软件模拟的不稳定的。

楼主做量产,不想花大钱,不如找台带并口的破电脑,用并口搞ISP下载。

网友:
生产烧录就应该买正规厂家的编程器或者原装的,在这种编程器上浪费的人力成本要远远高于好的编程器的购买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OBDEV的库做USB软件模拟的不稳定的。

楼主做量产,不想花大钱,不如找台带并口的破电脑,用并口搞ISP下 ...

2560的芯片烧写联机烧写每天也烧写不多少个,最好用脱机的,省时  省人力,楼主不要怕当时费大洋,几天的人力费用就省回来了,一定询问清楚所需功能,售后。不要再自寻烦恼了

网友:
量产型的不应该选这个工具的。

网友M:
楼主想用180元买个终生免费技术支持?

虚拟USB不稳定吗?为什么我用M8做的USBASP编程成功率是100%,虽然就编程过几千次.

软件就是智峰的免费软件,非常好用,就是有一点不支持AT89S8253,片子买了用不了,虽然是过时的片子哈

网友:
“某种意义”上我支持LZ,“某种意义”上我支持zf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楼主想用180元买个终生免费技术支持?

虚拟USB不稳定吗?为什么我用M8做的USBASP编程成功率是100%,虽然就编 ...

你是玩批量的吗?是的话,你手上的USBASP就是神器了。虽然我也一直用USBAS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是玩批量的吗?是的话,你手上的USBASP就是神器了。虽然我也一直用USBASP的。 ...

只是做实验,真的是100%成功的,一次出错都没有.

USBASP是自制的,洞洞板搭的,刚做的时候固件没找对,不能自动调速的,

下载时出错,后来改成自动调速的固件后从来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3319427-1-1.html

哈哈,看看是不是神器

网友:
USBASP在我的电脑上连驱动都装不上了,我不可能因为要用USBASP重装系统,改用HVPROG了(就是抄STK500的,BILL兄送的板,自己焊的,带高压哦。。。)。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楼主要求太高了!跟楼主一样做买卖,估计都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是玩批量的吗?是的话,你手上的USBASP就是神器了。虽然我也一直用USBASP的。 ...

玩批量,USBASPl速度放卫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仅仅是过保, 从以上描述来看,楼主还更改过卖家的板子. 人家zhifeng不理都很正常 ...

你那只眼睛看到 我改过 zhifeng的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百十元的编程器做量产,真想得出来啊。如果百十元的都可以,那些买几百几千编程器的都是傻子啊。
1、AVR ...

我要求的只是 当初 产品说明支持 2560 高压 , 但是 现在 用户用不了,需要卖家支持,  和过保 有什么关系?

麻烦大胡子大叔,看看 我 发的 完成版聊天记录, 最后我都说愿意 掏钱了,  要明白我不是 不愿意掏钱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想用180元买个终生免费技术支持?

虚拟USB不稳定吗?为什么我用M8做的USBASP编程成功率是100%,虽然就编 ...

楼主想用180元买个终生免费技术支持?

// 错误!    我只要得到我买产品 的时候,产品说可以实现 某些功能,但是现在 实现不了,所以只是咨询下商家,是否可以?  商家和我绕圈子, 一直也不说 不可以,但也不说可以。

要是 zhifeng直接说 本来就可以 ,直接 告诉我 怎么 用  这事情就完了。

//其次,   注意看我发的聊天记录,最后涉及到,我愿意掏钱给zhifeng, 何来 免费 终身 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位网友告诉我这里吵翻天了,本不想回复的。但还是说几句吧!
   关于,mega2560的座子自己想当然的焊了 ...

注意zhifeng原话“关于,mega2560的座子自己想当然的焊了个转换座,我们从没有mega2560高压编程的转换座与制作转换座的资料公布”

那你 008 卖的 时候 写支持 2560 高压模式,  也不告诉 买家  008怎么连接 2560,  那让买家怎么用???

按照你这样的思路“只要  008  zhifeng测试 支持 产品介绍上的 所有avr单片机 ”  然后zhifeng 说了“我是不会告诉 买家 编程座的  管脚定义的,你们去猜吧!” 买家买来的产品 因为卖家不提供哦你资料无法使用。

难道这样的声明表示: 产品 无责,zhifeng无责?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买百十元的编程器做量产,真想得出来啊。如果百十元的都可以,那些买几百几千编程器的都是傻子啊。
1、AVR ...

胡子大叔:

1.首先008  是 200左右,不是几十元!  avr isp mkii 原装的 350样可以用于量产k数量级。 如果 只有 isp 功能类似的 usb模拟产品usbasp 只要 20元不到。 所以008这个产品的亮点是 hv模式

2.  针对 你的 第二条意见,  //我在聊天的最后已经 说了,我愿意付费给zhifeng,没有想得到免费的午餐,  但是要注意的是 这顿午餐,其实在我买产品的时候产品介绍里面 包含了,  只是zhifeng没有去100% 实现

现在我就坐等 zhifeng 之前的帖子  发了 图片 说 2560  hv 模式 是完全ok的。  我坐等他的资料,  看看他怎么 实现产品 当初 承诺的 功能!

网友N:
其实就算是一般的民法,都有一个时间期限,超过了期限,法院都不受理此类案件。楼主的这个情况其实差不多了,既然已经过了服务期,那厂家就不支持,也是合情合理的,举个简单例子:如果这个编程器某个客户买回去一直没有,几十年后想起来了,厂家也要提高服务?如果真有这样的厂家,估计早倒闭了。

厂家愿意帮你,那是道义,不愿意帮你,那是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其实就算是一般的民法,都有一个时间期限,超过了期限,法院都不受理此类案件。楼主的这个情况其实差不多了 ...

你说的 完全正确。

是zhifeng之前的回复,让我有那么多的动力和激情来弄个 明白,   我现在要知道的是 008 怎样支持 2560.  zhifeng之前的回复 有截图 是 完全ok的。  当然软件是他开发的,到底可以不可以,就坐等他的资料。

我算是zhifeng卯上了。

关于量产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已经在采购   别的 量产型编程器。不会用zhifeng的产品在做量产了。

网友:
如果你因此跟zhifeng卯上了,那才叫悲哀,你会让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时,所有的商家一致完全把门关上,你害苦的不仅仅是你自己,而是害了所有以后也碰到你类似情况的客户!说点不好听的例子,小悦悦的死,还有药家鑫的冷酷,就是因为前面太多的负面例子的影响造成的。

唉,一点小事,至于吗?

既然人家不欠你了,有必要纠缠不清吗?

网友:
态度问题而已!!!
产品的价格都含有服务费的。有了问题一定要查找。USB的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电脑不同系统相互都会有影响。人最基本的:说到做到

网友:
我做过一段的技术支持,
所以, 我理解zhifeng.

网友:
用过智峰的下载器,如果说稳定性,比并口ISP确实差很多,有的型号能下载,有的不能下载,当然,还会挑电脑。这个是事实,其他不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说的是,LZ,你买这个下载器两年了,你2年前为什么不吭气,现在过保了,人家停产了,你才来找人家。。 ...

时间再长,只要生产者觉着用户给的费用合适,哪怕在重新做一个,我想生产者也可以做到,

网友:
to:121212
        感觉你好生没有道理了。你不是和我卯上了吗?随你来。我说过公道自在人心。

     你也可以到处打听打听你说的 转换座的是不是合理要求? 你到比如河洛,希尔特等国际大品牌的编程器厂家购买个编程器,他们的转换座资料是提供的吗?那家不说支持这种芯片? 如果他们停产多年的产品,会为你专门提供转换座的资料?

    至于稳定性和使用环境有很大关系的。我也不能保证,每个都是非常稳定。我们只能做到同类产品,同类档次的我们做的好。比如说速度,上面写2560,256k数据,写入校验1分34秒,应该不算慢。稳定性,我这边测试也是非常稳定。也有些用说使用非常稳定。

    出现问题,我们也是想帮你解决问题,但你的态度,让人失望,却反说我的态度不好,我真的无语。

     我们说到做到,承诺的已经做到了,你咨询我问题,我也一一给你解答了,你还要怎么样?

网友:
至于稳定性和使用环境有很大关系的。我也不能保证,每个都是非常稳定。我们只能做到同类产品,同类档次的我们做的好。比如说速度,上面写2560,256k数据,写入校验1分34秒,应该不算慢。
要是那个高压联机的烧写速度绝对是放卫星的速度       你以前脱机的不支持2560,绕道了 即使现在支持2560,这个速度太慢了,应该1秒4K

网友:
楼主太鸡冻了

网友I:
to:feiben 写入速度与熔丝,电脑关系都很大。这个不同大电脑差异可能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想写入速度快,isp必须将单片机熔丝配置成高速,还有isp接口线上不能有电平冲突,如果有的话会严重影响速度(我们写入时会延时重试3遍),严重时会出错提示。 有人说写入一块芯片需要10分钟,如果是avr芯片是不会出现的,除非你将芯片速度设置极低。

    以前的脱机是不支持mega2560,但现在的肯定支持。产品也是在不断改进之中。只要我们在销售的产品,肯定会不断完善。我们最新设计的产品都是选用arm作为主控的。

       256/4= 64 *2 =128  写入校验128秒 2分钟8秒了。   如果,将芯片熔丝预设值成高速,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楼主:
到目前为止,zhifeng还是没有 给出 怎么 连接  2560的  pin资料。  我不要私下 去联系 zhifeng来解决,

zhifeng要是有本事,就来论坛里公开, 只不过是 一个 pin的资料,本来 买了产品就应该公开,  又不是要你的 编程器的内部 原理图和 pcb, 只要 你的 编程器 接口的资料,有那么困难吗??

大家来评评理, 我要求的过分不?  我买了产品,zhifeng只要给我 面向用户接口的  pin资料,难道算过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to:feiben 写入速度与熔丝,电脑关系都很大。这个不同大电脑差异可能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想写入速度快, ...

以前的脱机是不支持mega2560,但现在的肯定支持。产品也是在不断改进之中。只要我们在销售的产品,肯定会不断完善。我们最新设计的产品都是选用arm作为主控的。

       256/4= 64 *2 =128  写入校验128秒 2分钟8秒了。   如果,将芯片熔丝预设值成高速,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照这个速度,拿你的脱机烧写器做产品和其他的比较还是有100%的烧写速度差距,还需要更进一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