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ADC采样的程序

楼主(2012-06-26):
对于工业上ADC采样应用中如何实现这个表的校零的程序呢?希望高手提供相关指导,程序或思路都行。比如压力如何实行这个校准的功能。

楼主:
怎么没有人气啊,高手给个解答啊~

网友(2012-10-28):
呵呵,兄弟,你这个问题问的让人没有办法回答啊,论坛上最好是具体的问题,越具体越好,要不高手也帮不了你

网友:
ADC本身一般是没有所谓的校零的。但是如果用ADC来采集压力,所谓的校零,是为了获取压力传感器的直线段的斜率k。这样才可以根据斜率k算出目标物体的重量。一般每个压力传感器出厂前都需要一次校准,目的就是获取该传感器的斜率k。

网友:
零点?零位?都是在算法上的处理,不是针对AD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