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08A 最新V1.4 datasheet发布(6月28日更新)

楼主(2012-06-26):
增加了电气特性描述,修改部分书写错误。

网友:
下载来看看有什么改动

网友:
LGT冷清了好久了。上次我还提了两个错误呢,一直没人理,不知道改了没。

网友A:
比较失望,我上次提出的都没有改过来……

罢了,同学们也不用太较真,自己明白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失望,我上次提出的都没有改过来……

罢了,同学们也不用太较真,自己明白就好 ...

什么地方,都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地方,都不记得了。

关于LGT的栈指针初始化问题
初次试用LGT,驱动12864成功。有小问题向厂方专家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失望,我上次提出的都没有改过来……

罢了,同学们也不用太较真,自己明白就好 ...

那些问题我们工程师已经在帖子后面回复了,请再仔细对比一下手册。

网友:
ADC输入阻抗好低, 才20K , ATMEGA8是100M.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问题我们工程师已经在帖子后面回复了,请再仔细对比一下手册。

贴中是回答了。
V1.4我看了才会有上面的回复。要不我怎么知道没改?

网友:
哈哈
终于出来了的。

网友:
这个有 硬件 IIC(TWI)吗?

我想用这个。 但是下载了规格书,里面没有提到啊,我记得AVR单片机里面是有的。

我主要把这个用作IIC的从设备,不知道支持不。 IIC主设备倒是很好用IO模拟。

网友B:
还有。 作为SPI从设备,SCLK支持的最高速率是多少?

规格书说,作为从机时SCLK速率由外部主机决定,但是这个支持外部主机SPI可以到多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 作为SPI从设备,SCLK支持的最高速率是多少?

规格书说,作为从机时SCLK速率由外部主机决定,但是这 ...

16Mhz应该是可以满足的,甚至可以更高。

网友C:
数据手册没有目录,看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数据手册没有目录,看起来比较麻烦

有大纲啊,没有页码倒是真的。

P29第7行的错别字还是没有改过来。原谅我又是来挑错的。

网友:
这个和26号发的那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
嗯,SPCR描述改了,不过SRAM地址空间还是0x1FF/0x3FF......

网友:
新型号cpu数据手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大纲啊,没有页码倒是真的。

P29第7行的错别字还是没有改过来。原谅我又是来挑错的。 ...

嘿嘿,看见了,原来是软件作怪

网友D:
请问LOGICGREEN:之前SOP28的工程样品是否会进行生产,还是就直接换成SSOP24了,或者是会出SSOP28的芯片?请尽快回复,现在正在准备用于新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LOGICGREEN:之前SOP28的工程样品是否会进行生产,还是就直接换成SSOP24了,或者是会出SSOP28的芯片?请 ...

SOP28的尚有库存,SSOP24的有少量库存,SSOP28的要9月初供货。

谢谢理解。

网友:
输出频率精度 +/1%为校准后的精度,是在什么条件,- 40℃  ~ +85℃ ,还是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