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一个控制电路

楼主(2012-06-26):
主要功能是可以接受单片机发来的数字信号,控制小灯泡的亮灭,
同时控制电路中要有手动开关,也可以进行小灯的控制,
比如说打开开关,灯亮,从单片机接受一个0,灯灭,开关要先关一下,再打开,才可以再次开启小灯
这样的功能
想了好多天都没有好办法
请各位帮帮忙
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实现太简单了吧,基本卧室装修就是这种电路。门口一个开关,床头一个开关。把一个开关变为relay或模拟开关就好了。

网友:
单片机加接口后
就直接可以控制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现太简单了吧,基本卧室装修就是这种电路。门口一个开关,床头一个开关。把一个开关变为relay或模拟 ...

以前想到过这种

网友:
用单片机连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

网友:
把你的开关变成一个信号输入,让单片机统一处理,反正单片机都要开着吧!

网友:
这个电路在初中物理好像就学了,简单的几条线和两个开关就可完成,为什么要用单片机呢?楼主是想做其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