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轮胎!--珍爱生命,远离锦湖!

楼主(2012-06-26):
我的雅绅特是10年10月初提车,9月底生产的.
轮胎是TMD10年36周生产的,原配175 70/R14,看这个生产日期,TMD就是快十一了。
锦湖召回的一批就是十一生产的。(我不信他们只是十一的胎有问题)

近来一直有点慢撒气。起初方向有跑偏,3月做保养的时候给SSSS店的人讲了,结果他说我的前轮有个气压低,给充气了事,到路上一跑,不偏了。

近来漏气越来越严重,不是固定一个胎漏气,而是每个胎都漏气!基本上每周有个胎气压低,每次洗车都喊人帮加气,我都受不了了!今天不是这个胎气压低了,就是明天那个胎像霜打的茄子。日!

有天早上开车上班,跑起觉得有点不对劲,下班回来进入市里,居然堵车严重---一个皮卡坏在了红绿灯下。我打电话给本地电台说了下情况,过了红绿灯一加油,我在超车道上速度还没有上40,发现车子右偏严重,赶紧减速,同时发现车外的摩托车都TMD看我的轮胎,我知道一定是TMD爆胎了。

开到路边,自己翻出备胎,准备自己换,天下着雨,在心里把锦湖、现代的祖宗问候一个遍!
用尽全身力气才用千斤顶车顶起来,用配套的套筒扳手根本弄不动那4个螺丝!ssss店上次做轮胎换位的时候把螺丝拧得太紧了。于是又顺路把ssss店的祖宗问候了一遍。

打电话喊修车的朋友拿工具来,嘿,这家伙是我们航模飞友之一,一打电话,他人居然在附近,他们几个人正准备飞飞机,但遇到天下雨,正在想干点什么别的好。于是我说做点有意义的事,拿大扳手来帮我换胎,这家伙居然随车就带了全套工具家什。

于是我在路边的雨中等啊等,因为上了千斤顶,没敢往车上坐,只能在路边的雨里淋着。随着交通高峰的到来,车越来越多,眼看我就在造成交通堵塞,公交车里人都看着我,日,我TMD真想坐公交车走了算了。

心里盘算着交警来了说我造成交通堵塞我怎么解释,但一想他大不了把车给我拖走,路是已经堵了,拖车想进也进不来,心里窃喜ing。。。心里又把锦湖、现代、ssss的祖宗问候了一遍。

朋友来了之后我才发现,这斯带了一大队人过来,都是准备去飞飞机没飞成的人,来看我的热闹!

他用大扳手三下五除二帮我拆了原胎换了备胎。还好备胎的气压还算正常。

。。。。。。。。。。

第二天心里犹豫要不要把胎全换米其林,到本地的专卖店里一问,185 60/R14可是550一个,最合适的185 65/R14要680一个。这可是2200+大米啊。

这185 60/R14比65的半径小1公分。

小了点的后果:
车子重心会低1公分,加上胎更宽,车会更稳,尼玛这下40码过弯就不会再有人都要飞出去的感觉了吧?
这样雅绅特的屁股就没有那么翘了,会协调一点;
里程表和速度表会快3.8%,只能将就一下了;
与最佳配合185 65/R14相比一个便宜100,四个就是400大洋啊,尼玛要是老子有钱还不买悦动啊。速度表快点就快点吧,还能防止超速。。。

以上四个理由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自己找点理由安慰下自己先~)

顺手看了下原装铁锅,真TMD居然是5J的铁锅,最大只能上185的胎,本来想上195的胎来着。
另外在淘宝上发现,原配的175 70/R14居然是TMD面包车用的胎,我日!

第二天早上一看,左前胎又TMD瘪了下去,日!

算了,赶紧上淘宝,带运费花了1400大米买了四个185 60/R14。等待物流到货ing......

网友A:
我大笑3声,大胡子不生气吧
哈。哈。哈。

网友:
上米胎或普利司通

网友B:
呃,有个注意点,洗车的时候不要刷那个什么轮胎保养的,会将轮胎与轮毂接触的部分慢慢腐蚀,最后接触不严慢跑气......我有个同事两个前胎就因为这个换掉了,车子洗的太勤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有个注意点,洗车的时候不要刷那个什么轮胎保养的,会将轮胎与轮毂接触的部分慢慢腐蚀,最后接触不严慢 ...

我基本上上洗车店一个月一次。
我洗车基本靠下雨。。。
什么轮胎保养更是闻所未闻(油都已经加不起了哪还顾得上洗车啊~)

网友C:
米胖子不错。倍耐力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胖子不错。倍耐力也还可以。

这四个锦湖TMD才跑了2W公里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四个锦湖TMD才跑了2W公里不到!

纸糊轮胎确实吧咋个好。

网友:
换固特异吧,
锦湖是天津的开发区西区生产的吧, 老有名了,哈哈

网友:
忍不住笑了 ,主要是描述太幽默了,对大胡子的遭遇表示同情!

网友:
我的轮胎是横滨的,跑了6万5了。不是一个月洗一次,是至少两个月一次........

估计轮胎还能跑2万公里吧,还可以......

网友:
安慰一下大胡子,贵州这两个月可是下了不少雨!
顺便帮你问候一下现代和锦湖的家人!

网友:
大胡子换米胖子的就对了,基本不用太操心了。

网友D:
大胡子的文笔不错。有写小说的潜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胡子的文笔不错。有写小说的潜质。

其实,我是个..............................演员!

网友:
居然买棒子车,这不象是大胡子的风格啊!!

网友E:
问个弱爆了的问题,轮毂不能全换成和185 60/R14配套的么

网友:
表示大胡子不爱惜自己……我的小车车原装的也是锦湖轮胎,曝光质量问题后全部换了米其林的——因为在高速上爆过胎,对轮胎质量特别敏感。

网友F:
都开半年多了,我还真没注意是什么牌子的,锦湖的是在轮胎侧面上写着“锦湖”吗?
不过,我那个也有慢跑气,基本每隔2周左右就得用气筒打60-70下气,一个是左前,一个是右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个弱爆了的问题,轮毂不能全换成和185 60/R14配套的么

原来的轮毂本来就可以上185 60/R14的。(5J的轮毂一般175,185的都可上)

如果要上195(就是轮胎宽度)的胎,就得换6J轮毂了(6英寸宽),因为原来的5J(5寸宽)的轮毂太窄,装195宽胎不稳当。

可以换6J的轮毂,但每个又得花300大米啊!四个就是1200大米!我不如买100斤猪肉吃了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开半年多了,我还真没注意是什么牌子的,锦湖的是在轮胎侧面上写着“锦湖”吗?
不过,我那个也有慢跑气 ...

上面写的是“KUMHO”!

网友:
修车的朋友说米胎便软,比较费胎,推荐了玛吉斯

网友F:
我会去瞅瞅。
你换轮毂的话,刹车什么的需要跟着一起换吗?后轮是盘刹的吗?

网友:
普利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开半年多了,我还真没注意是什么牌子的,锦湖的是在轮胎侧面上写着“锦湖”吗?
不过,我那个也有慢跑气 ...

KAO,这样的轮胎你还敢用,PF.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会去瞅瞅。
你换轮毂的话,刹车什么的需要跟着一起换吗?后轮是盘刹的吗? ...

买了好胎就注意点了,不能像原来一样在烂路上飞奔了。
刹车与轮毂没有连在一起的,换轮毂与刹车没关系。我的前后四轮都是碟刹。

网友G:
     韩国车、韩国轮胎,韩国车的配套零部件基本上都是韩国产的,或者可以理解为优先使用韩国产的,这点大家可以特别关注下

    自主品牌同等型号的车,多了去了,非买个外族生产的,呵呵,!!!!!!!!

    俺的奇瑞A3,发动机、变速箱、轮胎全国产,从来没给国货丢过脸,我骄傲!!(可惜ECU用的BOSCH的,门控ECU用的飞思卡尔的芯片,哎,所有从事电子开发的人当自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韩国车、韩国轮胎,韩国车的配套零部件基本上都是韩国产的,或者可以理解为优先使用韩国产的,这点大 ...

你狭隘了。
A3变速箱不是那个什么澳洲公司生产的?
你的ABS是谁的?博世的吧?所有电路的元件,有多少是棒子生产?有多少是鬼子生产的?你知道吗?

其实说到底,我们这种小老百姓买的无论鬼子牌,棒子牌,还是国产牌,都是中国生产的。连宝马国产化率都高得吓人了。

老百买个车不就图个安全、便宜、抗操吗?
我没那些民族主义想法,市场经济,谁满足顾客就用谁的,别人不买你的东西肯定是你自己的东西不能满足顾客的需求(如高质,如低价,如两者都要)。不能怪人家不爱用国产。

网友H:
大胡子俺的也是锦湖,175\65 R15 ,才走8000km 想换,你在哪家买的?

网友:
奇瑞A3的手动变速器还正儿八经是自主生产的,你说的那个澳大利亚的DSI是吉利的,ok

我想表达的是,韩国整车厂会优先配套韩国品牌的零部件,当然前提是韩国有相应的品牌,你可以调查一下

    鬼子牌,棒子牌,还是国产牌,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生产的,这是无疑的,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以合资的形式出现的,弄的好些不明就里的老百姓还以为北京现代、东风日产等就是完完全全的国产货呢,殊不知,利润的大半都给韩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欧洲人挣走了!

    如果是很高端的车,自主品牌生产不出来买别人的牌子也就算了,现实是,这些10万元以下的中低端车型,自主品牌无论是在技术、性价比还是市场反应上都不比合资品牌差,并且国内的几家自主品牌基本上能够满足差异化的车型需求

    当然,面对经济的全球化,找一个完完全全国产的汽车很不现实,比如我的A3上的ABS、各种控制器,但是相对于合资品牌,至少他没有把大部分利润留给老外们。不过,我还是希望奇瑞A3上能配套广州科密的ABS的,这点应该向韩国人学习

网友G: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yMzY4Mzg0.html

看看这个视频,自主品牌合资品牌盲测,心痛!

市场反应:

2009年前11个月,自主品牌的市场份额为44.35%

楼主:
日韩,欧美不都是合资品牌吗?怎么会单列?
这里的合资品牌是指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胡子俺的也是锦湖,175\65 R15 ,才走8000km 想换,你在哪家买的?

哦,我在这家买的:

http://jbjh.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大笑3声,大胡子不生气吧
哈。哈。哈。

+1

网友:
买车的时候,先问清楚是不是棒子的轮胎,如果是,坚决换车款

不想信,棒子就镜湖一个王八蛋。

网友:
谢谢大胡子,看看去

网友:
我以前以大胡子身材,和彪悍的人生

妄加揣测

他开的最起码应该是个皮卡

要不也是个路虎啥的

感情~~~~~

网友I:
大胡子昆明的啊?坑爹啦,米胖子的R14那点那个贵,被宰了。我的手帕以前用的韩泰一般就是胎噪大,去年全部换成普利的,包括一个铝圈也才2100大元。车子还是要经常保养得。多上xcar就晓得了。4s的那些实在太差,基本是土贼修车。车轮的螺丝有力矩要求的。潜规则告诉我你买车的店一定偷偷的换过你的车胎。

网友J:
叔叔,你这么大块头,开这么小的车,轮胎不行已经算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叔叔,你这么大块头,开这么小的车,轮胎不行已经算好的了

这车小吗?我觉得还可以呢~~??
买车时试好好多,就这车几万块钱还空间最大~

网友:
很正确的决定,195的胎会明显增加油耗,实在划不来.

网友K:
轮胎这东西太伤人了,被黑心钉扎了,本地补胎的叫我不要补了,补了危险。跑4S店,要换就要换2个,没办法,花了1000多买两个新的,放心。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轮胎这东西太伤人了,被黑心钉扎了,本地补胎的叫我不要补了,补了危险。跑4S店,要换就要换2个,没办法, ...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说的那种钉在那里可以找到

网友:
用石桥吧,比米其林平,耐磨,但路噪大一点.石桥一般比米其林多跑7000-1万公里吧.

网友M:
大胡子的胎买胡来了没?
这么大重的东西网上买运费多少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车小吗?我觉得还可以呢~~??
买车时试好好多,就这车几万块钱还空间最大~ ...

上个TPMS吧,经常看看胎压胎温,感觉放心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胡子的胎买胡来了没?
这么大重的东西网上买运费多少啊?

还没到,预计3号到。
发的物流,4个胎大约80元运费,到付的。取货的时候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上个TPMS吧,经常看看胎压胎温,感觉放心一点。。

最近这几个胎还是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每次跑完30公里(上下班),手摸轮胎,三个每烫,只有右后轮的冰凉,TMD真见鬼了。

换米胎试下再说。

下次再换就弄石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个..............................演员!

哎呀,搞不好哪天就成影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胡子昆明的啊?坑爹啦,米胖子的R14那点那个贵,被宰了。我的手帕以前用的韩泰一般就是胎噪大,去年全部 ...

我四个才1360元啊!

网友:
有人听过玲珑轮胎么?我用的就是,2万多公里了

网友:
我的车也是不久前刚换了两个前胎,不过换的是横滨,换后感觉胎噪有点大,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说的那种钉在那里可以找到

一枚普通的钉子,绕上一根半米左右的钢丝,非常人道的钉子,被扎了后那根钢丝会打击车体发出异响,这样你就知道轮胎被扎了。

网友:
我也是锦湖胎,五万多公里了,没有换过。什么前后对调,四轮定位都没做过。车买来就没进过四s店。没说的那么差呀!也是棒子车。欧风,七万多开了快三年了,还挺保值。

网友:
换个195的胎吧,固特异就不错,轮胎宽点下雨天好处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G: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yMzY4Mzg0.html

看看这个视频,自主品牌合资品牌盲测,心痛!

这个不能只看数量,要根据销量。中国一个月死的人可能比冰岛的总人口都多

网友:
轮胎使用习惯更重要,否则买米其林也避免不了。
发现轮胎漏气要检查是否有钉子扎眼,不要只加气继续跑....
换轮胎要找机会练习,买一只大力一点的十字扳手,随车的一般都个小不要使

网友:
开车前经常看看轮胎,气压不够的话,变形会明显看出来的,觉得不对再测一下气压,经常欠压行驶会导致轮胎提前报废。
还有小区的路沿是轮胎杀手啊,轮胎的侧面是很脆弱的,注意少刮路沿。

网友:
大胡子:轮胎也在淘宝上买?

楼主:
是啊,今天物流到货了。还没去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这几个胎还是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每次跑完30公里(上下班),手摸轮胎,三个每烫,只有右后轮的冰凉,T ...

换胎的时候装tpms还可以省安装费。因为换胎本来就要换气嘴(胎废了的时候原车的橡胶气嘴一般也废了)。装tpms实际就是换气嘴(带传感器的气嘴)。

楼主:
换胎肯定要换气嘴吗?

网友:
镜湖轮胎便宜阿,换胎没有必须换气嘴一说,看好着不用换,一般原厂配塑料的,换不锈钢的安心,车其他可以马虎,轮胎和刹车必须可靠,小命在那呢

话说我的205轮胎一个要800大洋,跑了5000公里就换两前胎,

网友(2012-10-19):
引用 楼主:
我基本上上洗车店一个月一次。
我洗车基本靠下雨。。。
什么轮胎保养更是闻所未闻(油都已经加不起了哪还 ...

我洗车基本靠下雨。。。
什么轮胎保养更是闻所未闻(油都已经加不起了哪还 ...-----------------------------------------------------经济危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在这家买的:

http://jbjh.taobao.com/

看到这店名我邪恶了
jb锦湖
巧合,巧合而已

网友:
偶也是纸糊。每次上高速不敢超过110。心里总是想着纸糊 也不敢打瞌睡。一直双手紧抓方向。一个小时高速下来人累得不行!!!
坑爹的纸糊。一个小石头都可以磕破外胎一点皮!!!

楼主:
米胎不错,用了两月效果很好,声音很小,让我的车瞬间感受了什么是小车,比以前稳多了,回想以前TMD开的是面包车啊。
就是铁将军的那TPMS不行,已经退货两次了,现在是第三套了。

网友:
有些车卖的便宜用景湖也罢了,大众高尔夫、速腾价格赶上中级车了,仍然用景湖,还加价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车小吗?我觉得还可以呢~~??
买车时试好好多,就这车几万块钱还空间最大~ ...

为何不试试TOYO呢,比米大叔便宜质量又好,本人开本田雅阁,轮胎10年前的205 65 15还照样跑了2年高速呢,现在换的还是TOYO的。

网友:
果断上米胎,高速上面这个有问题不是1-2K钱的事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米胎不错,用了两月效果很好,声音很小,让我的车瞬间感受了什么是小车,比以前稳多了,回想以前TMD开的是 ...

我以前那个F3就是开了半年全部换掉的,现在A4L都是米胎。

网友O:
换胎力气不够?--------人站上扳手不就行了。

我以及我周围的朋友好多选择了台湾的飞德勒,远超韩泰!

楼主:
引用 网友O:
换胎力气不够?--------人站上扳手不就行了。

我90KG的体重压上去那螺丝是纹丝不动~

网友P:
铁将军胎压监测怎么不行?正准备买个装上呢

网友:
去年10月1号换的马牌的,还可以。350元一条,现在买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铁将军胎压监测怎么不行?正准备买个装上呢

第一套,有一个不显示压力了。
第二套,直接全部不显示了。
现在是第三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90KG的体重压上去那螺丝是纹丝不动~

书上不是说,换备胎时,先将螺帽松动后,再用千斤顶顶起车嘀么?

LZ位是说,先顶后松螺帽哦。

网友:
说的我怕怕的,我的长城…现在4W7Km了,经常厦门到深圳来回…我也得物色准备换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90KG的体重压上去那螺丝是纹丝不动~

夫妻同时站上去侦察一下“敌情”如何?

网友:
第一次看就胡子哥这么生气!O(∩_∩)O哈哈~

网友:
重新装次胎,有可能胎没装好,侧面漏阴气,我有个轮胎漏阴气忍了大半年了,期间去SSSS检查过2次都说没发现轮胎有问题,免费给我换了下气门芯。我自己买了个插点烟器口电动充气的,经常测胎压,每周必加一次气。
后来去了一个口碑很好的轮胎店,仔细检查后,发现用力压轮胎侧面后,与轮毂接触出有轻微漏气,重装轮胎后,已经路上跑了两个月没事。
轮胎店没有收取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