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帮我看下这个霍尔!

楼主(2012-06-26):
    也想弄弄磁悬浮。于是找来个电机拆霍尔。可是拆开就弄不明白了。这个是霍尔元件吗?
  哪儿是1脚啊。没型号,找也找不到资料,谁帮我看看。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一个电感哟,用来做计数用的吧!

网友:
线圈下面四个脚的就是hall。四个脚不分脚位置,随便找个脚数起,1ˉ2ˉ3ˉ4。1和3电源&2和4输出。可以对换,只是输出磁极ˉ电压不同。

网友:
四个脚其实就是一个电桥,我有很多个,以前做磁悬浮买的,一整盘用了没几个,后来没做成。

楼主:
谢谢3楼。这样就可以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