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C语言中,#if 是做什么用的,具体用法和意义?

楼主(2012-06-26):
如题、请问#if的作用,最好可以举例说一下。谢谢。

网友A:
看看C语言书就,要是不想看书,

百度一下就也有

http://baike.baidu.com/view/176610.htm

网友B:
#define XXX    XX
#if XXX 或者#if XXX==XX
........
#endif
和if差不多的......意思就是如果XXX在宏定义的时候是真的..也就是非零值就编译下面的东西....

网友C:
条件编译
#if 0
..........
#endif
#if0与#endif之间的代码不被编译,相当于/**/注释

#if 1
..........
#endif
意义想法,可理解为取消/**/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XXX    XX
#if XXX 或者#if XXX==XX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条件编译
#if 0
..........

就是说0和1都是一个表达式呗,如果是真的,就执行接着的语句,否则执行#else下的呗。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C语言书就,要是不想看书,

百度一下就也有

en 嗯,谢谢哈

网友:
找C语言书里预编译的内容

网友:
条件编译, 可以试着先百度或者goo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