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 程序下载

楼主(2012-06-26):
最近学习LPC1768,根据例程新建了一个工程编写了一段程序(例程完全正确,运行正常),编译没有错误,可是在下载到开发板时板子没有反应,仔细查了一下,发现了一个问题,正常情况下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后,keil 的“build output”区最后两行显示:verify OK  ...Application running...   ,而我 下载时出现的情况是只有“verify OK  ...”没有“Application running...“,有谁可以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我用的是ULINK2.

网友:
等几天ULINK2到位了测试.

楼主:
今天我又用串口下载同一程序到开发板,结果程序运行正常,深深地郁闷!

网友A:
2、        Options for target->debug->ULINK Cortex Debugger->Setting->flash download->reset and run 选中    加载完程序后自动重启。

网友:
朋友你有没有 sram的程序?? 我用的 1788  我的QQ906095560   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Options for target->debug->ULINK Cortex Debugger->Setting->flash download->reset and run 选中    ...

方法有效,谢谢! 我之前都是进入调试模式运行的,笨死了!

网友A:
朋友你有没有 sram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有没有 sram的程序??

谢谢你的方法,今天调试成功。我没有那个程序,不好意思,我可以问问我朋友,如有我就通知你。

网友B:
楼主太逗了,就是你没有选择下载完成后复位运行,所以下载以后程序是没有运行的,这种情况是没有提示...Application running...这个的,需要复位以后才可以运行。这个是你设置的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逗了,就是你没有选择下载完成后复位运行,所以下载以后程序是没有运行的,这种情况是没有提示...App ...

初学,见笑了!

网友:
好的啊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