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接收字符串的问题

楼主(2012-06-26):
在主程序中用Delay延时函数,等待单片机中断多次来接收字符串,可行吗?如果能,那么接收完字符串,能否跟在Delay函数后面做字符串处理?
我是新手,希望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
中断接收完成后一定要设标志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串口中断吗?如果是,就设置一个缓冲区,接收到的数据放在缓冲区里,在中断里就可以完成了,这个和Delay ...

是接收完字符串后设,还是接收一个字符就设置一次?

网友:
2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冲区定义为全局变量,是一个数组,接收一个数组移一位,当接收完成且校验正确,置标志位,主程序就可以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