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机,mos管直通问题,求教

楼主(2012-06-26):
做了个irf4905和irf 3205搭建的分离原件的直流电机驱动。总有一组半桥发烫,应该是直通的原因。各位给看看怎么修改?

网友A:
并聯多組NAND閘,增加驅動能力。

网友B:
貌似楼主电机 电流不小  如楼上 增大门极驱动力

网友C:
加个死区时间,另外MOS的GS见加个电阻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聯多組NAND閘,增加驅動能力。

是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死区时间,另外MOS的GS见加个电阻放电

n—mos加一个10K的电阻到地,那P—mos嘞?是接电阻到+7v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楼主电机 电流不小  如楼上 增大门极驱动力

正在做~做好了试试

网友:
应该是驱动电路的驱动能力不够,导致msofet的栅极电压降低了,导致msofet没有完全开启。

网友D:
vcc是多少呢?

网友:
这个一看就知道是栅极驱动电压不够,5V不能完全导通,要把5V的VCC换高.你那个烫的是下臂吧?就是源级接gnd的那一组

网友E:
你这个电路设计的问题有几个,第一最前级画蛇添足弄个电容电阻滤波干什么?增加过度时间吗?只会起副作用,第二个,MOS栅极没有栅极电阻.会不稳定

网友:
MOS管推动不够,你这个电路要推倒重来

网友:
没看懂LZ要达到什么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vcc是多少呢?

vcc是7V的

网友:
应该是电机正反转,两个灯做指示,前面电路没看懂楼主要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设计的问题有几个,第一最前级画蛇添足弄个电容电阻滤波干什么?增加过度时间吗?只会起副作用,第二 ...

就是防止同时导通加的,这样加不正确么?栅极电阻什么的不会用,我再查查资料。还有我的驱动是u7和u9这两个管子烫得很

网友E:
你先用示波器看看栅极的波形是否干脆,过度时间长吗?把两个栅极通道的波形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用示波器看看栅极的波形是否干脆,过度时间长吗?把两个栅极通道的波形发上来看看 ...

这是前级的延时电路的仿真,实际做的时候4011的Vcc为+7V。因为刚加上延时电路,但是我实际做的时候在二极管与10k的电阻之间测到的波形几乎被拉平了。因为延时电路是抄过来的,准确的原理不是特别明白

网友E:
要看MOS管栅极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MOS管栅极的波形

现在驱动mos管的电路有问题~我换个电路试试

网友:
学习了,阿莫上的兄弟都很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MOS管栅极的波形

我们最后采用升压模块MC34063与IR2104来对IRF3205进行全桥驱动。加上纯阻性负载后波形如图。加上电机后电机工作正常。但是当使用PID调速时,会拉低电池电源,使单片机复位。求教下这是什么问题?是原理图问题还是布线的问题?